led屏控制卡BX-5K1能不能和arduino通讯,哪位大神能弄个库文件。

楼主(2018-09-01):
多块LED做成屏,可以用枊邦BX-5K1控制。arduino能不能通过串口给屏上发文字?

网友A:
arduino的性能比较有限,不适合做这种工作,向LED控制卡发送的数据都是计算机生成的位图数据,最起码也得是嵌入式系统才适合做这种工作,最简单的方法是用windows系统,调用控制卡厂家提供的dll动态链接库或通讯协议去做这种工作

网友A:
要看你具体做什么用,因为涉及到字库(字符集),如果只是传输有限范围内的固定字符,arduino可以完成你说的工作。如果是用到全部字符集的话,arduino是做不到的,我是做LED显示屏的,如果需要完成特殊功能可以找我做。邮箱winfpt艾特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