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51单片机串口发送字符串的问题

楼主(2018-09-01):
我用51发送字符串时,比如说“12a”,有时候会正确收到,可有时候会收到“2a1”等诸如此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难不成是程序存在漏洞?

网友A:
你有可能没有限制这个字符串的长度,或者字符串后面没有字符串结束,这样使用51单片机发送数据的时候就会出现数据移位的问题,我之前用51和15通信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可能没有限制这个字符串的长度,或者字符串后面没有字符串结束,这样使用51单片机发送数据的时候就会出 ...

可以麻烦你帮忙给个程序吗

网友B:
程序没有问题的话,多半是波特率设置不对~

网友C:
是给另外一个单片机发送吗,那可能另外一个单片机的接收写的有问题,或者看一下你的字符串是怎么判断结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有问题的话,多半是波特率设置不对~

波特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给另外一个单片机发送吗,那可能另外一个单片机的接收写的有问题,或者看一下你的字符串是怎么判断结束的

我是用labview的visa串口控件接收的,我用了截取字符串,后来也用了匹配模式,有时候就会出现错位现象,就好像单片机很慢似的,但我换用arduino就没事了,有些不太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波特率没有问题

这种能收到字符,但是顺序不对的,多半不是波特率问题,波特率错误的话,收到的字符是乱的

这种字符正确,顺序不对的,多半是软件问题,是发送缓冲区的控制出了问题,检查下发送缓冲区的发送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能收到字符,但是顺序不对的,多半不是波特率问题,波特率错误的话,收到的字符是乱的

这种字符正 ...

好的 谢谢

网友E:
51单片机的串口,是个全双工的串口,发送数据的同时,还可以接收数据。 当串行发送完毕后,将在标志位 TI 置 1,同样,当收到了数据后,也会在 RI 置 1。 无论 RI 或 TI 出现了 1,只要串口中断处于开放状态,单片机都会进入串口中断处理程序。 在中断程序中,要区分出来究竟是发送引起的中断,还是接收引起的中断,然后分别进行处理。

网友F:
如果你是  单字符发送 你可以加下延时
如果是  字符数组发送 你可以在发送之前打印一下   看看自己发送的是否正确
然后 调试自己代码

网友G:
发送这边加引导码与结束码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labview的visa串口控件接收的,我用了截取字符串,后来也用了匹配模式,有时候就会出现错位现象, ...

labview的话每次接收完后要记得清空串口缓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bview的话每次接收完后要记得清空串口缓冲区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网友H:
加个延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