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外接TL084运放电路分析疑问

楼主(2018-09-01):
1,TL084运放的输入端不是虚段的么,不应该有电流输入吧,怎么能将Iout1(DAC0832的电流输出端)接运放反向端?
2,A点的电压,又是怎么计算得到的?
3,Uref处电压,怎么会和A点电压有关?
谢谢大家了

DAC0832+TL084

DAC0832+TL084

网友A:
1.运放输入端虚断,没有电流输入,但有电压输入。2.A点的电压,并不是计算得到,而是需要在Rfb端外接可调电阻,调节校正,才能得到0~5V。3.Uref电压极性决定输出电压极性,这是由0832内部电路决定的,这是一个反相输入电路。。

网友B:
刚过去恶补了一下,大概理解个虚短虚断的意思,虚短指的是两个输入端输入的压差极小,接近于短路状态,虚断指输入阻抗极高,所以输入端接了个大电阻,嗷嗷大的阻值,差不多相当于断路了的阻值,称作虚断。而运放放大正因为这极高的输入阻抗所以对于电路的影响极小,即,不像某些电源电路用的取样电阻需要接入回路一个电阻,通过电阻两端的压降来求计算出电路的电流(I=U/R)。

作为运放,重点记忆的应该是R1  R2这两个电阻,运放的输入阻抗高,所以输入输出端的电流大概运放中的几乎可以忽略,那么电流在R1 R2中流过,这样就可以理解Vout = (-R2/R1) × Vin这个公式了。公式是基础物理必须的东西。

网友B:
正想了解这方面内容,和楼主一起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想了解这方面内容,和楼主一起等

高级工程师也不知道啊?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级工程师也不知道啊?怎么没人回答啊,

门前的葡萄树嫩绿的刚发芽的时候我就在往上爬的,但是蜗牛毕竟是蜗牛,但是我是坚持不懈的蜗牛,就算今年的葡萄吃不到了我可以等明年的,或者后年的……

我工地收料的,高级工程师也是收料的高级工程师,哈哈,见笑了

网友C:
我等小白搬板凳坐等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