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控机C语言RS232通讯的数据发送接收问题

楼主(2018-09-01):
我这边用研华的工控机开发控制系统,控制松下的伺服驱动器,是用C语言开发的,现在需要用RS232通讯读取驱动器的绝对值编码器信息,现在在232通讯上遇到问题,是这样的:程序发出16进制数,比如发出0x11,然后我先用另外一台电脑,装了一个串口调试助手,发现接收到的是88 00,发送0x12和0x13接收到的都是89 00,发送0x14,0x15,接收到的都是8A 00,分析了一下,应该是数据右移了一位,然后高位补1,但是总是多出来00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希望发送0x11,接收到11的,您看这是什么原因呢?在网上查有说是波特率设置不当,或是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设置不当,感觉两头也都设置的一样呀,9600波特率,8位数据位,奇偶校验无,1位停止位。请教各位!

网友A:
明显是波特率出了问题,从你的描述来看,波特率设置应该没问题,可能是控制器的晶振不对或者不准引起的,你可以在PC端尝试一下其它几个波特率看看,比如说2400,4800,115200等等。

网友B:
发下代码 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