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控制开关制作(程序源码+安卓APP分享)

楼主(2018-09-02):
实物电路连接

      我也是在测试,所以先用LED 等来代替继电器输出,然后才用到继电器上面。单片机直接放在我做的最小系统版上面,然后用导线来连接到蓝牙开关的小板子上,等测试无误之后再安装在上面,不然不好写程序上去。输出接的是一个小电机,用的一个12v蓄电池代替220V电源,如果要用220V的电源,要注意安全了!提醒一下,绝缘一定要做好,毕竟不是开玩笑的。简单说一下电路连接,首先你得需要焊接一个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如果这个都不会,那你需要先学习一下,不然肯定是没办法做的)然后是由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电路,记得加二极管,不然三极管很有几率被击穿,最后是蓝牙模块与单片机的连接,电源接好,一般蓝牙模块都是宽电压的,所以直接接到5V电源上,与单片机共用电源,不用什么电压转换,很方便的,把蓝牙模块的TX与单片机的RX连接,就是P3.0那个引脚,RX接单片机的TX,就是P3.1那个引脚,至于继电器哪里你需要接成常开还是常闭的模式就你自己决定了,当然还要加一点录滤波的,因为继电器启动的一瞬间电流很大,担心是单片机死机!这些就是主要的东西了!)

蓝牙开关单片机代码
/********************************************************************
制 作 人:林景福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receive=0;
uchar send=0xff;
sbit out1=P2^0;        //继电器1
sbit out2=P2^1;        //继电器2
sbit out3=P2^2;        //继电器3
sbit out4=P2^3;        //继电器4
sbit out5=P2^4;        //继电器5
sbit out6=P2^6;        //继电器6
sbit out7=P2^5;        //继电器7
sbit out8=P2^7;        //继电器8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i) //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 名称 : Com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能了串口中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it(void)
{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2
//     PCON = 0x00;        //设置波特率不加倍
     SCON = 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开关操作函数,接收到一次数据改变一次状态
void alloff()
{
        P2=0xff;
}
void main()
{
        Delay_1ms(100);
        Com_Init();//串口初始化
        while (1);
}
/********************************************************************
* 名称 : Com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EA = 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receive = SBUF ;   //接收=SBUF
                RI = 0;            //令接收中断标志位为0(软件清零)
                switch (receive)
                {
                        case 0x00:alloff();break;        //关闭所有
                        case 0x01: P2=0xfe;break;
                        case 0x20: out2=1;break;
                        case 0x21: out2=0;break;
                        case 0x30: out3=1;break;
                        case 0x31: out3=0;break;
                        case 0x40: out4=1;break;         //关
                        case 0x41: out4=0;break;         //开
                        case 0x50: out5=1;break;
                        case 0x51: out5=0;break;
                        case 0x60: out6=1;break;
                        case 0x61: out6=0;break;
                        case 0x70: out7=1;break;
                        case 0x71: out7=0;break;
                        case 0x80: out8=1;break;
                        case 0x81: out8=0;break;
//                        case常量表达式x:语句x;break;
                        default:P2=0xff;break;
                }
        }
        EA = 1;
}

简易制作蓝牙控制开关(程序 蓝牙APP

网友A(2018-11-10):
有原理图,发来下载谢

网友B(2018-12-30):
学习一下,蓝牙应该是at命令吧。

网友C: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
app只能控制3路吗?

网友E(2019-03-11):
请问有原理图嘛?

网友F:
多谢楼主开源,学习下。

网友G(2019-07-26):
谢谢楼主分享,请问有电器原理图嘛?

网友H:
谢谢,资料怎么共享

网友I: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正在 找这样的资料   多谢  我的好好学学

网友J(2019-12-05):
有蓝牙APP源代码?

网友K:
大佬,我想问下你用的哪种IC啊

网友L(2020-01-10):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M:
佩服!太给力了!

网友N:
怎么搜索不到蓝牙模块?手机搜索得到模块,且能配对连接成功。

网友N:
打开软件,搜索不到蓝牙模块。但手机搜索得到模块,且配对连接成功。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O(2020-02-23):
楼主,有原理图吗

网友P:
谢谢楼主!!!有原理图吗

网友Q(2020-12-23):
源代码都贴了。必顶

网友R(2021-11-03):
有e4a写的蓝牙APP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