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与NRF24L01家电开关控制系统设计(单片机源码+APP+报告与ppt)

楼主(2018-09-02):
题目:蓝牙与NRF24L01家电开关控制系统设计
PPT目录:
1.系统概述
2.成品图
3.系统结构
4.模块功能介绍
5.软件设计
6.测试方案与结果
7.总结与分析
8.结束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本系统结合蓝牙4.0通信技术、nRF24L01无线技术,设计一套12路无线遥控开关。
    特点:具有成本低、功耗低、操作简单、同时减少了不必要的工作量,运用价值较高。
    缺点:控制距离受限制。

3.模块功能介绍
一.蓝牙模块
    接收手机发送指令,由单片机对接收到的指令识别,分别控制相应的通道(开与关)。

二.NRF24L01收发模块
    发送和接收数据 , 由单片机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解码,分别控制相应的通道(开与关)

三.12864液晶模块

    显示系统工作状态,方便人机对话。

四.上位机Ds18b20模块

    检测环境温度,由单片机把温度解析分别显示在12864液晶显示器。

五.上位机独立按键

    切换显示页面,选择通道开关信号,确定通道要发送的数据。

六.继电器模块

    小信号控制大信号的作用。

5.测试方案与结果
一.障碍区域测试:

    1.1.蓝牙手机有效距离20以内
    1.2.NRF24L01上位机有效距离50米以内

二.无障碍区域测试:

    2.1.蓝牙手机有效距离40以内
    2.2.NRF24L01上位机有效距离100米以内

一.总结与分析
        此次毕业设计的制作,巩固我们在校期间所学的知识,提升了单片机编程能力和软件调试经验,让我们懂得自己的不足之处。
        主要作用:增强开关智能化。
        特点:具有成本低、功耗低、操作简单、同时减少了不必要的工作量,运用价值较高。
        不足之处:控制距离受限制,系统属于单工传输状态,主机电路制作不够精练。

无线主机与上位机源码:
#include "STC15F2K.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o.h"
#include "api.h"
#include "shoujie.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rx_data.h"
#include "lanya.h"

/**************************************************
函数:main()

描述: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_io();                                          // 初始化IO口
        RX_Mode();                                             // 设置为接收模式
        LCD_init();                                  // 初始化液晶
        SerialIni();                                  //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gnenqhuan();                          // 蓝牙数据处理程序
                RX_MAIN();                                  // 判断是否接收到开关数据
            RX_MAIN1();                                  // 判断是否接收到温度数据
                sta = SPI_Read(STATUS);          // 读状态寄存器
        }
}

//
//void t0() interrupt 1
//{
//        TR0=0;
//
//          Count1++;                  //0.5 MS 加一次
///************PWM1与PWM2调速*****************/
//
//        if(Count1>100)        {   Count1=0;    }
//        if(Count1<PWM1||Count1==PWM1){ dt_led = 1; }         //改变PWM1的值就可以改变大厅灯的亮度
//        else                                 { dt_led = 0; }
//
////        if(Count1<PWM2||Count1==PWM2){ ws_led = 1; }         //改变PWM2的值就可以改变卧室灯的亮度
////        else                                 { ws_led = 0; }
////
////        if(Count1<PWM3||Count1==PWM3){ sm_led = 1; }         //改变PWM3的值就可以改变睡眠灯的亮度
////        else                                 { sm_led = 0; }
//        TR0=1;
//}

蓝牙的头文件:
#ifndef         _lanya_h_
#define         _lanya_h_

int BBuffer[6] = {0};   //从串口接收的双个数据 (缓存区)
uchar j=0,shuju=1;
//uchar Count1=0,PWM1=0,PWM2=0,PWM3=0;

void SerialIni(){

    SCON = 0x50;
    AUXR &= 0xBE;
    AUXR |= 0x00;
    TMOD &= 0x0F;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1;           //定时器1启动
    ES = 1;          //开放串口中断
    EA = 1;          //开放CPU中断
}

void gnenqhuan()
{

if(shuju==1)
{
        while(BBuffer[0])
        {
                switch(BBuffer[0])                                                                                    //遥控状态
                {

                        case 101:
                                                water_j = 0;
                                                lcd_com(0x80);        disp_chinese("饮水机状态:   开"); break; //饮水机开
                        case 102:   water_j = 1;
                                            lcd_com(0x80);        disp_chinese("饮水机状态:   关"); break; //饮水机关

                        case 103:  curtain = 0;
                                                lcd_com(0x90);        disp_chinese("窗帘  状态:   开"); break; //窗帘开
                        case 104:  curtain = 1;
                                                lcd_com(0x90);        disp_chinese("窗帘  状态:   关"); break; //窗帘关

                        case 105:  freezer = 0;
                                                lcd_com(0x88);        disp_chinese("冰箱  状态:   开"); break; //冰箱开
                        case 106:  freezer = 1;
                                                lcd_com(0x88);        disp_chinese("冰箱  状态:   关"); break; //冰箱关

                        case 107:  feng_s  = 0;
                                                lcd_com(0x98);        disp_chinese("风扇  状态:   开"); break; //风扇开
                        case 108:  feng_s  = 1;
                                                lcd_com(0x98);        disp_chinese("风扇  状态:   关"); break; //风扇关

                        case 109:  socket_1 = 0;
                                                lcd_com(0x80);        disp_chinese("插座1 状态:   开"); break; //插座1开
                        case 110:  socket_1 = 1;
                                                lcd_com(0x80);        disp_chinese("插座1 状态:   关"); break; //插座1关

                        case 111:  socket_2 = 0;
                                                lcd_com(0x90);        disp_chinese("插座2 状态:   开"); break; //插座2开
                        case 112:  socket_2 = 1;
                                                lcd_com(0x90);        disp_chinese("插座2 状态:   关"); break; //插座2关

                        case 113:  socket_3 = 0;
                                                lcd_com(0x88);        disp_chinese("插座3 状态:   开"); break; //插座3开
                        case 114:  socket_3 = 1;
                                                lcd_com(0x88);        disp_chinese("插座3 状态:   关"); break; //插座3关

                        case 115:  socket_4 = 0;
                                                lcd_com(0x98);        disp_chinese("插座4 状态:   开"); break; //插座4开
                        case 116:  socket_4 = 1;
                                                lcd_com(0x98);        disp_chinese("插座4 状态:   关"); break; //插座4关

                         case 117:  dt_led = 0;
                                                lcd_com(0x80);        disp_chinese("大厅灯状态:   开"); break; //大厅灯开
                        case 118:  dt_led = 1;
                                                lcd_com(0x80);        disp_chinese("大厅灯状态:   关"); break; //大厅灯关

                        case 120:
                                           clr_all();
                                           lcd_com(0x80);        disp_chinese("★蓝牙智能开关  ");
                                                                                break;          //手机遥控状态

                        case 121:  RX_MAIN();                                  // 判断是否接收到开关数据
                                           RX_MAIN1();                                  // 判断是否接收到温度数据
                                           sta = SPI_Read(STATUS);          // 读状态寄存器
                                                                                break;          //2.4G遥控状态

                    case 122:  sm_led = 0;
                                                lcd_com(0x90);        disp_chinese("睡眠灯状态:   开"); break; //睡眠灯开
                        case 123:  sm_led = 1;
                                                lcd_com(0x90);        disp_chinese("睡眠灯状态:   关"); break; //睡眠灯关

                        case 124:  ws_led = 0;
                                                lcd_com(0x88);        disp_chinese("卧室灯状态:   开"); break; //卧室灯开
                        case 125:  ws_led = 1;
                                                lcd_com(0x88);        disp_chinese("卧室灯状态:   关"); break; //卧室灯关

                        case 126:  socket_5 = 0;
                                                lcd_com(0x88);        disp_chinese("插座5 状态:   开"); break; //插座5开
                        case 127:  socket_5 = 1;
                                                lcd_com(0x88);        disp_chinese("插座5 状态:   关"); break; //插座5关

                        default:break;
                }

        }
}

}

void Uart2(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如果是接收中断
    {
……………………

完整的设计报告文档(word格式)和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