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32管脚耐压性

楼主(2018-09-02):
本人小白,想知道SMT32管脚的耐压性,请大神指导!

网友A:
STM32单片机的有些引脚可以容忍5V的电压,而有的引脚智能容忍3.3V的电压,具体的引脚容忍的具体电压值还是要查询STM32单片机的手册来看。

网友B:
应该是3.3伏,但是讲解的视频原子的,说最高耐压是5伏

网友C:
这个需要查手册
1, 你看到手册里有FT 就是容忍5V 的电压。
2,如果连接TTL电平的话 最小 2V 最大 Vdd+0.5V 也就是5.5V (这个是最大值)(题外话如果大于这个电压的话,估计32就OVER了)
3,如果连接COMS 电平的话有分输入最低电平电压(也就是端口可以检测到的电压)-0.5V ---最大值 0.35×VDD      -----输入高电平电压 最小值是 0.65*VDD 最大值 是 VDD+0.5V。
4,标准IO脚施密特触发器电压延迟   最小值是 200mV
5,输入漏电流 3ua.
6,  弱上拉电阻
7,弱下拉电阻
8,IO引脚的电容。
写了这么多,估计你只想知道的就是 IO 端口 ,我给最小几V 的电压,端口就能确定是 1.或小于多少电压端口就认为是 0 .
这个就是上面写的 TTL 电平 和 COMS 电平 。
最小值 2V 最大值5V。
如果实际操作是一定确定在IO端口允许范围之内否则,我们伟大的32 就可能牺牲了。

网友D:
亲测5V给STM32供电,长时间工作,没有任何问题,所有ADC、DAC、DIO都是5V,可能是运气好。

网友E:
从规格书上面看一般来说
1.AD口不可以加5V
2.其他普通的IO带 FT 描述的是可以容忍5V
3.特殊的调试口不可以加5V

网友F:
一般 都是 5v/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