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单片机无法控制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好,我是上次提出了继电器有问题的新手。经过我这几天研究,发现220v转5v供电是没有问题的,我短接了继电器的DC-和IN端,继电器就接通了(低电平融合模式)。我觉得这个说明供电是足够接通继电器的。现在我觉得问题应该在我的单片机控制IN端的高低电平的问题,我测了下DC-和IN端电压,继电器正常接通应该是0V,但是现在测一直是4V左右(如果我改继电器为高电平融合模式,这里电压就一直是0V左右)。等于是继电器一直处于熔断状态,我的单片机无法控制IN的电平了。请教一下各位,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这是上贴:http://www.51hei.com/bbs/dpj-132823-1.html

网友A(2018-09-02):
代码 电路图放上来~~~

网友B:
这个继电器是不是

上面黑色的跳线帽换一下,就是高/低电平触发转换
高电平时 DC+ 跟IN短接 ,  低电平时 DC-跟IN短接 可触发继电器

网友C:
NPN三极管,串接继电器,接+5V或+12V,高电平触发。PNP三极管,串接继电器,接+5V或+12V,低电平触发。两种方式都 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继电器是不是

上面黑色的跳线帽换一下,就是高/低电平触发转换

短接是可以直接触发,但是我不能一直短接呀,我想用单片机来控制触发。

网友E:
说得不是很清楚啊,单片机控制三极管得基极所谓in端嘛?你单片机不是烧录了程序控制他为高电平它就一直高电平输出得嘛,高电平输出三极管就会导通了,继电器就合起来了,不行得话可能是三极管极基极电阻太大,提供不不够电流,三极管没有导通,三极管用npn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说得不是很清楚啊,单片机控制三极管得基极所谓in端嘛?你单片机不是烧录了程序控制他为高电平它就一直高电 ...

单片机的程序我查了现在是输出高电平状态,但是IN端我测量还是低电平。只有在我使用220v转5v供电给继电器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用USB供电就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的程序我查了现在是输出高电平状态,但是IN端我测量还是低电平。只有在我使用220v转5v供电给继电器 ...

完整原理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F(2019-05-19):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后面解决没,解决了请给我说一下谢谢

网友G:
可加上拉或下拉电阻试试。是否有电路图?

网友H:
不放代码和原理图,让人猜谜吗

网友I:
排除继电器故障的话可以用三极管驱动试试

网友J:
上单片机图。还有用的是什么方法控制的继电器模块,直接控制还是通过控制三极管间接控制。单独拿出单片机,测试程序控制有无问题(相应的P口电平有无高低变化)。都没人题的话,查220V转DC5V的功率是否大于继电器的额定功率。220V转DC5V的模块功率只能找商家要。继电器功率按照型号找到数据手册能查到。功率一定要大于继电器。毕竟220V转DC5V还要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K:
把其他代码屏蔽掉,只设置io模式,再驱动继电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