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人专用智能房间控制器设计(单片机源码+蓝牙APP+原理图PCB)

楼主:
作者:落叶风的作品
先看下硬件设计,使用的是单片机STC12C5A60S2,共有8路输入,其中4路是隔离的,低电平为开,输出也是8路,4个继电器,4个可控硅,为了简化可控硅的控制电路,采用5V的隔离电源隔开,有6个开关,开关1-5分别对应的4个可控硅及1个继电器输出,开关6是用于显示翻页及设置用,短按为翻页,长按为进入当前页的设置,再短按为改变设置项目,再长按为保存设置,开关5当处于设置时,就为调整参数,如不处于设置状态时,为继电器1控制。继电器2设置有一组定时开关功能,是采用触发方式的。显示用0.96寸的OLED显示器,温度湿度用DHT11模块。带有无线遥控功能,控制开关1-4,由于是测试板,所以输入输出元件没有装齐,只装部份进行测试,但单片机及手机软件并没偷工减料,所想到的都写上去了,但由于没实际环境中使用过,可能有BUG。

必须为开源者落叶风大神点赞,这技术绝对牛哄哄。

电路原理图如下:

制作出来的pcb实物图如下:

手机软件方面,是第一次写手机软件,自己有用中文编程软件易语言写过小软件,所以看了几天易安卓的教程,就写这手机软件,由于还不熟悉这编程软件,特别是它的数组操作搞不清楚,所以手机软件源代码上基本上是变量以文本型为主,软件的基本功能齐全,有显示控制窗口口、设置窗口及定时设置窗,能直接操作控制单片机的开关及参数的修改。
当手机软件正常开启后,会把手机当前时间发送个授时命令给单片机,根据单片机设置情况,进行授时操作。

OLED显示屏用来显示一些数据,和进行相关设置显示。

蓝牙转串口模块,是HC-06从机蓝牙模块,已用命令把它的波特率改为19200。采用引线引出来,方便测试。

315无线模块

//蓝牙房间控制器
//编写时间为2015-6-2
//时钟用22.1M,cpu用STC12C5A60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oldkey,keyval,pagevol,bbtemp;
unsigned int keyjixu ,jisu,tempxidu;
bit BBkongvol,readtimekong,time05s,dingkong,timeauto,rscRSkong;
unsigned char t_sec,t_min,t_hour,t_1224ji;
unsigned char timetao,settao,RSzhuantai2,recRSjisu;
unsigned char dingon_hour,dingon_min,dingoff_hour,dingoff_min;
unsigned char recRSvol[6];
extern void OLED_Init(void);
extern void OLED_Clear(void);
extern void OLED_Show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o);
extern void OLE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p);
extern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
extern void OLED_32X16(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
//外部引用DS1302子程序
extern void write_time(unsigned char temp1,temp2);
extern unsigned char read_time(unsigned char hangmu);
extern void DS1302ini();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4;
sbit KEY4=P1^5;
sbit KEY5=P1^6;
sbit KEY6=P1^7;
sbit BB=P4^7;
sbit OUT1=P2^7;
sbit OUT2=P2^6;
sbit OUT3=P2^5;
sbit OUT4=P2^4;
sbit OUT5=P2^3;
sbit OUT6=P2^2;
sbit OUT7=P2^1;
sbit OUT8=P2^0;
sbit DHT11DA=P3^6;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长延时程序,延时t毫秒,STC 1T单片机11.0592M晶振I值为648,22.1I值为1298,12MI值为705。
{
         unsigned int i;
         while(t--)
           {
                for(i=1298;i>0;i--);
           }
}

void delay10us() //延时10us,STC 1T单片机11.0592M晶振J值为23,22。1MJ值为51。
{

   unsigned char j;
   for(j=51;j>0;j--);
}

//======================EEPROW偏程==============================
//写字节时,可以将原有数据中的1改为0,无法将0改为1,只能使用擦除命令将0改为1
//应注意,擦除命令会将整个扇区擦除
//由于擦除会将整个扇区擦除,为了方便写,所以这里用第二扇区存第一屏的状态,
//第三扇区存定时1的5个时间,每个时间有启用、开时间、关时间、星期(8b)
//第四扇区存定时6-10,第5扇区存温度值,
// 第二扇区地址0x0200-0x03ff,0x0400-0x05ff,0x0600-0x07ff,0x0800-0x09ff.
void IAPIDLE()
{
    IAP_CMD = 0;      //关闭令,保护
    IAP_CONTR = 0;    //关EEPROM,保护
    IAP_TRIG = 0;
    IAP_ADDRL = 0;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0X80;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
unsigned char readEEP(unsigned int adddata)
{        //读取
        unsigned char eerdata;
        IAP_CONTR=0X83;//设置等待时间,1MHz以下取7,2M以下取6,3M取5,6M取4,12M取3,20M取2,24M取1,30M取0,前导1表示许档IAP
        IAP_CMD = 1;      //读取值1,写取2,擦除取3,擦除时按所在字节整个扇区撺除
        IAP_ADDRL = adddata;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adddata>>8;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TRIG = 0x5A;  //先送5A
    IAP_TRIG = 0xA5;  //先送5A再送A5立即触发
        _nop_();
        eerdata=IAP_DATA;
        IAPIDLE();
        return eerdata;
}
void writeEEP(unsigned int adddata, unsigned char eerdata)
{//写入
  IAP_CONTR=0X83;//设置等待时间,
  IAP_CMD = 2;      //读取值1,写取2,擦除取3,擦除时按所在字节整个扇区撺除
  IAP_ADDRL = adddata;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adddata>>8;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DATA=        eerdata;//传入数据
  IAP_TRIG = 0x5A;  //先送5A
  IAP_TRIG = 0xA5;  //先送5A再送A5立即触发
  _nop_();
  IAPIDLE();
}
void eraseEEP(unsigned int adddata)
{ //擦除
   IAP_CONTR=0X83;//设置等待时间,
  IAP_CMD = 3;      //读取值1,写取2,擦除取3,擦除时按所在字节整个扇区撺除
  IAP_ADDRL = adddata;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adddata>>8;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TRIG = 0x5A;  //先送5A
  IAP_TRIG = 0xA5;  //先送5A再送A5立即触发
  _nop_();
  IAPIDLE();
}
void writeDAT()
{
        eraseEEP(0x0200);
writeEEP(0x0200, dingkong);//定时状态
writeEEP(0x0201, dingon_hour); // 开时
writeEEP(0x0202, dingon_min);//开分
writeEEP(0x0203, dingoff_hour);//关时
writeEEP(0x0204, dingoff_min);//关分
writeEEP(0x0205, BBkongvol);//按键不发声
writeEEP(0x0206, timeauto);//自动校时
}
void timedisp()   //时间提取。这里只读时分秒及星期,时采用24小时制。
{
  unsigned char        i,j,times,timeg;
          i =read_time(0x84);//读时,这里还要判断是24小时制还是12小时制。
     if(i>=0x80)
                                  {           //12小时
                                             //只是小时的数值是最后5位为小时值,所以时的取法先置高3位为0,再除法及求余法。

                                         times=(i&0x1f)/16;//取高4位的数值给十分。
                                     timeg=i%16;//取低4位数值,把高4位置0。
                                     t_hour=times*10+timeg;
                                         j=i<<2;
                                         if(j>=0x80)
                                         {
                       t_1224ji=1;//12小时制,0为24小时制。
                       if(t_hour!=12){t_hour=t_hour+12;}//转为24小时,方便计算。
                                         }
                                         else
                                         {
                                         t_1224ji=1;        //2为上午。
                     if(t_hour==12)t_hour=0;//转为24小时,方便计算。
                                         }
                                  }
                                  else
                                  {                //24小时
                                         times=i/16;//取高4位的数值给十分。
                                    timeg=i%16;//取低4位数值,把高4位置0。
                                        t_hour=times*10+timeg;
                                        t_1224ji=0;//24小时制

                                  }

  i=read_time(0x82);//读分
  times=i/16;
  timeg=i%16;
  t_min=times*10+timeg;
  i =read_time(0x80);//读秒
  times=i/16;
  timeg=i%16;
  t_sec=times*10+timeg;//算出当前秒数。

}
void disppage0(bit xaxin)
{//当为0时,全屏更新,为1只刷新部份
        unsigned int kaka;

        if(xaxin==0)
        {
        OLED_Clear();
//        蓝牙房间控制
        OLED_ShowCHinese(16,0,0);
        OLED_ShowCHinese(32,0,1);
        OLED_ShowCHinese(48,0,2);
        OLED_ShowCHinese(64,0,3);
        OLED_ShowCHinese(80,0,4);
        OLED_ShowCHinese(96,0,5);
        }
//18:55:23 36C 75%
        if(timetao==1&&time05s!=0)
        {
                OLED_ShowChar(0,2,13);
        OLED_ShowChar(8,2,13);
        }
        else
        {
  OLED_ShowChar(0,2,t_hour/10);
        OLED_ShowChar(8,2,t_hour%10);
        }
        if(time05s!=0&&timetao==0)
        {
        OLED_ShowChar(16,2,13);
                OLED_ShowChar(40,2,13);
        }
        else
        {
                OLED_ShowChar(16,2,10);
                OLED_ShowChar(40,2,10);
        }
        if(timetao==2&&time05s!=0)
        {
                OLED_ShowChar(24,2,13);
          OLED_ShowChar(32,2,13);
        }
        else
        {
        OLED_ShowChar(24,2,t_min/10);
        OLED_ShowChar(32,2,t_min%10);
        }
        if(timetao==3&&time05s!=0)
        {
                OLED_ShowChar(48,2,13);
         OLED_ShowChar(56,2,13);
        }
        else
        {
        OLED_ShowChar(48,2,t_sec/10);
        OLED_ShowChar(56,2,t_sec%10);
        }
        kaka=tempxidu%256;
        OLED_ShowChar(72,2,kaka/10);
        OLED_ShowChar(80,2,kaka%10);
        OLED_ShowChar(88,2,11);
        kaka=tempxidu/256;
        OLED_ShowChar(104,2,kaka/10);
        OLED_ShowChar(112,2,kaka%10);
        OLED_ShowChar(120,2,12);
//开关状态
//读P0值,低电平为开,
        if((P0&0x01)==0)
        {
         OLED_ShowCHinese(0,4,7);
        }
        else
        {
                OLED_ShowCHinese(0,4,15);
        }
        if((P0&0x02)==0)
        {
OLED_ShowCHinese(16,4,8);
        }
        else
        {
                OLED_ShowCHinese(16,4,16);
        }
        if((P0&0x04)==0)
        {
OLED_ShowCHinese(32,4,9);
        }
        else
        {
                OLED_ShowCHinese(32,4,17);
        }
        if((P0&0x08)==0)
        {
OLED_ShowCHinese(48,4,10);
        }
        else
        {
                 OLED_ShowCHinese(48,4,18);
        }
        if((P0&0x10)==0)
        {
OLED_ShowCHinese(64,4,11);
        }
        else
        {
                OLED_ShowCHinese(64,4,19);
        }
        if((P0&0x20)==0)
        {
                OLED_ShowCHinese(80,4,12);
        }
        else
        {
OLED_ShowCHinese(80,4,20);
        }
        if((P0&0x40)==0)
        {
OLED_ShowCHinese(96,4,13);
        }
        else
        {
                 OLED_ShowCHinese(96,4,21);
        }
        if((P0&0x80)==0)
        {
OLED_ShowCHinese(112,4,14);
        }
        else
        {
                OLED_ShowCHinese(112,4,22);
        }
//灯及插座工作状态
if(OUT1==0)
{//低电平为开
OLED_ShowCHinese(0,6,27);
}
else
{
         OLED_ShowCHinese(0,6,23);
}
if(OUT2==0)
{//低电平为开
OLED_ShowCHinese(16,6,28);
}
else
{
         OLED_ShowCHinese(16,6,24);
}
if(OUT3==0)
{//低电平为开
OLED_ShowCHinese(32,6,29);
}
else
{
         OLED_ShowCHinese(32,6,25);
}
if(OUT4==0)
{//低电平为开
OLED_ShowCHinese(48,6,30);
}
else
{
         OLED_ShowCHinese(48,6,26);
}
if(OUT5==0)
{//低电平为开
OLED_ShowCHinese(64,6,35);
}
else
{
         OLED_ShowCHinese(64,6,31);
}
if(OUT6==0)
{//低电平为开
OLED_ShowCHinese(80,6,36);
}
else
{
         OLED_ShowCHinese(80,6,32);
}
if(OUT7==0)
{//低电平为开
  OLED_ShowCHinese(96,6,37);
}
else
{
         OLED_ShowCHinese(96,6,33);
}
if(OUT8==0)
{//低电平为开
OLED_ShowCHinese(112,6,38);
}
else
{
         OLED_ShowCHinese(112,6,34);
}
}
void disppage1(bit xaxin)
{//当为0时,全屏更新,为1只刷新部份
        if(xaxin==0)
        {
        OLED_Clear();
        //插座2定时设置
        OLED_ShowCHinese(0,0,41);
        OLED_ShowCHinese(16,0,42);
        OLED_ShowChar(32,0,2);
        OLED_ShowCHinese(40,0,43);
        OLED_ShowCHinese(56,0,44);
        OLED_ShowCHinese(72,0,45);
        OLED_ShowCHinese(88,0,46);
   }
        //选中  22:10-23:55
         if(settao==1&&time05s!=0)
         {
          OLED_ShowCHinese(0,2,6);
         }
         else
         {
                 if(dingkong==0)
                 {//当为0时不定时
                 OLED_ShowCHinese(0,2,40);
                 }
                 else
                 {
                         OLED_ShowCHinese(0,2,39);
                 }
         }
          if(settao==2&&time05s!=0)
                {
           OLED_ShowChar(16,2,13);
           OLED_ShowChar(24,2,13);
                }
                else
                {
                 OLED_ShowChar(16,2,dingon_hour/10);
           OLED_ShowChar(24,2,dingon_hour%10);
                }
        OLED_ShowChar(32,2,10);
        if(settao==3&&time05s!=0)
        {
  OLED_ShowChar(40,2,13);
        OLED_ShowChar(48,2,13);
        }
  else
  {
        OLED_ShowChar(40,2,dingon_min/10);
        OLED_ShowChar(48,2,dingon_min%10);
  }
        OLED_ShowChar(56,2,14);
        if(settao==4&&time05s!=0)
        {
  OLED_ShowChar(64,2,13);
        OLED_ShowChar(72,2,13);
        }
  else
  {
        OLED_ShowChar(64,2,dingoff_hour/10);
        OLED_ShowChar(72,2,dingoff_hour%10);
        }
        OLED_ShowChar(80,2,10);
        if(settao==5&&time05s!=0)
        {
  OLED_ShowChar(88,2,13);
        OLED_ShowChar(96,2,13);
        }
  else
  {
        OLED_ShowChar(88,2,dingoff_min/10);
        OLED_ShowChar(96,2,dingoff_min%10);
        }

//不选中 按键发声
if(settao==6&&time05s!=0)
        {
OLED_ShowCHinese(0,4,6);
        }
        else
        {
                if(BBkongvol==0)
                {
                OLED_ShowCHinese(0,4,40);
                }
                else
                {
                        OLED_ShowCHinese(0,4,39);
                }
        }
         if(xaxin==0)
         {
        OLED_ShowCHinese(16,4,47);
OLED_ShowCHinese(32,4,48);
OLED_ShowCHinese(48,4,52);
OLED_ShowCHinese(64,4,53);
//OLED_ShowCHinese(80,4,53);
         }
//不选中 自动效时
if(settao==7&&time05s!=0)
        {
OLED_ShowCHinese(0,6,6);
        }
        else
        {
                if(timeauto==0)
                {
                OLED_ShowCHinese(0,6,40);
                }
                else
                {
                        OLED_ShowCHinese(0,6,39);
                }
        }
         if(xaxin==0)
         {
        OLED_ShowCHinese(16,6,49);
OLED_ShowCHinese(32,6,50);
OLED_ShowCHinese(48,6,54);
OLED_ShowCHinese(64,6,55);
         }
}

//***********************键盘扫描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keyboard()//键盘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boardj;
     keyboardj=0;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keyboardj=1;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keyboardj=2;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keyboardj=3;
                  }
      }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
                          keyboardj=4;
                  }
      }
    if(KEY5==0)
           {
        delay(10);
                  if(KEY5==0)
                  {
                          keyboardj=5;
                  }
      }
         if(KEY6==0)
           {
        delay(10);
                  if(KEY6==0)
                  {
                          keyboardj=6;
                  }
      }
   return  keyboardj;
}
//************键盘控制子程序***************
//K2短按为开电源,关机显----,正常显铬铁实际温度,长按为调铬铁温度,最后个C闪,表示调温,再长按为存储并退出调温。
//K3K1分别为向上向下,短按为慢速增加减少,长按为快速。调节范围为200-480度。
//******************************************
void keydisphong()//主要功能是
{
   unsigned char keyyy;
   keyyy=keyboard();
  if (keyyy!=oldkey)
        {
                if(keyyy==0)//
      {
                                if(keyjixu>0)
                                {
                                        if(keyjixu<80)
                                        {

                                                if(oldkey==6)
                                                {
                                                        keyval=6;
                                                }
                                                if(oldkey==5)
                                                {
                                                        keyval=5;
                                                }
                                        }
                                        else
                                        {
                                                //keyval=11;
                                                keyjixu=0;
                                        }
                                }
                                else
                                {
                                        keyval=0;
                                  keyjixu=0;
                                }
                        }
                if(keyyy==1)
                {
                        if(OUT1==0)
                        {
                                OUT1=1;
                        }
                        else
                        {
                                OUT1=0;
                        }

                }
                if(keyyy==2)
                {
                        if(OUT2==0)
                        {
                                OUT2=1;
                        }
                        else
                        {
                                OUT2=0;
                        }
                }
                if(keyyy==3)
                {
                        if(OUT3==0)
                        {
                                OUT3=1;
                        }
                        else
                        {
                                OUT3=0;
                        }
                }
                if(keyyy==4)
                {
                        if(OUT4==0)
                        {
                                OUT4=1;
                        }
                        else
                        {
                                OUT4=0;
                        }
                }
                if(keyyy!=0)
                {
                        //刷新
                        if(pagevol==0&&keyval!=6)disppage0(1);
                        if(BBkongvol==1)
                        {//当BB可以发声,就
                          BB=1;//发响声。
                    bbtemp=15;//
                        }
                }
        }
  oldkey=keyyy;
   if(keyyy==5)//
      {
                                keyjixu++;
                                if(keyjixu>=80)
                                {
                                        if((keyjixu%6)==0)
                                        {
                                        keyval=15;
                                        }
                                }
                        }
        if(keyyy==6)//
      {
                                keyjixu++;
                                if(keyjixu==80)keyval=16;
                        }

         //键盘处理完成。
//以下为功能子程序
if(keyval==5)
                {
                 keyval=0;//这步必须的,清键值。
                        keyjixu=0;//清计数值,这两步是必要的。
    if(timetao==0&&settao==0)
                        {
                        //当不处于调整时,就控电器5
                        if(OUT5==0)
                        {
                                OUT5=1;
                        }
                        else
                        {
                                OUT5=0;
                        }
                 }
                 else
                 {
                        if(pagevol==0)
                        {
                                if(timetao==1)
                                {//调时
                                        t_hour++;
                                        if(t_hour>23)t_hour=0;
                                        OLED_ShowChar(0,2,t_hour/10);
                OLED_ShowChar(8,2,t_hour%10);
                                }
                                if(timetao==2)
                                {//调分
                                        t_min++;
                                        if(t_min>59)t_min=0;
                                        OLED_ShowChar(24,2,t_min/10);
                OLED_ShowChar(32,2,t_min%10);
                                }
                                if(timetao==3)
                                {//调秒
                                        t_sec++;
                                        if(t_sec>59)t_sec=0;
                                        OLED_ShowChar(48,2,t_sec/10);
                OLED_ShowChar(56,2,t_sec%10);
                                }

                        }
                        else
                        {
                                if(settao==1)
                                {//调定时
                                        if(dingkong==0)
                                        {
                                                dingkong=1;
                                        }
                                        else
                                        {
                                                dingkong=0;
                                        }
                                }
                                if(settao==2)
                                {//调开时
                                        dingon_hour++;
                                        if(dingon_hour>23)dingon_hour=0;
                                        OLED_ShowChar(16,2,dingon_hour/10);
               OLED_ShowChar(24,2,dingon_hour%10);
                                }
                                if(settao==3)
                                {//调开分
                                        dingon_min++;
                                        if(dingon_min>59)dingon_min=0;
                                        OLED_ShowChar(40,2,dingon_min/10);
                OLED_ShowChar(48,2,dingon_min%10);
                                }
                                if(settao==4)
                                {//调关时
                                        dingoff_hour++;
                                        if(dingoff_hour>23)dingoff_hour=0;
                                        OLED_ShowChar(64,2,dingoff_hour/10);
               OLED_ShowChar(72,2,dingoff_hour%10);
                                }
                                if(settao==5)
                                {//调关分
                                        dingoff_min++;
                                        if(dingoff_min>59)dingoff_min=0;
                                        OLED_ShowChar(88,2,dingoff_min/10);
                OLED_ShowChar(96,2,dingoff_min%10);
                                }
                                if(settao==6)
                                {//调发声
                                        if(BBkongvol==0)
                                        {
                                                BBkongvol=1;
                                        }
                                        else
                                        {
                                                BBkongvol=0;
                                        }
                                }
                                if(settao==7)
                                {//调自动校时
                                        if(timeauto==0)
                                        {
                                                timeauto=1;
                                        }
                                        else
                                        {
                                                timeauto=0;
                                        }
                                }
                        }

                 }
                }
                if(keyval==6)
                {
                 keyval=0;//这步必须的,清键值。
                        keyjixu=0;//清计数值,这两步是必要的。
                        if(timetao==0&&settao==0)
                        {
                        if(pagevol==0)
                        {
                                pagevol=1;
                                disppage1(0);
                        }
                        else
                        {
                                pagevol=0;
                                disppage0(0);
                        }
                 }
                 else
                 {
                         if(pagevol==0)
                         {
                                 timetao++;
                                 if(timetao==4)
                                 {
                                         timetao=1;

                                 }
                   }
                         else
                         {
                                 settao++;
                                 if(settao==8)
                                 {
                                         settao=1;

                                 }
                         }
                 }
                }
                        if(keyval==15)
                {
                 keyval=0;//这步必须的,清键值。
                        //keyjixu=0;//清计数值,这两步是必要的。
                        if(pagevol==0)
                        {
                                if(timetao==1)
                                {//调时
                                        t_hour++;
                                        if(t_hour>23)t_hour=0;
                                        OLED_ShowChar(0,2,t_hour/10);
                OLED_ShowChar(8,2,t_hour%10);
                                }
                                if(timetao==2)
                                {//调分
                                        t_min++;
                                        if(t_min>59)t_min=0;
                                        OLED_ShowChar(24,2,t_min/10);
                OLED_ShowChar(32,2,t_min%10);
                                }
                                if(timetao==3)
                                {//调秒
                                        t_sec++;
                                        if(t_sec>59)t_sec=0;
                                        OLED_ShowChar(48,2,t_sec/10);
                OLED_ShowChar(56,2,t_sec%10);
                                }

                        }
                        else
                        {
                                if(settao==2)
                                {//调开时
                                        dingon_hour++;
                                        if(dingon_hour>23)dingon_hour=0;
                                        OLED_ShowChar(16,2,dingon_hour/10);
               OLED_ShowChar(24,2,dingon_hour%10);
                                }
                                if(settao==3)
                                {//调开分
                                        dingon_min++;
                                        if(dingon_min>59)dingon_min=0;
                                        OLED_ShowChar(40,2,dingon_min/10);
                OLED_ShowChar(48,2,dingon_min%10);
                                }
                                if(settao==4)
                                {//调关时
                                        dingoff_hour++;
                                        if(dingoff_hour>23)dingoff_hour=0;
                                        OLED_ShowChar(64,2,dingoff_hour/10);
               OLED_ShowChar(72,2,dingoff_hour%10);
                                }
                                if(settao==5)
                                {//调关分
                                        dingoff_min++;
                                        if(dingoff_min>59)dingoff_min=0;
                                        OLED_ShowChar(88,2,dingoff_min/10);
                OLED_ShowChar(96,2,dingoff_min%10);
                                }

                        }
                }
                if(keyval==16)
                {//长按进入设置及退出设置
                 keyval=0;//这步必须的,清键值。
                        //keyjixu=0;//清计数值,这两步是必要的。
                        if(pagevol==0)
                        {
                                if(timetao==0)
                                {
                           timetao=1;
                                }
                                else
                                {//保存数据
                                        timetao=0;
                                        write_time(0X84,(t_hour/10)*16+t_hour%10);//时
                                        write_time(0X82,(t_min/10)*16+t_min%10);//写分
                                        write_time(0X80,(t_sec/10)*16+t_sec%10);//写秒
                                }
                        }
                        else
                        {
                                if(settao==0)
                                {
                         settao=1;
                                }
                                else
                                {//保存数据
                                        settao=0;
                                        writeDAT();
                                }
                        }
                }

}

void dingtimekong()
{//定时控制,采用触发式。每0.5S比较一次
        if(dingkong==1)
        {
           if(dingon_hour==t_hour&&dingon_min==t_min)OUT6=0;
                 if(dingoff_hour==t_hour&&dingoff_min==t_min)OUT6=1;
        }
}

unsigned char DHT11readbit()
{
  unsigned char i,temp,dataDHT,caoxi;
  for(i=0;i<8;i++)
        {
         //数据时序先低电平50us,再高电平,当26-28us为0、70us为1。
         caoxi=2;
         while((!DHT11DA)&&caoxi++);//检测50us低电平是否过去。
         delay10us();delay10us();delay10us();//延时30us,再判断,如还是高电平就数据为1,如低电平为0。
         temp=0;   //先置0
         if(DHT11DA)temp=1;        //超过30us还是高电平的就置1。
         caoxi=2;
         while((DHT11DA)&&caoxi++);//如还是高电平就等它为低电平,如超时就跳出循环.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caoxi==1)break;
                   //合成数据
          dataDHT<<=1;
          dataDHT|=temp;
   }
   return(dataDHT);
}
unsigned int DHT11read() //由于返回的温度及湿度只有2个8b,所以用个16b的来存贮,前8位为湿度,后8位为温度。
{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caoxi;
  unsigned int DHTdata ;
  //主机拉低大于18ms
  DHT11DA=0;
  delay(20);
  DHT11DA=1;
  //主机放开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40us.
  delay10us();delay10us();delay10us();delay10us();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读数。
  if(DHT11DA==0)
    {
          caoxi=2;//初始化超时值,对于22M晶振为175us,主要是防止DHT不动作引起程序进入死循环,超时就跳出来。
          while((!DHT11DA)&&caoxi++);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caoxi=2;
          while((DHT11DA)&&caoxi++);
         //数据接收状态
          temp1=DHT11readbit();
          temp2=DHT11readbit();
          temp3=DHT11readbit();
          temp4=DHT11readbit();
          temp5=DHT11readbit();
         //数据校验
          DHT11DA=1;
          if(temp5=(temp1+temp2+temp3+temp4)) //如校对正确就组合数据,并返回。
            {
                 DHTdata=temp1*256+temp3;
                }
                else
                {
                 DHTdata=0;//当数据不正确时,就送0值,当然这一步看情况来决定是否用它。
                }
        }
   return(DHTdata); //返回数据

}
void rs2232tx(unsigned char txdata)//串口2发送程序
{
S2BUF=txdata;//把数据传给串口寄存器SBUF。
while(!(S2CON & 0x02));//检测是否发完。
//S2TI=0;//重置初值。
        S2CON=S2CON & 0xfd;
}
void senddata()
{//串口数据发送,命令格式EF,EE,P0(低7位开关状态),P2(低7位输出状态),P0P2第8位(主要是防止与引导码冲突),温度,湿度,定时状态,开时,开分,关时,关分,FF 不进行校验数据。
        //为方便手机编程,传送的数据用BCD码
        unsigned char kkkkk,hhhh;
        rs2232tx(0xef);
        rs2232tx(0xee);
        rs2232tx(P0&0x7f);
        rs2232tx(P2&0x7f);
        kkkkk=0;
        if((P0&0x80)!=0)
        {
                kkkkk=kkkkk+2;
        }
        if((P2&0x80)!=0)
        {
                kkkkk=kkkkk+1;
        }
        rs2232tx(kkkkk);
        kkkkk=tempxidu%256;
        hhhh=(kkkkk/10)*16+kkkkk%10;
        rs2232tx(hhhh);
        kkkkk=tempxidu/256;
        hhhh=(kkkkk/10)*16+kkkkk%10;
        rs2232tx(hhhh);
        rs2232tx(dingkong);
        kkkkk=dingon_hour;
        hhhh=(kkkkk/10)*16+kkkkk%10;
        rs2232tx(hhhh);
        kkkkk=dingon_min;
        hhhh=(kkkkk/10)*16+kkkkk%10;
        rs2232tx(hhhh);
        kkkkk=dingoff_hour;
        hhhh=(kkkkk/10)*16+kkkkk%10;
        rs2232tx(hhhh);
        kkkkk=dingoff_min;
        hhhh=(kkkkk/10)*16+kkkkk%10;
        rs2232tx(hhhh);
        rs2232tx(0xff);
}
void rscRSkongji()
{//串口数据接收后处理子程序
        //开关控制 命令 01 受控值,00,00,00,00
        //校时控制 命令 02  时 分 秒 00 00
        //定时控制 命令 03 受控值 开时 开分 关时 关分
        if(rscRSkong==1)
        {//收到处理的数据

                switch(recRSvol[0])
                {
                        case 1:
                                if((recRSvol[1]&0x01)!=0)
                                {//当手机开关1按下
                                        if(OUT1==0)
                                        {
                                        OUT1=1;
                                  }
                                        else
                                        {
                                                OUT1=0;
                                        }
                                }
                                if((recRSvol[1]&0x02)!=0)
                                {//当手机开关1按下
                                        if(OUT2==0)
                                        {
                                        OUT2=1;
                                  }
                                        else
                                        {
                                                OUT2=0;
                                        }
                                }
       if((recRSvol[1]&0x04)!=0)
                                {//当手机开关1按下
                                        if(OUT3==0)
                                        {
                                        OUT3=1;
                                  }
                                        else
                                        {
                                                OUT3=0;
                                        }
                                }
       if((recRSvol[1]&0x08)!=0)
                                {//当手机开关1按下
                                        if(OUT4==0)
                                        {
                                        OUT4=1;
                                  }
                                        else
                                        {
                                                OUT4=0;
                                        }
                                }
       if((recRSvol[1]&0x10)!=0)
                                {//当手机开关1按下
                                        if(OUT5==0)
                                        {
                                        OUT5=1;
                                  }
                                        else
                                        {
                                                OUT5=0;
                                        }
                                }
       if((recRSvol[1]&0x20)!=0)
                                {//当手机开关1按下
                                        if(OUT6==0)
                                        {
                                        OUT6=1;
                                  }
                                        else
                                        {
                                                OUT6=0;
                                        }
                                }
      if((recRSvol[1]&0x40)!=0)
                                {//当手机开关1按下
                                        if(OUT7==0)
                                        {
                                        OUT7=1;
                                  }
                                        else
                                        {
                                                OUT7=0;
                                        }
                                }
       if((recRSvol[1]&0x80)!=0)
                                {//当手机开关1按下
                                        if(OUT8==0)
                                        {
                                        OUT8=1;
                                  }
                                        else
                                        {
                                                OUT8=0;
                                        }
                                }
                                break;
                        case 2:
                                //手机自动校时,当手机建立连接时,如需自动校时,就启用。这是在串口中断程序内执行。
                                if(timeauto==1)
                                {
          write_time(0X84,(recRSvol[1]/10)*16+recRSvol[1]%10);//时
                                        write_time(0X82,(recRSvol[2]/10)*16+recRSvol[2]%10);//写分
                                        write_time(0X80,(recRSvol[3]/10)*16+recRSvol[3]%10);//写秒
                                }
                                break;
                        case 3: //需BCD码转16进
                                 dingkong=recRSvol[1];
                           dingon_hour=(recRSvol[2]/16)*10+recRSvol[2]%16;
                           dingon_min=(recRSvol[3]/16)*10+recRSvol[3]%16;
                           dingoff_hour=(recRSvol[4]/16)*10+recRSvol[4]%16;
                           dingoff_min=(recRSvol[5]/16)*10+recRSvol[5]%16;
                            writeDAT();
                                break;
                         default:   break;
                }

                rscRSkong=0;
        }

}
void sysintEEP()
{
        dingkong=readEEP(0x0200);//定时状态
        dingon_hour=readEEP(0x0201); // 开时

……………………

网友A(2018-09-02):
很实用,wifi模块还没搞明白,谢谢楼主

网友B:
蓝牙有源码吗

网友C(2019-07-27):
文件里有APP的

网友D(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