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写入单片机程序后不转却发热

楼主(2018-09-02):
我的步进电机写入程序后但是不转   板子上的灯是亮的   电机却发热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呢  谢谢了大神

网友A:
赶快撤掉 这会烧毁的 这样做相当于短路,是你的程序或者硬件连接有问题,你要一步步排查

网友B:
连接有问题  看看有什么线连接错了

网友C:
首先,要排除电机是否负载太大,电机处于堵转状态

如果不是电机堵转,那就要检查软件,看是否正确的换相,这点可以从CPU的IO口输出观察到

如果软件确实正确换相了,那就检查步进电机控制器的H桥部分的电路是否工作正常,是否有硬件故障

网友D:
我刚开始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不转但是抖动,抖动是相线接错导致。如果电机的轴一动不动那肯定是电机的问题了,撤掉连线用手转动一下看能不能转动确定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E:
这一看就是你程序出了什么问题,出现这种事一定要快断电,很容易烧坏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