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74hc595控制16x16led点阵左右移动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9-02):
单片机16X16点阵程序,内附接线图,源码
如果觉得点阵 闪动
是因为595读数据的原因
换成大点的晶振(24M)即可

电路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不清晰可参考总原理图).jpg

/*****************************************************************************************
*                         LED点阵实验 (左右移动)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这个函数在库 <intrins.h> 中

//SPI IO
sbit MOSIO = P3^4;
sbit R_CLK = P3^5;
sbit S_CLK = P3^6;

//变量声明
unsigned long column;   //点阵列
unsigned long row;      //点阵行
unsigned long val;

//点阵显示数组
unsigned long code tab[] = {0x00010000, 0x00020000, 0x00040000, 0x00080000, 0x00100000, 0x00200000, 0x00400000, 0x00800000,
                           0x01000000, 0x02000000, 0x04000000, 0x08000000, 0x10000000, 0x20000000, 0x40000000, 0x80000000 };

//函数声明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long  SendVal);
void display();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k;

   column = 0xffffffff;                                          //全亮
   row = 0x00000000;
   for(i = 200; i > 0; i--)
   {
        display();
   }

   while(1)
   {
      for(k=0;k<16;k++)
      {
            column = tab[k];
                row = 0x00000000;
        for(i = 20; i > 0; i--)
            {
              display();     //横扫描          送入显示显示数据
            }
          }

      for(k = 0; k < 16; k++)
      {
                  column = 0xffffffff;
            row = ~tab[k];
        for(i = 20; i > 0; i--)
            {
              display();     //纵扫描          送入显示显示数据
            }
          }
    }
}

/*********************************************************************************************************
** 函数名称: HC595SendData
** 功能描述: 向SPI总线发送数据
*********************************************************************************************************/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long SendVal)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32; i++)
   {
        if((SendVal << i) & 0x80000000) MOSIO = 1; //set dataline high  0X8000  最高位与SendVal左移的最高位 进行逻辑运算
        else MOSIO = 0;                                   // 如果为真 MOSIO = 1

        S_CLK = 0;
        NOP();        //产生方形波
        NOP();
        S_CLK = 1;
   }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NOP();   //产生方形波
  NOP();
  R_CLK = 1; //片选

}

void display()
{
   val = (row & 0xffff0000) + ((column >> 16) & 0x0000ffff);
   HC595SendData(val);
}

网友A(2019-07-01):
要积分 不知道怎么加积分 可以下载吗???

网友B(2019-09-29):
有仿真图吗大佬

网友C(2023-10-23):
unsigned long的最大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