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APP控制+单片机315M无线解码的七路遥控开关源码_学习型_成品

楼主:
安卓控制+315M无线通信单片机软件解码
成品以运行一年以上

手机控制由易安卓编写的APP(只写了安卓程序而且写的不太好)。
原理图与线路图由PADS9.5编辑。
一些调试工具由易语言编辑。

http://www.51hei.com/bbs/dpj-54638-1.html 单路
http://www.51hei.com/bbs/dpj-54161-1.html 四路
http://www.51hei.com/bbs/dpj-94000-1.html 六路
STC15W408AS模拟315M 2272解码程序
工作频率:12M
说明:7路继电器输出,7LED指示,1LED电源指示,1微动开关K1。
          按K1进入编辑模式,LED指示灯全亮。
          在编辑模式下 ,按下遥控器钮,LED1亮>>LED2亮>>LED3亮>>LED4亮>> LED5亮>>LED6亮>>LED7亮>>全亮(此模式存储的遥控码是关闭所有的LED)>>退出编辑模式。
          在编辑模式下 ,按K1退出编辑模式或存储有效的遥控码。
          在编辑模式下 ,长按K1 (10S) 删除所有存储的遥控码。
          在正常模式下 , 按下遥控器钮,及相应的LED.继电器亮灭。
注意: 同一条遥控码 在同一个LED上存两条,相当于亮了又灭,无动作。
优点: 能接收2262的1.2M-4.7M电阻编码,几乎所有的315M遥控器都兼容。
         由于定时读引脚,抗干扰能力强 ,和硬件解码距离无区别。
缺点:占用单片机资源比较多。

电路原理图如下:

pcb文件在附件中:

#include "stc15XX.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delay.h"
#define FOSC 1105920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16位无符号整型数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8位无符号整型数

sbit IR_INPUT = P5^5;

sbit KEY1 = P3^2;

sbit led1 = P3^3;
sbit led2 = P3^4;
sbit led3 = P3^5;
sbit led4 = P3^6;
sbit led5 = P3^7;
sbit led6 = P1^0;
sbit led7 = P1^1;

sbit JD1 = P5^4;
sbit JD2 = P1^7;
sbit JD3 = P1^6;
sbit JD4 = P1^5;
sbit JD5 = P1^4;
sbit JD6 = P1^3;
sbit JD7 = P1^2;

bit WiFi_200=0;           //200MS标记
bit WiFi_OK=0;           //模块返回数据与比对值匹配标记
bit CongZi=0;
u8 Index;                   //比对值索引
u8 WiFi_Step=0;    //模块启动执行到的步数
u16 value;
u16 SS_HZ;
u8 T0RL;
u16 Restart=0;

u8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u8 ms =1;
u8 ircode_x[3];  //编辑模式解码中间值
u8 ircodex[3];
u8 ircode[6];
u16 code Tm_bz[]={ 31 ,156 ,114 ,134 ,2 ,16 ,8 };
u8 code YaoKongSu_4 = 8;       //遥控码个数
u8 code DaiMaTiaoSu_20 = 20;  //遥控条数
bit WanCengBiaoJi = 0;         //        读完一组数据的标记
bit Bianji = 0;         //进入编辑标记
u8 JIBU=0;    //按键第几步标记
u8 E2BiaoJi;
u8 pdata Tm1[50];

u8 code WiFi_0[] = "AT\r\n";                        //AT命令是模块就绪
u8 code WiFi_1[] = "AT+CWMODE=2\r\n";            //设置为AP模式
u8 code WiFi_2[] = "AT+CWSAP=\"AT-00\",\"12345678\",8,4\r\n ";           //设置路由
u8 code WiFi_3[] = "AT+RST\r\n";                //重启模块
u8 code WiFi_4[] = "AT+CIFSR\r\n";                        //获取本地IP地址
u8 code WiFi_5[] = "AT+CIPMUX=1\r\n";            //启用多线程
u8 code WiFi_6[] = "AT+CIPSERVER=1,19730\r\n";        //启用服务器功能
u8 code WiFi_Len[] = { sizeof(WiFi_0)-1, sizeof(WiFi_1)-1, sizeof(WiFi_2)-1,sizeof(WiFi_3)-1,
                  sizeof(WiFi_4)-1, sizeof(WiFi_5)-1, sizeof(WiFi_6)-1};
u8 code *WiFi_Ptr[] = {&WiFi_0[0],  &WiFi_1[0],  &WiFi_2[0], &WiFi_3[0],
                       &WiFi_4[0],  &WiFi_5[0],  &WiFi_6[0]};
u8 code WiFi_syz[] = { 0,0,0,0,1,0,0,2 };

void ConfigTimer0(u8 ms);        //定时器0配置
void ConfigTimer3(u8 ms);        //定时器:CCP/PCA功能实现16位定时器功能
void WiFi_initial();            //模块初始化流程

u8  S_Take(u8 *ptr);                                                                                  //返回字符串长度
u8  Add_character(u8 *ptr1,u8 len ,u8 ptr);                   //字符串结尾加字符
u8  Add_Merge0(u8 *ptr1,u8 len,u8 *ptr2 );                    //字符串合并0
u8  Add_Merge1(u8 *ptr1, u8 len1 ,u8 *ptr2, u8 len2 ,u8 Ten );//字符串合并1
u8  Compare(u8 *ptr1, u8 len1, u8 *ptr2, u8 len2);            //字符串查找函数
void AT_CIPSEND(u8 dat,u8 len);                                                                  //AT命令组装并发送

extern void UartDriver();                           // 串口驱动函数
extern void ConfigUART();                           // 串口配置函数
extern void UartRxMonitor(u8 ms);           // 串口接收监控
extern void UartWrite(u8 *buf, u8 len);// 串口数据写入
/*以下为模拟2262解码调用程序 */
void Decoding(u8 add);        //脉冲解码 ,接收到脉冲编译成遥控条码
void Edit();                        //进入编辑模式,以便于存储遥控条码
void LED_add();                        //编辑模式下LED顺序累加
void Flash_Delete();        //删除Flash记录,删除所有的遥控条码
void LED_Mode(u8 add,u8 add1);         //LED模式变换与查找
void Initialization();        //初始化
void Button_scan();                //按钮扫描         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
void Flash_seek();                //Flash中查找对应值

void main ()
{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24); //配置T0定时1ms
        ConfigTimer3(5);   //CCP/PCA定时器1ms
    ConfigUART();      //配置波特率为115200

        IR_INPUT = 1;      //接收引脚
        Initialization();  //2622模拟解码初始化

    while (1)
    {          //AT流程用
          UartDriver();  //调用串口驱动
                  if(WiFi_200==1)        //200ms进入流程标记
                  { WiFi_200=0; WiFi_initial();} //模块初始化流程
                  //2622模拟解码用
                  if(WanCengBiaoJi == 1)
                  {        WanCengBiaoJi = 0;
                                   Decoding(0);
                                   Decoding(1);
                                   if((ircode[0]==ircode[3]) && (ircode[1]==ircode[4]) && (ircode[2]==ircode[5]) && ms!=0)
                                   {
                                                   if((ircodex[0]==ircode[0]) && (ircodex[1]==ircode[1]) && (ircodex[2]==ircode[2]) )
                                                        {    ms=1;        }
                                                        else
                                                        {
                                                                 ircodex[0]=ircode[0];
                                                                 ircodex[1]=ircode[1];
                                                                 ircodex[2]=ircode[2];
                                                                 if(Bianji==1)
                                                         { ms = 1; LED_add();}
                                                                 else
                                                                 { ms=0;}
                                                        }
                                        }

                        ET0 = 1;

                  }
    }
}
/*===============================================================================
  以下为AT控制流程
  ===============================================================================*/

/*AT初始化流程_子程序
  Ten-命令索引值 sx-成功跳转值 tc=失败跳转值 */
void WiFi_initial0(u8 Ten)
{
     static u8 JiShi=0;                    //计数
         static bit WiFi_fasong=0;  //命令发送标记

         Index=WiFi_syz[Ten] ;        //比对值索引
         if(WiFi_fasong==0)            //发送数据
         {  WiFi_fasong=1;  UartWrite(WiFi_Ptr[Ten], WiFi_Len[Ten]); }
         if(WiFi_OK==1)                   //比对成功返回标记
         {  WiFi_OK=0;  WiFi_fasong=0; JiShi=0;  WiFi_Step=Ten+1; return;}
         JiShi++;
         if((JiShi&0x07)==0)  //进入7次重新初始化发送标记
         {  WiFi_fasong=0; }
         if(JiShi>=50)                  //发送多次未果认定失败
         { WiFi_fasong=0; JiShi=0; WiFi_Step=10;}
}
//AT初始化流程
void WiFi_initial()
{
          //200ms进入一次
          switch (WiFi_Step)     //第几步索引值
          {         case 0:
                        WiFi_initial0(0);//AT命令是模块就绪
                        break;
             case 1:
                WiFi_initial0(1);//设置为AP模式
                break;
                 case 2:
                        if(CongZi==1)
                        WiFi_initial0(2);//设置路由
                        else
                        WiFi_Step=3;
                break;
                 case 3:
                         WiFi_initial0(3);//重启模块
                break;
                 case 4:
                        WiFi_initial0(4);// 获取本地IP地址
                break;
                 case 5:
                        WiFi_initial0(5);//启用多线程
                break;
                 case 6:
                        WiFi_initial0(6);//启用服务器功能
                break;
                  case 7:
                        Index=WiFi_syz[7];
                        WiFi_Step=8;
                    break;
                 case 8:
                        Restart++;
                        if(Restart > 3000) //10分钟初始化模块
                        { Restart=0; WiFi_Step=0; }
                    break;
         default:
                        WiFi_Step=0;
                    break;

          }
}

void LED_Action(u8 *ptr,u8 len)
{
         u8 i;
         bit tem;

         if(ptr[len]=='0')
         {  tem=0;  }
         else
         {  tem=1;  }

         for (i=0; i<8; i++)
         {          len++;
              if(ptr[len]=='1')
                   {
                          switch (i)
                          {         case 0: led1 = tem ; JD1 = !tem ;break;
                                 case 1: led2 = tem ; JD2 = !tem ;break;
                                 case 2: led3 = tem ; JD3 = !tem ;break;
                                 case 3: led4 = tem ; JD4 = !tem ;break;
                                 case 4: led5 = tem ; JD5 = !tem ;break;
                                 case 5: led6 = tem ; JD6 = !tem ;break;
                                 case 6: led7 = tem ; JD7 = !tem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u8 LED_state(u8 *ptr,u8 len)
{
     if(led1)
         {  ptr[len]='1'; }
         else
         {  ptr[len]='0'; }
         len++;
         if(led2)
         {  ptr[len]='1'; }
         else
         {  ptr[len]='0'; }
         len++;
         if(led3)
         {  ptr[len]='1'; }
         else
         {  ptr[len]='0'; }
         len++;
         if(led4)
         {  ptr[len]='1'; }
         else
         {  ptr[len]='0'; }
         len++;
         if(led5)
         {  ptr[len]='1'; }
         else
         {  ptr[len]='0'; }
         len++;
         if(led6)
         {  ptr[len]='1'; }
         else
         {  ptr[len]='0'; }
         len++;
         if(led7)
         {  ptr[len]='1'; }
         else
         {  ptr[len]='0'; }
         len++;
         ptr[len]='1';
         len++;
         return len;
}

/*命令的汇总处理,收到的数据格式; +IPD,0,15:@@@@AAT_00
  ptr-待处理数据 len 通道位  len1 数据起始位 */
void Command(u8 *ptr, u8 len,u8 Ten)
{
         u8 pdata HuiDa[18];                   //回答字符串
         u8 HuiDa_len;  //回答字符串长度
     u8 GeSu;                                                           //到达数据长度缓存值

         GeSu =ptr[len+2]-48;
         if(ptr[len+3]!=':')
         { GeSu =GeSu*10+(ptr[len+3]-48); }           //计算收到数据长度
         GeSu=GeSu-3;                                                   //去掉5位校验位
         Restart=0;

         if(ptr[Ten]=='A')
         {         HuiDa_len = 0;
                HuiDa_len = Add_Merge0(HuiDa,HuiDa_len,"@@");
                HuiDa_len = Add_character(HuiDa,HuiDa_len,'A');
                HuiDa_len = Add_Merge0(HuiDa,HuiDa_len,"\r\n");
                AT_CIPSEND(ptr[len],HuiDa_len);
                UartWrite(HuiDa,HuiDa_len);
            WiFi_Step=0;
         }
         else if(ptr[Ten]=='B')
         {
                 LED_Action(ptr,Ten+1);
            HuiDa_len = 0;
                HuiDa_len = Add_Merge0(HuiDa,HuiDa_len,"@@");
                HuiDa_len = Add_character(HuiDa,HuiDa_len,'C');
                HuiDa_len = LED_state(HuiDa,HuiDa_len);
                HuiDa_len = Add_Merge0(HuiDa,HuiDa_len,"\r\n");
                AT_CIPSEND(ptr[len],HuiDa_len);
                UartWrite(HuiDa,HuiDa_len);

         }
         else if(ptr[Ten]=='C')
         {  HuiDa_len = 0;
                HuiDa_len = Add_Merge0(HuiDa,HuiDa_len,"@@");
                HuiDa_len = Add_character(HuiDa,HuiDa_len,'C');
                HuiDa_len = LED_state(HuiDa,HuiDa_len);
                HuiDa_len = Add_Merge0(HuiDa,HuiDa_len,"\r\n");
                AT_CIPSEND(ptr[len],HuiDa_len);
                UartWrite(HuiDa,HuiDa_len);
         }
}

/*数据到达处理,提取通道位置与数据真正起始位,收到的数据格式; +IPD,0,15:@@@@AAT_00
  ptr-待处理数据  len-处理的起始位*/
void Data_arrival(u8 *ptr, u8 len)
{

           if (ptr[len+1]==',' && ptr[len+3]==':')
           {
                     if(ptr[len+4]=='@' && ptr[len+5]=='@' )
                  {
                                Command(ptr,len,len+6);
                  }
           }
           else if (ptr[len+1]==',' && ptr[len+4]==':')
           {
                     if(ptr[len+5]=='@' && ptr[len+6]=='@' )
                  {
                                Command(ptr,len,len+7);
                  }
           }
}

/* 串口动作函数,根据接收到的数据响应的动作
   buf-接收到的数据帧指针,len-数据帧长度 */
void UartAction(u8 *ptr, u8 len)
{
    u8 FanHui;
        u8 code cmd0[] = "OK";
        u8 code cmd1[] = "+CIFSR:APIP";
        u8 code cmd2[] = "+IPD,";
    u8 code cmdLen[] = {  sizeof(cmd0)-1, sizeof(cmd1)-1, sizeof(cmd2)-1};
    u8 code *cmdPtr[] = {&cmd0[0],  &cmd1[0],  &cmd2[0]};

        if (len >= cmdLen[Index])  //首先接收到的数据长度要不小于对比值长度
        {
                FanHui=Compare(ptr,len,cmdPtr[Index],cmdLen[Index]);
            if (FanHui>0)  //查找到匹配值
                {
                        if(Index==WiFi_syz[7])
                        {   Data_arrival(ptr, FanHui); } //数据进一步处理
                        else
                        {   WiFi_OK=1; }
                }
        }
}

/* 配置并启动T0,u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8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FOSC / 1000 / 12 ;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1000 ;
    tmp = 256 - ms ;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OD &= 0xF0;  // 定时器工作方式  方式 :8位重装模式计数器
        TMOD |= 0x02;  //配置T0为模式2
        T0RL = tmp;
        TH0 = tmp;     //加载T0重载值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PT0 = 1;        //配置T0中断为高优先级
}

/* 定时器:CCP/PCA功能实现16位定时器功能 */
void ConfigTimer3(u8 ms)
{
        SS_HZ = FOSC / 1000 / 12 ;      //定时器计数频率
        SS_HZ = SS_HZ  * ms ;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value =         SS_HZ;
        ACC =  P_SW1;
        ACC &=         0xcf;
        P_SW1 = P_SW1;                //CCP_S0=0 CCP_S1=0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清除CF标志
                                                //PCA定时器停止
                                                //清除模块中断标志
        CL = 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CMOD = 0x00;                //设置PCA时钟
        CCAP0L = value;
        CCAP0H = value>>8;
        value += SS_HZ;
        CCAPM0 = 0x49;                //PCA模块0为16位定时器模式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

void InterruptTimer3() interrupt 7 using 1
{
         static u8 cnt=40;

         CCF0 = 0;
         CCAP0L = value;
         CCAP0H = value>>8;
         value += SS_HZ;
     UartRxMonitor(1);  //串口接收监控
         if(cnt--==0)
         { cnt=40; WiFi_200=1; WDT_CONTR=0x37; }   //喂狗  8.4S

         Button_scan();
     Flash_seek();

}
/*字符串结尾加字符 - 返回:字符串长度
  ptr1-被加入字符串 len-被加入位置  ptr-加入的单字节数据        */
u8  Add_character(u8 *ptr1,u8 len ,u8 ptr)
{
        ptr1[len] = ptr;
        len++;
        ptr1[len] = '\0';
        return len;
}
/*字符串合并0 - 返回:字符串长度
  ptr1-被加入字符串 len-被加入位置  ptr2-加入的字符串*/
u8  Add_Merge0(u8 *ptr1,u8 len,u8 *ptr2 )
{
        while (*ptr2 != '\0')
        { ptr1[len] = *(ptr2++); len++; }
        ptr1[len]= '\0';
        return len;
}
/*字符串合并1- 返回:字符串长度
  ptr1-被加入字符串      len1-被加入位置    ptr2-加入的字符串
  len2-加入的字符串位置  Ten-加入的字符串长度 */
u8  Add_Merge1(u8 *ptr1, u8 len1 ,u8 *ptr2, u8 len2 ,u8 Ten )
{
        u8 i;
    for (i=0; i<Ten; i++)
        {  ptr1[len1+i] = ptr2[len2+i]; }
        ptr1[len1+i] = '\0';
        return (len1+i);
}
/*返回字符串长度 */
u8  S_Take(u8 *ptr)
{
        u8 len=0;
        while (ptr[len] != '\0')
        { len++; }
        return len;
}
/* AT命令组装并发送 样本:AT+CIPSEND=0,23\r\n
   dat-通道值 len-待发送数据长度*/
void AT_CIPSEND(u8 dat,u8 len)
{
     u8 pdata ZiFuc[20];
         u8        ZiFuc_Tem = 0;
         u8 Ten;

         // 最终字符串:AT+CIPSEND=0,123\r\n
         ZiFuc_Tem = Add_Merge0(ZiFuc,ZiFuc_Tem,"AT+CIPSEND=");
         ZiFuc_Tem = Add_character(ZiFuc,ZiFuc_Tem,dat);        // 写入通道值
         ZiFuc_Tem = Add_character(ZiFuc,ZiFuc_Tem,',');
         Ten=len/10%10;
         if(Ten!=0);
         {ZiFuc_Tem = Add_character(ZiFuc,ZiFuc_Tem,Ten+48);}
         Ten=len%10;
     ZiFuc_Tem = Add_character(ZiFuc,ZiFuc_Tem,Ten+48);
         ZiFuc_Tem = Add_Merge0(ZiFuc,ZiFuc_Tem,"\r\n");
         UartWrite(ZiFuc,ZiFuc_Tem);
         Delay1ms(20);
}
/* 字符串比较函数,比较两个字符串数据是否相同 - 返回:1,成功 0,失败
   ptr1-被比较字符串   len1-被比较位置   ptr2-比较的字符串
   len2-比较的字符串长度  */
bit Compare1(u8 *ptr1, u8 len1, u8 *ptr2, u8 len2)
{
          u8 i;

          for (i=0; i<len2; i++)
          {
                    if (ptr1[i+len1] != ptr2[i])
                  { return 0;}
          }
          return 1;
}
/*字符串查找函数,查找字符串与比对值的首字节相等的位置,之后进一步比对 - 返回:0,失败  非零, 字符串查找到的位置
  ptr1-被查找字符串   len1-被查找长度  ptr2-查找的字符串
  len2-查找的字符串长度  */
u8 Compare(u8 *ptr1, u8 len1, u8 *ptr2, u8 len2)
{
         u8 i;

        for (i=0; i<(len1-len2); i++)
        {
             if (ptr1[i] == ptr2[0])
                 {
                      if ( Compare1(ptr1,i,ptr2,len2))
                          {  return (i+len2); }
                 }

        }
    return 0;  //比较完全部长度数据都相等则返回1
}
/* ==========================================================================================
   以下为模拟2262解码调用程序
   ==========================================================================================*/

//脉冲解码
void Decoding(u8 add)
{
        u8 i, j, x, dat;
        u8 byt;

                x = add*25+1;
        for(i=0; i<3; i++)
        {    dat=i*8;
                     for(j=0; j<8; j++)
                         {      if(Tm1[dat+j+x]<=Tm_bz[6])
                                        {  byt <<= 1; byt |= 0x01; }
                                        else
                                        {  byt <<= 1; }

                         }
                     ircode[i+ add*3 ] = byt;
             }

}
void LED_Mode(u8 add,u8 add1)
{   bit dat;

    switch(add)
    {
                case 1: dat= led1;
                                _nop_();
                                led1=!dat;
                        if(Bianji==0)
                                {JD1 = dat; }
                break;
                case 2:        dat= led2;
                                _nop_();
                                led2=!dat;
                        if(Bianji==0)
                                {JD2 = dat; }
                break;
                case 3: dat= led3;
                                _nop_();
                                led3=!dat;
                        if(Bianji==0)
                                {JD3 = dat; }
                break;
                case 4: dat= led4;
                                _nop_();
                                led4=!dat;
                        if(Bianji==0)
                                {JD4 = dat; }
                                break;
                case 5: dat= led5;
                                _nop_();
                                led5=!dat;
                        if(Bianji==0)
                                {JD5 = dat; }
                break;
                case 6: dat= led6;
                                _nop_();
                                led6=!dat;
                        if(Bianji==0)
                                {JD6 = dat; }
                break;
                case 7: dat= led7;
                                _nop_();
                                led7=!dat;
                        if(Bianji==0)
                                {JD7 = dat; }
                break;
                case 8: led1 = add1;led2 = add1;led3 = add1;led4 = add1;led5 = add1;led6 = add1; led7 = add1;
                        if(Bianji==0)
                                {JD1 = !add1;JD2 = !add1; JD3 = !add1;JD4 = !add1;JD5 = !add1;JD6 = !add1;JD7 = !add1; WiFi_Step=0;}
                                break;
            default:
                        break;
    }

}
//初始化
void Initialization()
{
        Bianji=0;
        LED_Mode(8,1);
        JIBU=0;

        P1M1= 0x00;          //1111 1100        推挽输出
        P1M0= 0xfc;          //1111 1100
        P5M1= 0x20;          //0010 0000
        P5M0= 0x10;          //0001 0000

}

//遥控码修改
void Flash_Delete()
{  if(Bianji==1)
   {  eeprom_erase(0);        Initialization(); }
}
// 进入编辑模式
void Edit()
{   u8 i;
    u8 dat;

        if(Bianji==0)
        { Bianji=1;

          P1M1= 0xfc;          //1111 1100        推挽输出
          P1M0= 0xfc;          //1111 1100
          P5M1= 0x30;          //0011 0000
          P5M0= 0x10;          //0001 0000

          LED_Mode(8,0);
          E2BiaoJi=0xff;
      for(i=0; i<DaiMaTiaoSu_20; i++)
      {           if(eeprom_read(i*YaoKongSu_4)==0xff)
                       {E2BiaoJi=i; break;}
      }
        }
          else
    {
                if (E2BiaoJi!= 0xff && JIBU!=0)
        {      dat=        E2BiaoJi*YaoKongSu_4;
                           eeprom_write(dat+1,JIBU);        //标记以写入
                           eeprom_write(dat,JIBU);        //标记以写入
                           eeprom_write(dat+2,JIBU);        //标记以写入
                           eeprom_write(dat+3,ircode_x[0]);
                           eeprom_write(dat+4,ircode_x[1]);
                           eeprom_write(dat+5,ircode_x[2]);

                }
                Initialization();
                CongZi=1;
                WiFi_Step=0;
         }

}
void LED_add()
{
          JIBU++;
    if(JIBU>8)
        {   Initialization();  }
        else
        {   ircode_x[0]=ircodex[0];
                ircode_x[1]=ircodex[1];
                ircode_x[2]=ircodex[2];
                LED_Mode(8,1);
                if(JIBU==8)
                LED_Mode(8,0);
                else
                LED_Mode(JIBU,1);
    }
}

/* T0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接收2262到来的脉冲 */
void EXINT1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bit a1,a2,a3;
          static u8 Tm_zz=0;
          static u8 Tm_js=0;
      static u8 Tm=0;

      a3=a2;
      a2=a1;
          a1=IR_INPUT;
          if(a1==a3)
          {a2=a1;}

         if(a3)
          {
                        switch(Tm_zz)
                    {
                                case 0:      if(Tm==0)
                                             {
                                                             if((Tm_js<Tm_bz[0] )|| Tm_js>Tm_bz[1])
                                                                 { Tm_zz=0; Tm=0; Tm_js=0; TH0 = T0RL; }
                                                                 else
                                                                    {  Tm++; Tm_zz=2; TH0 = 256- Tm_js; TL0=TH0;}
                                                         }
                                                         else
                                                         {         if((Tm_js<Tm_bz[2] )|| Tm_js>Tm_bz[3] )
                                                                 {  Tm_zz=0; Tm=0; Tm_js=0; TH0 = T0RL; }
                                                                   else
                                                                    { Tm1[Tm]=256-TH0; Tm++; Tm_zz=2;}
                                                         }

                                break;
                                case 1:           if((Tm_js<Tm_bz[4] )|| Tm_js>Tm_bz[5])
                                                         { Tm_zz=0; Tm=0; Tm_js=0; TH0 = T0RL; }
                                                         else
                                                         { Tm1[Tm]=Tm_js; Tm++; Tm_zz=2;}
……………………

网友A(2018-10-08):
谢谢楼主!分享的源码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B(2018-12-08):
改进版

00

网友C:
谢谢分享好东东,改进了哪些地方?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D(2019-07-06):
好资料,正需要,还有改进版

网友E(2020-03-25):
没太看懂,手机怎么控制315m模块?wifi吧

网友F:
666,功能还有APP控制

网友G:
很强,还有APP控制

网友H(2020-07-07):
楼主你这WIFI模块是什么型号 要怎样配置才能使用  静待你的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