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小车自动循着我画的轨迹走,设计思路是怎样的?

楼主(2018-09-02):
我想做一个STM3232的智能小车想用上位机画出一个轨迹然后小车就会自动循着我画的轨迹走求问各位大神这个应该这么做呢?目前还没什么思路。麻烦请不要说度娘了,我百度了好长时间之后都是答非所问没有找到理想的方案或者请说一下以什么当关键词,谢谢大家了!

楼主: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你画的轨迹是用什么画?
1.是自动寻迹小车,用红外管子让小车不走出轨迹外
2.如果更加高端的是用摄像头来识别地面上面的路径

网友B:
如果是黑线的话直接用红外识别轨迹,看你画的什么线

网友C:
上位机设置好坐标原点,在二维平面绘制轨迹,然后根据绘制路径产生轨迹的坐标数组,再根据相临数组的坐标偏差给小车发送行进指令。

网友C:
可以在上位机设置坐标原点,然后在二维平面绘制轨迹,绘制过程记录轨迹的坐标生成数组,执行时根据数组相临坐标得出位置偏差,然后给小车发送行进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上位机设置坐标原点,然后在二维平面绘制轨迹,绘制过程记录轨迹的坐标生成数组,执行时根据数组相临 ...

你好谢谢您的回答,上位机我想用C#做,但是不知道怎么用C#可以鼠标绘出图线轨迹,这个应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