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升电子工业串口屏方案pdf资料下载(带图文UI编辑软件)

楼主(2018-09-02):
该方案是依据乐升电子的 LT768 TFT 图形加速控制器配合常规的MCU所组合而成的此方案还包含了乐升电子自主研发的整合性软件可以让TFT屏厂的制造业者、方案开发商、或是系统端的客户能够依据产品功能需求快速地规划硬件规格及免费使用的整套开发工具完成其产品在TFT屏的显示应用避免为了处理TFT显示画面进行冗长的程序开发。

LT768工业串口屏方案提供了50控制指令2种开发模式使用者可以用图文Ul编辑器(UI Editor)以图形编辑方式或是图文整合编译器(UartTFT_Tool)以文字编辑方式来进行显示功能的开发编译完成后透过SPI Flash烧录器将显示的图片、字库、GIF动画、音乐文等整合成的Bin文件烧录到SPI flash再由使用者用USBRS232转接器透过仿真通讯软件(UartDebug)PC/NB端对TFT串口屏下指令做前期的验证以确认设计是否有误或是需要修改。

本方案搭配中、低阶的MCU 能够以最高的性价比轻易的实现TFT彩屏显示的应用产品如各式家电、工业设备、工业控制、电子仪器、医疗设备、人机接口、检测设备、电梯指示、充电设备、验票闸口指示等有TFT屏的电子产品上。

以下是指令分类:
图片显示/卷动指令
◎GIF动画显示指令
文字显示指令
变丑数字显示指令
几何绘图指专
电阻/电容屏控制指令
触控滑动控制指令
二维码显示指令
时钟(RTC)控制指令
背光控制指令
音乐控制指令

本公司独家研发,上位机的图形UI编辑软件,可以通过可视化操作进行界面开发,方便快捷!!!

联系窗口:
揭经理 (137-1509-2873);杜经理 (130-0888-7978)

联系邮箱:
howard@levetop.cn
可邮箱联系,免费提供芯片资料,谢谢。

工业串口屏及RGB或LVDS格式屏幕

工业串口屏及RGB或LVDS格式屏幕

2种编辑方式

2种编辑方式

远程传输控制指令

远程传输控制指令

LT768_串口屏B(1).pdf

网友A:
现在做串口屏的好多啊,看来这东西用不了多久就会白菜价了,现在价格也不高。
串口屏厂家,如果哪个能够最先占领图文界面编辑和控制程序编辑的傻瓜化,谁就能在竞争中取得先机。
如果控制程序编辑界面能做成 Python Editor或者ardublock那样就会很大程度上降低使用难度
那么普及速度会更加的迅速
可以想象一下,拿到一块串口屏,图形界面添加几个表头,然后编个程定义几下引脚功能,连上几根线,一个漂亮的电压表就出来了,再丰富一下程序,输出一个模拟量去控制一个可调电源,返回一个模拟量反馈电源输出参数,那么一个触摸数控电源就完事了。
这么方便的使用方式,我想大多数单片机爱好者都会买不止一块来玩。
所以,楼主如果是厂家的,把信息反馈一下,让串口屏使用的门槛降低,也就是提高控制程序编程的易用性,那一定会大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做串口屏的好多啊,看来这东西用不了多久就会白菜价了,现在价格也不高。
串口屏厂家,如果哪个能够最 ...

你好,感谢回帖,我们是原厂的,我们也有做好上位机图形界面编辑软件的,在电脑上很简易就能设计界面,有2种设计方式,都很方便就能做,可以的话欢迎加我qq710526131详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