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60S2单片机2路SPWM源程序 可驱动电机

楼主(2018-09-03):
分享一个双路的SPWM源码可以驱动电机用

正弦表计算:

C语言库函数版本STC15W4K60S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1. #include        "config.h"
  2. #include        "PWM.h"

  3. /*************        功能说明        **************

  4. 演示使用2路PWM产生互补或同相的SPWM.

  5. 主时钟选择24MHZ, PWM时钟选择1T, PWM周期2400, 死区12个时钟(0.5us).正弦波表用200点.

  6. 输出正弦波频率 = 24000000 / 2400 / 200 = 50 HZ.

  7. 本程序仅仅是一个SPWM的演示程序, 用户可以通过上面的计算方法修改PWM周期和正弦波的点数和幅度.

  8. 本程序输出频率固定, 如果需要变频, 请用户自己设计变频方案.

  9. 本程序从P2.1(PWM3)输出正相脉冲, 从P2.2(PWM4)输出反相脉冲(互补).

  10. 如果需要P2.2输出同相的, 请在初始化配置中"Start_IO_Level"项选择0(设置PWM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 0或1).

  11. 工程文件:
  12. delay.c
  13. pwm.c
  14. main.c

  15. ******************************************/

  16. /*************        本地常量声明        **************/

  17. /*************        本地变量声明        **************/

  18. /*************        本地函数声明        **************/

  19.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
// 函数: void        PWM_config(void)
// 描述: PWM配置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4-8-15
// 备注:
//========================================================================
void        PWM_config(void)
{
        PWMx_InitDefine                PWMx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PWMx_InitStructure.PWMx_IO_Select       = PWM3_P21;                //PWM输出IO选择. PWM2_P37,PWM2_P27,PWM3_P21,PWM3_P45,PWM4_P22,PWM4_P44,PWM5_P23,PWM5_P42,PWM6_P16,PWM6_P07,PWM7_P17,PWM7_P06
        PWMx_InitStructure.Start_IO_Level       = 0;                        //设置PWM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 0或1
        PWMx_InitStructure.PWMx_Interrupt       = DISABLE;                //中断允许,                           ENABLE或DISABLE
        PWMx_InitStructure.FirstEdge_Interrupt  = DISABLE;                //第一个翻转中断允许,   ENABLE或DISABLE
        PWMx_InitStructure.SecondEdge_Interrupt = DISABLE;                //第二个翻转中断允许,   ENABLE或DISABLE
        PWMx_InitStructure.FirstEdge            = 65;                        //第一个翻转计数, 1~32767
        PWMx_InitStructure.SecondEdge           = 1220;                        //第二个翻转计数, 1~32767
        PWMx_Configuration(PWM3_ID, &PWMx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WM,         PWM2_ID,PWM3_ID,PWM4_ID,PWM5_ID,PWM6_ID,PWM7_ID
        P21 = 0;
        P2n_push_pull(1<<1);                                                                        //IO初始化, 上电时为高阻

        PWMx_InitStructure.PWMx_IO_Select       = PWM4_P22;                //PWM输出IO选择. PWM2_P37,PWM2_P27,PWM3_P21,PWM3_P45,PWM4_P22,PWM4_P44,PWM5_P23,PWM5_P42,PWM6_P16,PWM6_P07,PWM7_P17,PWM7_P06
        PWMx_InitStructure.Start_IO_Level       = 1;                        //设置PWM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 0或1
        PWMx_InitStructure.PWMx_Interrupt       = DISABLE;                //中断允许,                           ENABLE或DISABLE
        PWMx_InitStructure.FirstEdge_Interrupt  = DISABLE;                //第一个翻转中断允许,   ENABLE或DISABLE
        PWMx_InitStructure.SecondEdge_Interrupt = DISABLE;                //第二个翻转中断允许,   ENABLE或DISABLE
        PWMx_InitStructure.FirstEdge            = 65-PWM_DeadZone;        //第一个翻转计数, 1~32767
        PWMx_InitStructure.SecondEdge           = 1220+PWM_DeadZone;//第二个翻转计数, 1~32767
        PWMx_Configuration(PWM4_ID, &PWMx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WM,         PWM2_ID,PWM3_ID,PWM4_ID,PWM5_ID,PWM6_ID,PWM7_ID
        P22 = 1;
        P2n_push_pull(1<<2);                                                                        //IO初始化, 上电时为高阻

        PWM_SourceClk_Duty(PwmClk_1T, 2400);        //时钟源: PwmClk_1T,PwmClk_2T, ... PwmClk_16T, PwmClk_Timer2,   PWM周期: 1~32767

        PWMCR |= ENPWM;                // 使能PWM波形发生器,PWM计数器开始计数
//        PWMCR &= ~ECBI;                //禁止PWM计数器归零中断
        PWMCR |=  ECBI;                //允许PWM计数器归零中断

//        PWMFDCR = ENFD | FLTFLIO | FDIO;        //PWM失效中断控制,  ENFD | FLTFLIO | EFDI | FDCMP | FDIO
}

/**********************************************/
void main(void)
{

        PWM_config();        //初始化PWM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while (1)
        {

        }
}

另一个程序: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T_SineTable.h"

#define                PWM_DeadZone        12        /* 死区时钟数, 6 ~ 24之间  */

u8        PWM_Index;        //SPWM查表索引

//========================================================================
// 函数: void        PWM_config(void)
// 描述: PWM配置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4-8-15
// 备注:
//========================================================================
void        PWM_config(void)
{
        u8        xdata        *px;

        EAXSFR();                        // 访问XFR

        px = PWM3T1H;                // 指针指向PWM3
        *px = 0;                        // 第一个翻转计数高字节
        px++;
        *px = 65;                        // 第一个翻转计数低字节
        px++;
        *px = 1220 / 256;        // 第二个翻转计数高字节
        px++;
        *px = 1220 % 256;        // 第二个翻转计数低字节
        px++;
        *px = 0;                                // PWM3输出选择P2.1, 无中断
        PWMCR  |=  0x02;        // 相应PWM通道的端口为PWM输出口,受PWM波形发生器控制
        PWMCFG &= ~0x02;        // 设置PWM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为0
//        PWMCFG |=  0x02;        // 设置PWM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为1
        P21 = 0;
        P2n_push_pull(1<<1);        //IO初始化, 上电时为高阻

        px = PWM4T1H;                // 指针指向PWM4
        *px = 0;                        // 第一个翻转计数高字节
        px++;
        *px = 65-PWM_DeadZone;                        // 第一个翻转计数低字节
        px++;
        *px = (1220+PWM_DeadZone) / 256;        // 第二个翻转计数高字节
        px++;
        *px = (1220+PWM_DeadZone) % 256;        // 第二个翻转计数低字节
        px++;
        *px = 0;                        // PWM4输出选择P2.2, 无中断
        PWMCR  |=  0x04;        // 相应PWM通道的端口为PWM输出口,受PWM波形发生器控制
//        PWMCFG &= ~0x04;        // 设置PWM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为0
        PWMCFG |=  0x04;        // 设置PWM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为1
        P22 = 1;
        P2n_push_pull(1<<2);        //IO初始化, 上电时为高阻

        px  = PWMCH;                // PWM计数器的高字节
        *px = 2400 / 256;
        px++;
        *px = 2400 % 256;        // PWM计数器的低字节
        px++;                                // PWMCKS, PWM时钟选择
        *px = PwmClk_1T;        // 时钟源: PwmClk_1T,PwmClk_2T, ... PwmClk_16T, PwmClk_Timer2

        EAXRAM();                        // 恢复访问XRAM

        PWMCR |= ENPWM;                // 使能PWM波形发生器,PWM计数器开始计数
//        PWMCR &= ~ECBI;                // 禁止PWM计数器归零中断
        PWMCR |=  ECBI;                // 允许PWM计数器归零中断

//        PWMFDCR = ENFD | FLTFLIO | FDIO;        //PWM失效中断控制,  ENFD | FLTFLIO | EFDI | FDCMP | FDIO
}

/**********************************************/
void main(void)
{

        PWM_config();        //初始化PWM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while (1)
        {

        }
}

/********************* PWM中断函数************************/

void PWM_int (void) interrupt PWM_VECTOR
{
        u8        xdata        *px;
        u16        j;
        u8        SW2_tmp;

        if(PWMIF & CBIF)        //PWM计数器归零中断标志
        {
                PWMIF &= ~CBIF;        //清除中断标志

                SW2_tmp = P_SW2;        //保存SW2设置
                EAXSFR();                //访问XFR
                px = PWM3T2H;        // 指向PWM3
                j = T_SinTable[PWM_Index];
                *px = (u8)(j >> 8);        //第二个翻转计数高字节
                px++;
                *px = (u8)j;                        //第二个翻转计数低字节

                j += PWM_DeadZone;                //死区
                px = PWM4T2H;                        // 指向PWM4
                *px = (u8)(j >> 8);        //第二个翻转计数高字节
                px++;
                *px = (u8)j;                        //第二个翻转计数低字节
                P_SW2 = SW2_tmp;        //恢复SW2设置

                if(++PWM_Index >= 200)        PWM_Index = 0;

        }
/*
        if(PWMIF & C2IF)        //PWM2中断标志
        {
                PWMIF &= ~C2IF;        //清除中断标志
        }

        if(PWMIF & C3IF)        //PWM3中断标志
        {
                PWMIF &= ~C3IF;        //清除中断标志
        }

        if(PWMIF & C4IF)        //PWM4中断标志
        {
                PWMIF &= ~C4IF;        //清除中断标志
……………………

网友A(2019-05-26):
我试了  不行  正玄波有很大缺口

网友B:
如何来驱动电机?

网友C(2020-04-24):
感谢分享,谢谢大神1

网友D(2020-12-05):
请问:在另一个程序里,第37、38行 :
       *px = 0;                       // PWM3输出选择P2.1, 无中断
        PWMCR  |=  0x02;        // 相应PWM通道的端口为PWM输出口,受PWM波形发生器控制

和第53、54行:
        *px = 0;                        // PWM4输出选择P2.2, 无中断
        PWMCR  |=  0x04;        // 相应PWM通道的端口为PWM输出口,受PWM波形发生器控制

如果要换成第二组口 P4.5和 P4.4 该怎么弄啊?   用PWM3CR=0x08;根本加不进,编译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