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电源开关的问题

楼主:
一个单片机系统,一般开关是是安装在电源上的吗,系统的开关就是断电和上电吗,还是系统开关仅仅只是把系统的工作给停下来了,譬如显示屏暗下来,电机停止,而单片机还是在工作的?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2018-09-03):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自己家的电视,看看开关都是这么控制的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我们普通的单片机系统,譬如游戏机,按开关键后关闭,这个关闭是不是只是一种休眠状态,而不是一种断电状态

网友C:
这个要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单片机需要连续工作的,又不需要人来时刻监视的,可以在不需要的时候关闭显示。外设不需要的时候都可以按要求关闭。单片机整个不用的时候就包括单片机本身全部关闭。

我还在想,这个也要问?

网友D:
各种单片机不一样的,可以设置。这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但你需要看具体对应芯片的技术手册。

网友E:
可以看看相关视频 查阅相关资料 多来论坛逛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单片机需要连续工作的,又不需要人来时刻监视的,可以在不需要的时候关闭显示。外 ...

那请问一下,一般装电池的游戏机(小时候玩的那种),关机之后单片机是一种休眠状态(有微量电流)还是一种断电状态(没有电流了),如果是一种休眠状态那么是不是仅仅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的电源开关,是船型的翘板电源开关,此开关关闭后,电器全部断电;

那请问一下,一般装电池的游戏机(小时候玩的那种),关机之后单片机是一种休眠状态(有微量电流)还是一种断电状态(没有电流了),如果是一种休眠状态那么是不是仅仅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一下,一般装电池的游戏机(小时候玩的那种),关机之后单片机是一种休眠状态(有微量电流)还是一 ...

小霸王那种游戏机关电源就是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