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ic连续读取epprom出错的问题解决

楼主(2018-09-03):
现象:单个读取字符正确,连续读取字符出错环境:stc89c52单片机  24C02的epprom
我的解决办法:
IIC_wirte 8bit时等待ack,如无ack,则stop-->start 重新发起信号,结果解决问题,下面贴出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type.h"
#include "i2c.h"

sbit SCL=P2^1;
sbit SDA=P2^0;

#define IIC_WRITE 0xA0
#define IIC_READ 0xA1

static void delay10Us(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 Delay10us()
* 函数功能                   : 延时10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
void Delay10us()
{
}
*/
/*******************************************************************************
* 函数名         : I2cStart()
* 函数功能                 : 起始信号:在SCL时钟信号在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下降沿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备注           : 起始之后SDA和SCL都为0
*******************************************************************************/

void I2cStart()
{
        SCL=0;
        delay10Us(1);
        SDA=1;
        SCL=1;
        delay10Us(1);//建立时间是SDA保持时间>4.7us
        SDA=0;
        delay10Us(1);//保持时间是>4us
}
/*******************************************************************************
* 函数名         : I2cStop()
* 函数功能                 : 终止信号: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上升沿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备注           : 结束之后保持SDA和SCL都为1;表示总线空闲
*******************************************************************************/

void I2cStop()
{
        SCL=0;
        delay10Us(1);
        SDA=0;
        SCL=1;
        delay10Us(1);
        SDA=1;
        delay10Us(1);
}
/*******************************************************************************
* 函数名         :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通过I2C发送一个字节。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保持发送信号SDA保持稳定
* 输入           : num
* 输出                  : 0或1。发送成功返回1,发送失败返回0
* 备注           : 发送完一个字节SCL=0,SDA=1
*******************************************************************************/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0,b=0;//最大255,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最大延时255us。
        SCL=0;
        delay10Us(1);
        for(a=0;a<8;a++)//要发送8位,从最高位开始
        {
                SDA = dat>>7;         //起始信号之后SCL=0,所以可以直接改变SDA信号
                dat = dat<<1;
                delay10Us(1);
                SCL=1;
                delay10Us(2);
                SCL=0;
                delay10Us(1);
        }
        SDA=1;
        delay10Us(1);
        SCL=1;
        while(SDA)//等待应答,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SDA拉低
        {
                b++;
                if(b>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return 0;
                }
                delay10Us(1);
        }

         return 1;
}
/*******************************************************************************
* 函数名         : I2cReadByte()
* 函数功能                   : 使用I2c读取一个字节
* 输入           : 无
* 输出                  : dat
* 备注           : 接收完一个字节SCL=0,SDA=1.
*******************************************************************************/

unsigned char I2cReadByte()
{
        unsigned char a=0,dat=0;
        SCL = 0;
        delay10Us(1);
        SDA=1;                        //起始和发送一个字节之后SCL都是0
        delay10Us(1);
        for(a=0;a<8;a++)//接收8个字节
        {
                SCL=1;
                delay10Us(2);
                dat<<=1;
                dat|=SDA;
                SCL=0;
                delay10Us(1);
        }
        return dat;
}

/*******************************************************************************
* 函数名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往24c02的一个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ret;
again:
        I2cStart();
        ret = I2cSendByte(IIC_WRITE);//发送写器件地址
        if(!ret){
                I2cStop();
                goto again;
        }
        ret = I2cSendByte(addr);//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
        if(!ret){
                I2cStop();
                goto again;
        }
        ret = I2cSendByte(dat);        //发送数据
        if(!ret){
                I2cStop();
                goto again;
        }
        I2cStop();
}

/*******************************************************************************
* 函数名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函数功能                   : 读取24c02的一个地址的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ret;
again:
        I2cStart();
        ret = I2cSendByte(IIC_WRITE); //发送器件写地址
        if(!ret){
                I2cStop();
                goto again;
        }
        ret = I2cSendByte(addr);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if(!ret){
                I2cStop();
                goto again;
        }
        I2cStart();
        ret = I2cSendByte(IIC_READ); //发送读器件地址
        if(!ret){
                I2cStop();
                goto again;
        }
        num=I2cReadByte(); //读取数据
        NoAck();
        I2cStop();
        return num;
}

/*
非应答
*/
void NoAck(void)
{
        SCL=0;
        SDA=1;
        delay10Us(1);
        SCL=1;
        delay10Us(2);
}

/*
应答信号
*/
void Ack(void)
{
        SCL=0;
        SDA=0;
        delay10Us(1);
        SCL=1;
        delay10Us(2);
}
/*******************************************************************************
* 函数名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函数功能                   : 读取24c02的一个地址的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1:error 0:success
*******************************************************************************/

void At24c02ReadBytes(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num = n;
        unsigned char ret;
again:
        I2cStart();
        ret=I2cSendByte(0xa0); //发送写器件地址
        if(!ret){
                I2cStop();
                goto again;
        }
        ret=I2cSendByte(addr);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if(!ret){
                I2cStop();
                goto again;
        }
        I2cStart();
        ret=I2cSendByte(0xa1); //发送读器件地址
        if(!ret){
                I2cStop();
                goto again;
        }
        if(addr + n >256)
        {
                n = 256 - addr;
        }
        while(n--)
        {
                *dat = I2cReadByte(); //读取数据
                if(n!=0) Ack();
                dat++;
        }
        I2cStop();
        //return num;
}

/*******************************************************************************
* 函数名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函数功能                   : 读取24c02的一个地址的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
* 函数名         : void At24c02ReadBytes2(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n)
* 函数功能                 : 从地址addr开始,连续读取n个字符,读取字符放入dat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At24c02ReadBytes2(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at[i]= At24c02Read(addr+i);
}
/*******************************************************************************
* 函数名         : void At24c02ReadBytes2(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n)
* 函数功能                 : 将dat中的字符写入addr开始的epprom中去,写入n个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At24c02WriteBytes(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
                At24c02Write(addr+i,dat[i]);
        }
}

上诉代码的关键点在 I2cSendByte 这个方法有返回值,当I2cSendByte的返回值是1说明成功
1、在At24c02Write函数中利用goto语句来处理出错;
2、At24c02Read 利用goto语句来处理地址写出错
3、At24c02ReadBytes 同上
总结:
1、在iic的连续read过程一定要有ACK
2、起始信号之后的器件地址写,存储器地址、器件地址读 这三个地址时,确保收到epprom发来的ack

单片机交流学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