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enseair的s8-0053的测试源码及电路图

楼主:
  在网上买了一个Senseair的传感器,S8-0053,完了回来不会测试。有个通信协议的案例,求大神帮我看一下

网友A(2018-09-03):
写一个串口发送接收的程序,要想获取二氧化碳浓度的时候先以十六进制发送FE0400030001D5C5,然后将串口反悔的一帧数据存储起来。接着截取接收到一帧数据中的第四、五两位十六进制数据,合并转化为十进制,然后在显示出来就是你要的二氧化碳浓度了。

网友B:
您好,我也买了一个,不会用。。找到的话可以共享么

网友C(2018-10-18):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也买了一个,不会用。。找到的话可以共享么

还是不会,就只是接上串口读数,没办法实时测

网友D(2019-02-03):
按照协议理解一下

网友E(2019-05-08):
void dushujisuanMI()
{
        softwareSerial1.write(0XFE);
        softwareSerial1.write(0X04);
        softwareSerial1.write(0X00);
        softwareSerial1.write(0X03);
        softwareSerial1.write(0X00);
        softwareSerial1.write(0X01);
        softwareSerial1.write(0XD5);
        softwareSerial1.write(0XC5);
        if (softwareSerial1.available()) {
                LINSHI = softwareSerial1.read();
                LINSHI = softwareSerial1.read();
                LINSHI = softwareSerial1.read();
                H = softwareSerial1.read();
                L = softwareSerial1.read();
                LINSHI = softwareSerial1.read();
                LINSHI = softwareSerial1.read();
        }
        MI = 2;
        if (((String(((H*256)+L)).toInt()) >= LOWER)) {
                MI = MI + 1;
        }
        else {
                MI = MI - 1;
        }
        if (((String(((H*256)+L)).toInt()) >= UPPER)) {
                MI = MI + 1;
        }
        else {
                MI = MI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