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模拟spi点亮oled源码

楼主(2018-09-03):
模块:stm32+oled(7脚或者6脚都可以直接使用)。
详细说明:

点亮方式使用模拟spi的通信方式,程序结构简单,stm32的io口都可以直接使用,修改下端口就行了。

7脚或者6脚的o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的oled,就点亮一个OLED,不需要原理图

网友B(2019-07-21):
引用 楼主:
spi的oled,就点亮一个OLED,不需要原理图

你说的很对!支持一下!

网友C:
使用SPI通信协议去点亮一个指示灯 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使用SPI通信协议去点亮一个指示灯 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OLED,看清楚

网友D(2024-01-30):
写得挺混乱的,16年的东西不大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