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采集心率,脉搏数据,GPS定位数据,使用GSM手机和GPRS上位机通信

楼主(2018-09-03):
模块是STM32单片机+sim800A模块+GPS模块+max30100模块。
无需原理图 模块端口有说明,可以直接进行连接。

详细说明:
1.本程序使用晶振为12MHZ,如果使用8MHZ晶振请自行修改时钟,在stm32f10x.h以及systerm_...f10.c修改两个宏即可;
2.程序功能 通过max30100采集人体心率以及含氧量等数据;
3.通过SIM800A的GPRS流量通信方式发送至上位机;
4.附加功能 使用1575R-A GPS定位模块实时定位,使用串口1发送数据至上位机,函数已屏蔽需自行打开函数。

#include "headfile.h"

u8 gsm_order1[]={"AT\r\n"};
u8 gsm_order2[]={"AT+CMGF=1\r\n"};   //用于设置短信的模式,为1是文本模式(只有数字和英文)0是pdu模式(还可以有中文)
u8 gsm_order3[]={"AT+CSCS=\"GSM\"\r\n"};   //设置什么样的字体让模块接受
u8 gsm_order4[]={"AT+CMGS=\"13541990463\"\r\n"};//发送内容

u8 gsm_order5[]={"AT\r\n"};
u8 gsm_order6[]={"AT+CMGF=1\r\n"};   //用于设置短信的模式,为1是文本模式(只有数字和英文)0是pdu模式(还可以有中文)
u8 gsm_order7[]={"AT+CSCS=\"UCS2\"\r\n"};   //设置什么样的字体让模块接受
u8 gsm_order8[]={"AT+CSMP=17,0,2,25\r\n"};//设置文本模式短消息参数
u8 gsm_order9[]={"AT+CMGS="};
u8 gsm_order10[]={"8BF76CE8610FFF0C80014EBA5FC373875F025E383002"};         //汉字文本
                                   //请注意,老人心率异常。
u8 gsm_order11[]={"8BF76CE8610FFF0C80014EBA542B6C2791CF5F025E383002"};         //汉字文本
                                   //请注意,老人含氧量异常。

u8 gsm_order12[]={"4FE153F74E225931FF0C8BF7538B597D91CD65B06D4B91CF0021"};         //汉字文本
                                 //信号丢失,请压好重新测量!
u8 PhoneNO[]="13541990463"; //接受号码

void gsm_string(u8 *p)
{
        Usart3_Putstring(gsm_order1);
        delay_s(1);
        Usart3_Putstring(gsm_order2);
        delay_s(1);
        Usart3_Putstring(gsm_order3);
        delay_s(1);
        Usart3_Putstring(gsm_order4);
        delay_s(1);
        Usart3_Putstring(p);
        delay_s(2);
        Usart3_PutChar(0x1a);
        printf("message_send ok。。\r\n");
        delay_s(2);
}
void gsm_text(u8 x)
{
        u8 send_number;
        Usart3_Putstring(gsm_order6);
        delay_s(1);
        Usart3_Putstring(gsm_order7);
        delay_s(1);
        Usart3_Putstring(gsm_order8);
        delay_s(1);
        Usart3_Putstring(gsm_order9);
        Usart3_PutChar('"');
        for(send_number=0;send_number<11;send_number++)
        {
                Usart3_PutChar('0');
                Usart3_PutChar('0');
                Usart3_PutChar('3');
                Usart3_PutChar(PhoneNO[send_number]);
        }
        Usart3_PutChar('"');
        Usart3_PutChar('\r');                        //发送回车指令//
        Usart3_PutChar('\n');                        //发送换行//
        delay_s(2);
        if(x==1) Usart3_Putstring(gsm_order10);
        else if(x==2) Usart3_Putstring(gsm_order11);
        else Usart3_Putstring(gsm_order12);
        Usart3_PutChar(0x1a);
        printf("message_send ok.....\r\n");
        delay_s(2);
}

网友A:
需要补全原理图  说明等资料 才可获得积分

网友B(2019-11-14):
你好,可以提供一下上位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