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将stm32IO模拟输出的0-3.3v电压按比例放大到0-10v?

楼主(2018-09-03):
有什么办法可以将stm32IO模拟输出的0-3.3v电压按比例放大到0-10v?

网友A:
STM32的DAC输出,加一个运放就可以了,但是需要12v电压支持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再请教一下LM358 可以运用在工业上吗?误差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再请教一下LM358 可以运用在工业上吗?误差大吗?

民用LM358,工用LM258,军用LM158。主要差别是适用温度范围不同。如果对精度要求高可以用精密运放,如uA741等。

网友C:
1、根据自己的使用环境加运放,运放供电必须大于输出电压2V以上。
2、电路设计成比列放大,可以参考三楼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民用LM358,工用LM258,军用LM158。主要差别是适用温度范围不同。如果对精度要求高可以用精密运放,如uA7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