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1963使用必看

楼主(2018-09-03):
引脚说明:
T_开头的引脚为触摸控制脚,SD_开头的引脚为 SD 卡控制脚,F_开头的引脚为 flash 控制脚.其他为 TFT 控制脚,flash 芯片为预留,板上并没有焊接,如果买家有需要,请自行焊上 SPI 接口的 FLASH 芯片.51 测试程序接线说明:
代码测试环境:JME-2 核心板+1T 指令周期的 STC 单片机(51 内核TC12LE5A60S2)+33M 晶振 单片机工作电压 3.3V
程序默认 IO 连接方式:
控制线:RS-P3^5; WR-P3^6; RD-P3^7; CS-P1^0; REST-P1^2;
数据线 : DB0-DB7 依次连接 P0^0-P0^7; DB8-DB15 依次连接
P2^0-P2^7;
触摸功能连接方式:(不使用触摸可不连接)
D_CLK-P1^7; D_CS-P1^4; D_DIN-P3^0; D_OUT-P3^1;
D_PENIRQ-P3^4;
*/
●TFT 电源(引脚名:3.3V):屏幕电源范围为 3-3.3V; 切记不能用 5V,包括所有的总线数据脚的数据电平都不能超过 3.3V,切记.
● 背光电源(引脚名:5V):背光电源范围为 4.5-7V,背光电源如果低于 4.5V,背光驱动 IC 会处于间歇工作模式,此模式下会表现为背光一会亮一会灭,而且 IC 会严重发热,甚至烧坏。请注意。
● 背光使能(引脚名:LED_A): 模块已经继承背光驱动电路,LED_A脚给高电平背光就亮,给低电平背光就灭,给 PWM 信号就可以

控制亮度.
特别说明:4.3寸以及更大尺寸的TFT背光电流消耗比较大,(4.3寸最亮的时候有 200 多 ma,5 寸最亮时有 300 多 ma,7 寸最亮时有 600 多 ma).如果使用 USB 供电,可能会存在部分电脑主板电流供应不上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因 USB 连线质量太差造成严重分压导致模块不工作。请务必确保你的电源足够稳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