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关于PCF8591的问题 不能写入d/a的数据进行模拟输出

楼主:
我这个程序哪里有问题   一直不能写入d/a的数据进行模拟输出
以及不能读取8591的数据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0^1;
sbit sda=P0^0;
void delay()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init()
{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respons()
{
uchar i=0;
scl=0;
delay();
while((sda==1)&&i<255)
  i++;
  scl=0;
  delay();
}
void 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write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byte=byte<<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byte()
{
uchar i,k=0;
scl=0;
delay();
sda=1;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delay();
  scl=0;
  delay();
}
sda=0;
delay();
return k;
}
uchar rea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ÁadµØÖ·¿ØÖÆÊý¾Ý
{
uchar k;
start();
write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byte(date);
respons();
start();
writebyte(address+1);
respons();
k=readbyte();
respons();
stop();
return k;
}
void write(uchar address,uchar date,uchar dig)//дdaµØÖ·¿ØÖÆÊý¾Ý
{
start();
write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byte(date);
respons();
writebyte(dig);
respons();
stop();
}
void main()
{
init();
  write(0x90,0x40,0x80);
}

网友A(2018-09-03):
求助大佬   可以帮看看我这个程序哪里有问题吗   iic接口的8591

网友A:
我查找iic协议对照  按照顺序表    模拟的iic协议
想要8591模拟输出电压   网上有要上拉电阻我加了  芯片还是没用反应
找了几遍没用找到问题所在
希望有熟悉的人帮忙解答下 谢谢

网友A:
单片机用的是stc 89c52

网友B:
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看得懂的案例,自己对照查错吧!
实例85  PCF8591 I2C串行A-D(1602显示)

实例85 PCF859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在网上找个例程吧,调通了,再回头来看自己的程序错在哪,IIC要确定地址是否正确,另外粗看了一下,你的程序没有判断PCF8591的应答,IIC里主机要判断设备的应答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看得懂的案例,自己对照查错吧!

好的 谢谢   可以给个链接吗

网友D:
/*------------------------------------------------                     启动IIC总线 ------------------------------------------------*/   void Start(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da=0;    _nop_();    Scl=0;   }   /*------------------------------------------------                     停止IIC总线 ------------------------------------------------*/   void Stop(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da=1;    _nop_();    Scl=0;    }   /*------------------------------------------------                    应答IIC总线 ------------------------------------------------*/    void Ack(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unsigned char temp;            do             {                  temp=Data;                  Scl=0;                  _nop_();                  if((temp&0x80)==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  /*------------------------------------------------                     写入DA数模转换值 ------------------------------------------------*/           void DAC(unsigned char Data)           {                    Start();                    Send(AddWr); //写入芯片地址                    Ack();                    Send(0x40);  //写入控制位,使能DAC输出                    Ack();                    Send(Data);  //写数据                    Ack();                    Stop();                              }           void fmg(void)//fm关          {                 Fm=1;        //                关 fm          }                  void cmg(void)//数码管锁存函数                   关时钟DS1302         {         dula=1;         P0=0x00;         dula=0;         wela=1;         P0=0x00;         wela=0;         RST=0;                //                关时钟DS1302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                   //DA数模输出变量    Init_Timer1();          cmg();//数码管锁存          fmg();          while(1)            {         DAC(num);       //DA输出,可以用LED模拟电压变化                    num++;          //累加,到256后溢出变为0,往复循环。显示在LED上亮度逐渐变化                    mDelay(20);     //延时用于清晰看出变化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 谢谢   可以给个链接吗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实例85  PCF8591 I2C串行A-D(1602显示)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找个例程吧,调通了,再回头来看自己的程序错在哪,IIC要确定地址是否正确,另外粗看了一下,你的程 ...

respons()  这个应该是应答时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看得懂的案例,自己对照查错吧!
实例85  PCF8591 I2C串行A-D(1602显示)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                     启动IIC总线 ----------------- ...

iic 信号保持时间不是要4微秒以上吗    我的12M晶振一个空指令不是才1微妙吗   这样也可吗?

网友A:
大佬们  iic协议的应答和非应答是什么意思  没太理解
应答是主机发给从机数据结束后,从机发给主机的信号吗?还是不管是谁发送数据都是接收方给发送方   发送的信号

非应答是主机接收到数据后,给从机发送非应达信号吗?还是说数据未接收成功,接收方给发送方发送的信号?

网上太多结果了不知道那个是正确,求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佬们  iic协议的应答和非应答是什么意思  没太理解
应答是主机发给从机数据结束后,从机发给主机的信号 ...

请参阅http://www.51hei.com/bbs/dpj-1321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