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耦电路有啥问题?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拉低?

楼主(2018-09-03):
STD_S端连着STM32F103的IO口,IO口设置为输入模式上拉,为什么光耦输入端导通后,输出端电压下拉不到0,用万用表测着电压还有1.9V?

网友A:
你要看下光耦输入二极管的压降是多少,前面串的那个DS14也是有压降的,输入电压只有3.3v,如果DS14的压降大于2v的话,光耦内部的发光二极管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电压,而不能正常工作,导致光耦里面的接收三极管打开电流不够

你去掉DS14试试,可能就好了

网友B:
STP_S端的上拉电阻也不能太小,太小了再加上原边驱动不足,光耦就饱和不了工作在放大区了

网友C:
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其正向压降也不同,一般在1.6~3.5V,光耦内发光二极管正向压降1.2~1.4V,你这电路明显是驱动电流不足,光耦内晶体管没有饱和导通。短接DS14或提高电源电压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P_S端的上拉电阻也不能太小,太小了再加上原边驱动不足,光耦就饱和不了工作在放大区了

STM32的IO口内部上拉是40K,应该不是上拉电阻太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