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else语句可以构成多条else嘛?

楼主(2018-09-03):
if else语句可以构成多条else嘛?如下面的代码。我看很多就是两个条件。
if(flag==1)
{
    {
    条件1.......
    }

else
    {
    条件2......
    }

if(flage==1)

    {
    条件1.......
    }

else
    {
    条件2......
    }
    }

    条件3.......
    }

else
    {
    条件4......
    }

    {
    条件5.......
    }

else
    {
    条件6......
    }
}

网友A:
if ()
{}
else if ()
{}
else if ()
{}
else if ()
{}
else
{}

另外,从编译效率的角度看,switch比多级if的效率高,一次减法加一次跳转,就能完成

多数这种多级if,都可以用switch代替

网友B:
if...else语句是一各二选一的语句,或者执行if分支后的语句,或者执行else分支后的语句。

if(条件表达式1)         {语句1;}
else if(条件表达式2)   {语句2;}
else if  (条件表达式3)    {语句3;}
....
else                             {语句n;}

网友C:
严格的说不能 一般可以是
if(flag==1)
{
    if(条件)
    {
    条件1.......
    }

else if()
    {
    条件2......
    }

if(flage==1)

    {
    条件1.......
    }

else if()
    {
    条件2......
    }
    }

    条件3.......
    }

else if()
    {
    条件4......
    }

    {
    条件5.......
    }

else if()
    {
    条件6......
    }
}

网友D:
匿名用户 if(表达式一) {语句块一}//符合表达式执行的代码 else if(表达式二) {语句块二}//符合表达式执行的代码 else if(表达式三) {语句块三}//符合表达式执行的代码 …… else  {语句块n}//符合表达式执行的代码,       没有限制

网友E:
if(...){
}else if(...){
}else if(...){
}else{
}    相当与多路分支

如果是if(...){
}else {
}
则是两路分支,不是if就是else

网友F:
if()else if() else 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