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出错 左侧显示已经添加了文件,为什么编译却说找不到文件?

楼主(2018-09-03):
左侧显示已经添加了文件,为什么编译却说找不到文件?

网友A:
在KEIL的C/C++设置里有一个路径,有没有添加该文件所在的路径

网友B:
可能要添加头文件的路径

网友C:
还要添加文件路径并编译哦哦

网友D:
要添加文件路径的

网友E:
一般编译器 默认  文件路径 都是自己文件夹 或者 系统文件夹 你需要 在配置中  找到添加文件路径的选项  这样  编译器  才会按照你提供 的路径  找到头文件。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