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写数据是从高位开始呢还是从最低位开始呢?

楼主(2018-09-03):
请问,单片机读取一个字节或写一个字节时  该是从高位开始呢还是从最低位开始呢?
不好意思 忘了说了,我现在学的是51 单片机。

网友A:
单片机有分大端和小端的,具体还要看你的单片机类型

网友B:
一般是从高位开始读取

网友C:
这个 看数据手册吧  有些单片机 设置不同 可能 跟你想要的结果就不一样  需要具体哪款单片机

网友D:
从低到高

网友E:
都可以啊,看需要去选择吧。

网友F:
看你的外设要求。高位开始则左移,低位开始则右移

网友G:
一般是高到低

楼主:
不好意思啊!忘了说是51 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有分大端和小端的,具体还要看你的单片机类型

那51  呢 ,有时候是从高位 有时候是从低位。初学忘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看数据手册吧  有些单片机 设置不同 可能 跟你想要的结果就不一样  需要具体哪款单片机

请问? 是看51单片机的手册呢   还是元器件的手册呢?

网友H(2018-11-16):
有大端,小端模式,具体可以看芯片使用手册

网友I:
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