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1卡的命令字的问题,急求大神讲解

楼主(2018-09-03):
//******************************************************************/
//                   Mifare_One卡片命令字                          */
//******************************************************************/
#define PICC_REQIDL               0x26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
#define PICC_REQALL               0x52           //寻天线区内全部卡
#define PICC_ANTICOLL1            0x93           //防冲撞
#define PICC_ANTICOLL2            0x95           //防冲撞
#define PICC_AUTHENT1A            0x60           //验证A密钥
#define PICC_AUTHENT1B            0x61           //验证B密钥
#define PICC_READ                 0x30           //读块
#define PICC_WRITE                0xA0           //写块
#define PICC_DECREMENT            0xC0           //扣款
#define PICC_INCREMENT            0xC1           //充值
#define PICC_RESTORE              0xC2           //调块数据到缓冲区
#define PICC_TRANSFER             0xB0           //保存缓冲区中数据
#define PICC_HALT                 0x50           //休眠

这段命令字都是在哪里看到的啊
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十分难受

//******************************************************************/
//功    能:防冲撞                                                  /
//参数说明: pSnr[OUT]:卡片序列号,4字节                             /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
char PcdAnticoll(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snr_check=0;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20;                                                //这里为啥第二位数据是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4; i++)
         {
             *(pSnr+i)  = ucComMF522Buf[i];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if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0x80);
    return status;
}

还有这里的关于RF522读卡的防冲撞操作,数据帧的格式是什么啊?
急求了解的大神讲解,谢谢

网友A(2018-11-14):
请参考非接触式IC卡通讯规范ISO14443(1~4)应该在ISO14443-3  防冲突部分  上面有详细说明,协议资料网上比较多 ,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B(2020-06-15):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找了好久没找着,你是否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