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nrf24l01驱动程序

楼主(2018-09-03):
avr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18/6/1 21:34:07
// Target : M16
// Crystal: 8.0000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SPI.h"
#include"ke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IRQ  0   //输入
#define MISO 1   //输入
#define MOSI 2   //输出
#define SCK 3    //输出
#define CSN  4   //输出
#define CE   5   //输出
//================== NRF24L01的接收和发送地址 ===================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个字节的TX地址长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个字节的RX地址长度
#define PLOAD_WIDTH     12            // 1-32 字节 数据设定长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个字节的TX数据长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个字节的RX数据长度
//==================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

uchar TX_ADDRESS[5]={0x00,0x00,0x00,0x00,0xA2};//接收本机 地址
uchar RX_ADDRESS[5]={0x00,0x00,0x00,0x00,0xA1};//发送目标 地址

uchar TX_ADDRESS1[5]={0x00,0x00,0x00,0x00,0xA1};//接收本机 地址
uchar RX_ADDRESS1[5]={0x00,0x00,0x00,0x00,0xA2};//发送目标 地址

uchar RX_BUF[RX_ADR_WIDTH]={0x00,0x00,0x00,0x00,0x00};        //接收数据存放数组
uchar TX_BUF[TX_ADR_WIDTH]={0x00,0x01,0x02,0x03,0x04};        //发送的数据
uchar flag=0;
//US
void delayus(uint i)
{
uchar j;
while(i)
{
for(j=0;j<=7;j++)
{
NOP();
}
i--;
}
}
void delay_ms(uint i)
{
while(i--)
{
unsigned int j;
for(j=1;j<=1332;j++);
}
}
//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接收模式,等待接收发送设备的数据包
/**************************************************/
void RX_Mode(void)
{
        RET_CE;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x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ADR_WIDT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EST_CE;                                            //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发送模式,(CE=1持续至少10us),
//130us后启动发射,数据发送结束后,发送模块自动转入接收模式等待应答信号。
/**************************************************/
void TX_Mode(uchar * BUF)
{
        RET_CE;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BUF, TX_ADR_WIDTH);                  // 写数据包到TX FIFO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x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EST_CE;

}
/*
void main(void)
{
uchar s=0x00;
DDRB=0xff;
DDRC=0xff;
PORTB=0x00;
PORTC=0x00;
ioinit();
delay_ms(1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1, TX_ADR_WIDTH);     // 写入发送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1, TX_ADR_WIDT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RX_Mode();
while(1)
{
if(!(PINA&0x01))
{EST_IRQ ; s=SPI_Read(READ_REG + STATUS);
if(s&0x40)                                             //接收到数据标志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 RX_BUF, RX_ADR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
}}
if((RX_BUF[0]==0x00)&&(RX_BUF[1]==0x01)&&(RX_BUF[2]==0x02)&&(RX_BUF[3]==0x03)&&(RX_BUF[4]==0x04))
PORTB=0xff;
if((RX_BUF[0]==0x01)&&(RX_BUF[1]==0x01)&&(RX_BUF[2]==0x02)&&(RX_BUF[3]==0x03)&&(RX_BUF[4]==0x04))
PORTB=0x00;
}
}
*/
//按键修改发送数组的值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Buf, PLOAD_WIDTH);
void anjian(void)
{
switch(key())
{
case 1: break;
case 2: TX_BUF[0]=0x00;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ADR_WIDTH);break;// 更新数据包到TX FIFO
case 3: TX_BUF[0]=0x01;PORTB=0xff;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ADR_WIDTH);break;// 更新数据包到TX FIFO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HXout,HGout,FYout;//控制参数输出值 0~128~255
        unsigned char HangXiang=128,HengGun=128,FuYang=128;//微调变量
   uchar s=0x00;
   DDRD&=0x1f;
   PORTD|=0xe0;//按键初始化
   DDRB=0xff;
   DDRC=0xff;
   PORTB=0x00;
   TCCR0=0x0b;//CTC工作模式   64分频
   TCNT0=0x00;
   TIMSK=0x02;//比较匹配中断允许
   TIFR=0x02;//写1清0
   OCR0=0xfa;//定时2ms
   SEI();//开启总中断    to初始化
   ioinit();
……………………

无线

网友A(2019-08-18):
nrf51822如何利用AVR作为远端执行模块?

网友B:
远程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