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24小时慢了21.5秒 如何修改初值校正呢?

楼主(2018-09-03):
单片机时钟24小时慢了21.5秒 如何修改初值呢

TH TL怎么计算减少多少呢

请帮助哈!!

网友A:
听你的意思是这个时钟是基于单片机定时器走的,如果真的是这样走了24小时误差这么多不足为奇,如果你要求精度很高的话,就不要采用定时器,你可以用一些专门的实时时钟芯片,类似于DS1302这些。

网友B:
24小时误差21.5秒,楼主用的应该是片上RC时钟,片上RC时钟存在0.1%-0.5%的误差,只适合于对计时要求不高且误差不会累加的场合,如利用中断实现对某一继电器实现延时功能,当信号保持时间超过10秒,继电器吸合,保持时间低于10秒则无动作.因为每次信号触发都会重置10秒的计时器,所以误差不会累加,而0.5%的误差对于10秒也可忽略不计,故用片上RC不会有太大问题,但用在计时时间较长,或者每次计时是基于上一次计时的基础上的场合,就会有明显的误差问题,这种场合建议使用晶振.

网友C:
单片机时钟可分为2种:一是应用时钟芯片;二是用机内时钟。应用时钟芯片肯定比机内时钟精准,它取决于时钟芯片的晶振频率是否精准。应用机内时钟一般是学生实验,让学生学习定时器中断、计时计次,无实用意义。

网友D(2018-10-12):
专业做表30年:
不要用单片机的时钟来做时钟源,这是不会准的,不管你怎么校正MHz级别的晶振用在秒上,对温度是比较敏感的,冬天和夏天都不一样的频率的,你想时钟准确,三个实用的方法:
1,如果你的石英精度校正机,可以用DS1302,不要看别人说的匹配多少的电容,每个器件都不会是一样的,校正好了,保你三年之内不用管.
2.用类似于DS3231这类已经校正好的时钟IC,精度是肯定可以的,价格会高一些
3.使用有源晶振,有了温度补偿精度才能保证,价格也会高一些
至于GPS,不怎么实用,至于WIFI有点难.

网友E(2018-09-04):
如果不使用专用时钟芯片而是使用定时器做时基,单片机时钟的精准度取决于晶振的精准度和编程技巧。可以使日误差控制在1秒。给你一个示例参考,基于TX-1C实验板。
//K1键调整选择,K2键+,长按连+,K3键-,长按连-,K4键闹钟设置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根据晶振频率选择
//主程序循环一次必须小于100us,否则要更改定时器周期
//用计数法代替软件延时,提高走时精度
//数码管采用分时动态显示,约2ms显示1位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key_S 300                                                //宏定义短按(约20ms)
#define key_L 6000                                        //宏定义长按(约2/3s)
#define key_M 3000                                        //宏定义长按(约1/3s)
sbit K1 = P3^4;                                                //调整选择/退出
sbit K2 = P3^5;                                                //++,长按连+
sbit K3 = P3^6;                                                //--,长按连-
sbit K4 = P3^7;                                                //调整时间
sbit dula=P2^6;                                                //段选
sbit wela=P2^7;                                                //位选
sbit Buzzer=P2^3;                                                //蜂鸣器
uchar code table[]={                                        //0~F数组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int Cnt100us;                                                        //定义100微秒变量
uchar hour=12,min=0,sec=0;                        //定义时、分、秒变量
uchar hour4=0,min4=0;                                //定义闹钟时、分变量
uchar  Choice=0,Choice4=0;                        //调整时间、闹钟选择变量
bit Buzzer_sign;                                                //蜂鸣器闹钟标志
bit Twinkle,second=1;                                //闪烁标志、秒标志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100微秒@12.000MHz
**************************************/
/*
void Timer0Init()                                        //100微秒@12.000MHz
{
        TMOD = 0x02;                                        //设置自动重载模式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9C;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
        定时器0/1初始化程序 100微秒@11.0592MHz
***************************************/
void Timer_Init()                                        //100微秒@11.0592MHz
{
        TMOD = 0x22;                                        //设置自动重载模式
        TL0 = 0xA4;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4;                                                //设置定时重载值
        TL1 = 0x1A;                                        //设置定时初值250微秒@11.0592MHz
        TH1 = 0x1A;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TF1 = 0;                                                //清除TF1标志
//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

/*************************
          按键扫描程序
*************************/
void key_scan()
{
        static bit key1_sign,key4_sign;                        //按键自锁标志变量
        static uint count1,count2,count3=0,count4=0;//消抖计数变量

        if(!K1)                                                        //检测按键1按下
        {
                count1++;                                        //消抖计数1自+1
                if((count1>=key_S)&&(key1_sign==0))//检测消抖计数与按键1自锁标志
                {
                        key1_sign=1;                        //按键1自锁标志置1
                        Choice++;                                //调整选择变量自+1
                        if(Choice>=4)                        //调整时间选择0正常走时,1调时,2调分,3调秒
                        {
                                Choice=0;                        //调整时间选择清0
                                TF0=0;                                //定时器溢出标志TF0清0
                                Cnt100us=0;                        //时间变量Cnt100us自+1
                        }
                }
        }
        else
        {
                key1_sign=0;                                //按键1自锁标志清0
                count1=0;                                        //消抖计数count1清0
        }

        if(!K2)
        {
                count2++;
                if(count2>=key_L)                        //长按快调
                {
                        if(Choice==1)                        //选择变量1调时
                        {
                                hour++;
                                if(hour>=24)
                                        hour=0;
                        }
                        if(Choice==2)                        //选择变量2调分
                        {
                                min++;
                                if(min>=60)
                                        min=0;
                        }
                        if(Choice==3)                        //选择变量3调秒
                        {
                                sec++;
                                if(sec>=60)
                                        sec=0;
                        }
                        if(Choice4==1)                        //选择变量1调时
                        {
                                hour4++;
                                if(hour4>=24)
                                        hour4=0;
                        }
                        if(Choice4==2)                        //选择变量2调分
                        {
                                min4++;
                                if(min4>=60)
                                        min4=0;
                        }
                        count2=key_M;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2>key_S && count2<key_L)//短按
                {
                        if(Choice==1)                        //选择变量1调时
                        {
                                hour++;
                                if(hour>=24)
                                        hour=0;
                        }
                        if(Choice==2)                        //选择变量2调分
                        {
                                min++;
                                if(min>=60)
                                        min=0;
                        }
                        if(Choice==3)                        //选择变量3调秒
                        {
                                sec++;
                                if(sec>=60)
                                        sec=0;
                        }
                        if(Choice4==1)                        //选择变量1调时
                        {
                                hour4++;
                                if(hour4>=24)
                                        hour4=0;
                        }
                        if(Choice4==2)                        //选择变量2调分
                        {
                                min4++;
                                if(min4>=60)
                                        min4=0;
                        }
                }
                count2=0;                                        //count2清0
        }
        if(!K3)
        {
                count3++;
                if(count3>=key_L)                        //长按
                {
                        if(Choice==1)                        //选择变量
                        {
                                hour--;
                                if(hour>=24)
                                        hour=23;
                        }
                        if(Choice==2)                        //选择变量
                        {
                                min--;
                                if(min>=60)
                                        min=59;
                        }
                        if(Choice==3)                        //选择变量
                        {
                                sec--;
                                if(sec>=60)
                                        sec=59;
                        }
                        if(Choice4==1)                        //选择变量
                        {
                                hour4--;
                                if(hour4>=24)
                                        hour4=23;
                        }
                        if(Choice4==2)                        //选择变量
                        {
                                min4--;
                                if(min4>=60)
                                        min4=59;
                        }
                        count3=key_M;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3>key_S && count3<key_L)//短按
                {
                        if(Choice==1)                        //选择变量
                        {
                                hour--;
                                if(hour>=24)
                                        hour=23;
                        }
                        if(Choice==2)                        //选择变量
                        {
                                min--;
                                if(min>=60)
                                        min=59;
                        }
                        if(Choice==3)                        //选择变量
                        {
                                sec--;
                                if(sec>=60)
                                        sec=59;
                        }
                        if(Choice4==1)                        //选择变量
                        {
                                hour4--;
                                if(hour4>=24)
                                        hour4=23;
                        }
                        if(Choice4==2)                        //选择变量
                        {
                                min4--;
                                if(min4>=60)
                                        min4=59;
                        }
                }
                count3=0;                                        //count3清0
        }
        if(!K4)                                                        //检测按键1按下
        {
                count4++;                                        //消抖计数1自+1
                if((count4>=key_S)&&(key4_sign==0))//检测消抖计数与按键1自锁标志
                {
                        key4_sign=1;                        //按键1自锁标志置1
                        Choice4++;                                //调整选择变量自+1
                        if(Choice4>=4)                        //调整闹钟时间选择0闹钟关闭,1调时,2调分,3开启闹钟
                        {
                                Choice4=0;                        //调整时间选择清0
                        }
                }
        }
        else
        {
                key4_sign=0;                                //按键1自锁标志清0
                count4=0;                                        //消抖计数count1清0
        }
}
/************************************
        计时子程序
************************************/
void Time()
{
        if(TF0==1)                                                //如果查询定时器溢出标志TF0为1
        {                                                                //定时器溢出周期100us
                TF0=0;                                                //定时器溢出标志TF0清0
                Cnt100us++;                                        //时间变量Cnt100us自+1
                if((Cnt100us>2500 && Cnt100us<5000)||(Cnt100us>7500 && Cnt100us<10000))//闪烁频率2Hz
                        Twinkle=1;                                //闪烁标志
                else Twinkle=0;
                if(Cnt100us>=9982)                    //在此可以按万分之一秒调整精度
                {
                        Cnt100us=0;                                //变量Cnt100us清0
                        second=1;
                        if(Choice!=3)                        //调整选择变量为3停止走秒
                                sec++;                                //秒自+1
                        if(sec>=60)                                //如果秒>=60
                        {
                                sec=0;                                //秒清0
                                min++;                                //分自+1
                                if(min>=60)                        //分>=60
                                {
                                        min=0;                        //分清0
                                        hour++;                  //小时自+1
                                        if(hour>=24)        //小时>=24
                                                hour=0;                //小时清0
                                }
                        }
                }
        }
}
/********************************
                数码管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num=0;                                //分时显示变量
        static uchar num1=0;                                //计数延时变量
        num1++;
        if(num1>=30)                                                //1~255可调,数码管闪烁可减小,有鬼影可加大
        {
                num1=0;
                if((Choice4>0)&&(Choice4<3))
                {
                        switch(num)
                        {
                                case 0:
                                        P0=table[hour4/10];        //时十位段码
                                        dula=1;
                                        dula=0;
                                        P0=0x7e;                        //时十位位码
                                        wela=1;
                                        wela=0;
                                        num++;
                                 break;

                                case 1:
                                        if((Twinkle==1)&&(Choice4==1))//时点闪烁
                                                P0=table[hour4%10];
                                        else
                                                P0=table[hour4%10]|0x80;//时个位段码+点
                                        dula=1;
                                        dula=0;
                                        P0=0x7d;                        //时个位位码
                                        wela=1;
                                        wela=0;
                                        num++;
                                 break;

                                case 2:
                                        P0=table[min4/10];        //分十位段码
                                        dula=1;
                                        dula=0;
                                        P0=0x7b;                        //分十位位码
                                        wela=1;
                                        wela=0;
                                        num++;
                                 break;

                                case 3:
                                        if((Twinkle==1)&&(Choice4==2))//分点闪烁
                                                P0=table[min4%10];
                                        else
                                                P0=table[min4%10]|0x80;//分个位段码+点
                                        dula=1;
                                        dula=0;
                                        P0=0x77;                        //分个位位码
                                        wela=1;
                                        wela=0;
                                        num++;
                                 break;

                                case 4:
                                        P0=0x40;        //秒十位段码
                                        dula=1;
                                        dula=0;
                                        P0=0xef;                        //秒十位位码
                                        wela=1;
                                        wela=0;
                                        num++;
                                 break;

                                case 5:
                                        P0=0x40;//秒个位段码
                                        dula=1;
                                        dula=0;
                                        P0=0xdf;                        //秒个位位码
                                        wela=1;
                                        wela=0;
                                        num=0;
                                 break;
                        }
                }
                else
                {
                        switch(num)
                        {
                                case 0:
                                        P0=table[hour/10];        //时十位段码
                                        dula=1;
                                        dula=0;
                                        P0=0x7e;                        //时十位位码
                                        wela=1;
                                        wela=0;
                                        num++;
                                 break;

                                case 1:
                                        if((Twinkle==1)&&(Choice==1))//时点闪烁
                                                P0=table[hour%10];
                                        else
                                                P0=table[hour%10]|0x80;//时个位段码+点
                                        dula=1;
                                        dula=0;
                                        P0=0x7d;                        //时个位位码
                                        wela=1;
                                        wela=0;
                                        num++;
                                 break;

                                case 2:
                                        P0=table[min/10];        //分十位段码
                                        dula=1;
                                        dula=0;
                                        P0=0x7b;                        //分十位位码
                                        wela=1;
                                        wela=0;
                                        num++;
                                 break;

                                case 3:
                                        if((Twinkle==1)&&(Choice==2))//分点闪烁
                                                P0=table[min%10];
                                        else
                                                P0=table[min%10]|0x80;//分个位段码+点
                                        dula=1;
                                        dula=0;
                                        P0=0x77;                        //分个位位码
                                        wela=1;
                                        wela=0;
                                        num++;
                                 break;

                                case 4:
                                        P0=table[sec/10];        //秒十位段码
                                        dula=1;
                                        dula=0;
                                        P0=0xef;                        //秒十位位码
                                        wela=1;
                                        wela=0;
                                        num++;
                                 break;

                                case 5:
                                        if(Choice4==3)
                                                P0=table[sec%10]|0x80;//闹钟秒个位+点
                                        else if((Twinkle==1)&&(Choice==3))//秒点闪烁+点
                                                P0=table[sec%10]|0x80;
                                        else
                                                P0=table[sec%10];//秒个位段码
                                        dula=1;
                                        dula=0;
                                        P0=0xdf;                        //秒个位位码
                                        wela=1;
                                        wela=0;
                                        num=0;
                                 break;
                        }
                }
        }
}
/********************************
                闹钟程序
********************************/
void Buzzer_nz()
{
        if((Choice4==3)&&(hour4==hour)&&(min4==min)&&(sec<30))
                Buzzer_sign=1;
        else Buzzer_sign=0;
        if((second==1)&&(Buzzer_sign==1))        //计时周期1s
        {
                TR1 = 1;                                        //定时器1开,蜂鸣器响一下
                second=0;                                        //定时周期1s变量清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_scan();                                        //按键扫描
                Time();                                                //计时
                display();                                        //显示
                Buzzer_nz();                                //闹钟
        }
}

/*-----------------------------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250微秒
  (无源蜂鸣器驱动程序)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int count3=0;                        //中断计数变量
        count3++;                                                //中断计数变量count3自+1
        Buzzer=~Buzzer;                                        //蜂鸣器端口取反
        if(count3>=500)                                        //0.1秒时间到500
        {
                count3=0;                                        //计数清0
                Buzzer=1;                                        //蜂鸣器端口清0
                TR1 = 0;                                                //定时器1关闭
        }
}

网友F: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实例9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G:
改定时器初值

网友H:
我的经验是首先要做好定时器中断周期的精确配置,方法是用示波器来精确地配置定时器溢出值。

网友I: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改定时定时时间大一点

网友J:
接地的线离近一点,因为在传送的过程中其实是有微弱的信号是接受不到的,除非要用三极管,放大电路

网友K:
可以试试GPS自动校时哈,我以前就折腾过。用GPS接收模块,串口读取GPS数据中的授时时间。一秒读取一次,改变一次显示就行。缺点是要放在有GPS信号的地方,或者把天线放到室外

网友L:
选择精密的晶振。

网友M(2018-10-15):
我的想法是把21.5秒分到24小时中去。意思是24*60分钟,21.5s/24*60    这个数值就为每分钟的补偿值,定时器定时到1分钟时就加上这个补偿值。     这种做法能相对补偿误差时间,原理是单片机时钟误差相对来说单位时间内是定值,故可以用这种方法补偿。

网友M:
我的想法是补偿。   意思是24小时差21.5s,我们可以在一天中把21.5s补偿给每一分钟。   21.5s/(24*60)   单片机定时到一分钟就把显示的时间加这个值做到补偿。    这样做的原理是因为单片机时钟误差一般相对来说是单位时间内固定值,故可以做到补偿。

网友N:
从硬件晶振那边查起吧,包括晶振的匹配电容。

网友O:
直接用RTC实时时钟芯片精度有保障,单片机定时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时候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听你的意思是这个时钟是基于单片机定时器走的,如果真的是这样走了24小时误差这么多不足为奇,如果你要求精 ...

使用单片机做的时钟可以比时钟芯片的更容易调准。

网友P:
如果是单片机定时器计时的时钟,可以增加定时器的重装值。例如:假设你是用的是12M晶振,原来的重装值是(65535-50000,每秒中断20次),如下计算调整重装值:(21.5*1000*1000)/24/3600=每秒快12.44ns,(65535-50000+12)即可(其他频率的晶振照此方法计算)。(调整后理论上每天误差快38ms,如果还想再准确一些,程序中每月减掉1ms。其实单片机时钟的晶振精确度受温度等环境参数的影响,不可能精确到这)。

网友Q(2018-11-14):
上个时间钟芯片吧,

网友R:
我们的很多产品用于50HZ交流电做计时基准,采集市电过零信号。因国标市电频率误差最大是正负0.5Hz,因此最大1个月有7小时左右误差。

网友S:
晶振11.0592的话,写中断函数时TH=(65536-48060)/256;TL=(65536-48060)%256我设置这个误差减小到1s之内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晶振11.0592的话,写中断函数时TH=(65536-48060)/256;TL=(65536-48060)%256我设置这个误差减小到1s之内

不会吧,这么厉害,我来试试,看看10小时误差多少。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晶振11.0592的话,写中断函数时TH=(65536-48060)/256;TL=(65536-48060)%256我设置这个误差减小到1s之内

师傅,这个是多少ms 的,50ms 我用STC单片机测试,误差更大。20分钟就多了30秒左右。

网友U(2018-12-14):
改定时器初值,设置合适的定时器方式

网友V:
你这个时钟来源用的是什么?你用的应该是单片机自带的时钟吧,单片机自带的时钟存在0.5%的误差,只能应用于对计时要求不高且误差不会累加的场合。你这个如果需要很高的定时精度,最好将时钟源用专门的时钟芯片,效果会更好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V:
你这个时钟来源用的是什么?你用的应该是单片机自带的时钟吧,单片机自带的时钟存在0.5%的误差,只能应用于对 ...

您好,是的,是单片机自带频率,我知道这个误差,上面师傅说的能控制1S 误差,长时间定时不知道是怎样做到的,用时钟晶振除外。

网友W:
在定时器中断里添加初始值

网友X:
误差约为千分之六,如果采用是16位定时器,可以按比例增加TH/TL的值,最好还是用时钟芯片

网友Y:
最好的还是用外部的RTC芯片

网友Z:
请问你是做的时钟吗 如果是可通过按键调节时间的 谢谢

网友AA(2019-01-24):
其实,只要是晶振做的,普通做到日差1秒是可以的,不过要有技巧。
1、通过精心调整TH TL的值(必须自动重载),一般可以做误差在20秒之内。
2、通过技巧,可以再提升128倍甚至更高的精度。
3、剩下来,便是不可控的晶振温漂了,而晶振温漂通过可以达到日差1秒之内。
我用这种方式做过许多时钟显示内的产品,即特地做了一个校准装置,产品通过串口与装置相联,【一键】将每个产品所需要的TH TL的值搞定,产品程序中有专门针对时间精度的程序。一般将几十个产品放在一齐运行,几天你才会发现它们之间有1秒以上的误差。
楼主只做一个,精心调一下,当你发现调节TH TL(一个字)已无法达成目的时,你再想想特殊的方法吧。

网友AB(2019-03-08):
引用 网友AA:
其实,只要是晶振做的,普通做到日差1秒是可以的,不过要有技巧。
1、通过精心调整TH TL的值(必须自动重 ...

我是把百分秒显示出来,用手机拍照对时,然后根据偏差计算出累计1秒要调整的定时器值,一样可以做到日差1秒,甚至可以到达极限误差+/-0.5个机器周期,见http://www.51hei.com/bbs/dpj-152471-1.html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使用专用时钟芯片而是使用定时器做时基,单片机时钟的精准度取决于晶振的精准度和编程技巧。可以使日 ...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AD:
硬件问题

网友AE(2022-08-27):
引用 网友T:
师傅,这个是多少ms 的,50ms 我用STC单片机测试,误差更大。20分钟就多了30秒左右。

定时器中断触发瞬间,跳转到中断向量处执行LJMP指令、然后两个MOV传送TH/TL寄存器的时间被损失掉了,所以需要自动重装初值。

网友AF:
如果实在用定时器减缓不了,建议使用别的方法让21.5秒延时消除

网友AG:
24小时=24*60*60=86400秒=86400000ms,如果单片机用12M主频,每秒种12M次,每天慢21.5秒就是慢了21.5*12M次,每1ms慢=21.5*12M/86400000ms=2.9861次。就是定时器每1ms减去3次,这样调整后24小时快(86400000ms*3-(21.5*12M))/12M=0.1秒。这是在温度变化比较小情况下得到的,到了冬天温度低了又
不准了。

网友AH:
时间不准是因为晶振不准,而跟单片机关系不大。而无源晶振对工作电压比温度还要敏感。
使用稳压保证单片机工作电压稳定,晶振两端的电容使用低温漂电容,调整合适,一般温漂可以做到50ppm之内。普通有源晶振可以做到20ppm。32768Hz晶振一般是10ppm,带温补的RTC芯片可以到1~2ppm。
更准确的时钟,使用温补晶振,可以做到0.1ppm,我使用的10MHz的温补晶振,带可调,校准之后年误差在3秒之内。而恒温晶振,则误差可以低于0.01ppm,年误差不大于0.3秒。比如网上卖的很经典的二手五十四所的恒温晶振,几元一个,使用GPS(北斗)校准后,轻松达到0.01ppm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