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代码a|=0x0f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一下?

楼主(2018-09-04):
关于a|=0x0f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一下?完整的书写应该是什么?是a=a|0x0f 吗?

网友A:
这个是按位或运算,|=就是把两个想或运算,即有1为1,例如a=0x50,则a|=0x0f之后a=0x5f,相关知识你可以看关于C语言的书籍

网友B:
a=a|0x0f,将a的后4位置高电平

网友C:
a = a | 0x0f; 将a的第四位全部置1,高四位保持不变.

网友D:
a|=0x0f;就是a=a|0x0f;  a和二进制数00001111每一位相或再赋值给a
一般书上都有写这个内容吧

网友E:
是的,是一样的!

网友F:
C语言基本的东西,楼主翻一下C语言的教材就知道了,没必要问。

网友G:
a|=0x0f  其实 是运算符  缩写   相当于  a  =  a|0x0f  不过  业界 一般不会这样写   编程语言  是 能偷懒就偷懒的  它是 按位或   全0  才是 0  有 1 即是 1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H:
a = a | 0x0f;
其它的简写:
x*=y等同于x=x*y;
x-=y等同于x=x-y;
x/=y等同于x=x/y;
x+=y等同于x=x+y;

网友I:
对的,是这样的

网友J:
是的,帖子中的回复都正确,更重要的是,您的理解也是对的,。

网友K:
是a = a|0x0f,功能是将低四位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