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俩电阻分压原理

楼主(2018-09-04):
       关于俩电阻分压原理,最近工作中做了个实验,用俩10兆的电阻平分分3.3v,按理说每个电阻都应该是1.65v才对,但我用万用表测量每个电阻电压却发现俩电阻都只有1.1v左右;      于是我用俩个100欧的电阻也做了同样实验,测量结果为1.64v左右,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你们也可也做个实验,很简单就能搭起来,我十分期待大佬或有经验者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使用什么万用表了,因为万用表是一个等效电阻,当你测量时,万用表与跨接的电阻组成并联电路,那等效电路就不是两个10M电阻串联了。万用表内阻必须远大于所跨接的电阻,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测量时相当于万用表内阻并联在被测电阻上,被测电阻变小了,分压也就少了。当被测电阻远远小于万用表电阻时,可以把万用表想象成一个理想电压表(内阻无穷大),但是实际上万用表也是有内阻的。

网友C:
万用表本身也是有内阻的,当万用表在测量电压时,相当于在被测量电阻两端并联了一个电阻。当分压电阻比较小时,电阻变化比较小,所以引起电压的变化也比较小,可以忽略不计。当分压电阻比较大时,万用表测量时,对分压电阻变化较大,所以会引起电压变化较大。

网友D:
电阻太大了吧

网友D:
应该是你的电阻太大  但是电压偏小

网友E:
分压电阻阻值太大了,可以减小到10k左右。

网友F:
你的“万用表”也等效为一个电阻,测电压时各挡位的内阻不同(高档的表内阻应该大些),看你用哪个档。这个“等效电阻”相当于并联在被测电压的那个电阻上,所以实际电阻小了,电压当然也就小了。

网友G:
因为你的电阻值已经很大,接近万用表的内阻,所以会出现电压下降,你需要用内阻到GMΩ的表就会好了

网友H:
万用表本身也是有输入阻抗的,你这个10M欧姆电阻太大了。万用表的输入阻抗大概也是兆欧级,所以分压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时相当于万用表内阻并联在被测电阻上,被测电阻变小了,分压也就少了。当被测电阻远远小于万用表电阻时 ...

还有就是我怎么确定是不是万用表内阻问题?

这就是我用的万用表

这就是我用的万用表

网友A:
数字万用表的阻抗比模拟表的阻抗大很多,你可以用另一个万用表来测量这个表的2V电压档或者20V电压档的阻抗,然后根据串并联电路重新计算分压后的电压。或者你把10M的电阻换成1K,使其远小于万用表的阻抗

网友I:
10M欧分压电阻太大,万用表阻抗影响不可忽略。

网友J:
万用表本身有内阻,分压电阻越大,影响越小

网友K:
画个图就很好理解啦。一般万用表内阻在10M左右,如果测两个10M的电阻分压的结果,就像上面的图一样。
可以理解成内阻会跟你测的电阻并联,那V+ V-两端实际的电压计算一下就是1/3的VCC,如果是3.3V的电源,那正好就是1.1V。
如果电阻减小到100欧,那电压计算下来就是1.64999V,这时候内阻相对来说就大到影响可以忽略了。
这也是为什么用ADC的时候也要注意分压电阻不能太大,都是内阻的问题。

网友L:
万用表有内阻,内阻可能比10M还小,计算时并联内阻要计算进去,你用1K的电阻再验证一下试试,保险正确。

网友M:
万用表内阻与被测电阻相当时,等于一个电阻与万用表内阻并联,再与另一个电阻串联,测得结果当然不准确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怎么确定是不是万用表内阻问题?

无论再好的万用表,内阻都不可能是无限大。

而且各挡位的内阻不同,测量值越小,内阻也越小,反之亦然。

楼主:
那我用adc芯片采集俩10M电阻分压值,能正确采集到1.65左右吗?

楼主:
对了,我用指针万用表测量就不会影响了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对了,我用指针万用表测量就不会影响了吧

楼上朋友说了这么多也足够清楚你还不能理解?指针万用表内阻比数字表小得多,测量误差会更大。MF47型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内阻20KΩ/V。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怎么确定是不是万用表内阻问题?

你提的问题毫无疑问就是表的内阻问题。

你可以看看你的数字万用表的说明书,各挡位的内阻一目了然。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楼主:
我该怎么测量才能得到准确的10M欧的分压值,我用ads1115这款adc芯片能采到1.65v吗?

网友O:
需要将分路电阻的阻值减小

网友P:
内阻原因!换个更好的万用表,Fluke,会解决

网友Q:
你的10M电阻都接近万用表的内阻了,万用表并联所测电阻后,相当于给所测10M电阻又并联了一个电阻(万用表内阻)。所以影响到你的测试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