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和占空比可调的方波发生器单片机源程序,哪位大神帮忙改一下

楼主(2018-09-04):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float fosc=12000000;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RS = P3^5;
sbit RW = P3^6;
sbit EN = P3^4;
sbit OUTPUT=P2^0;
uchar zkb;
uint freq;
uchar TIMER0_L,TIMER0_H,TIMER1_L,TIMER1_H;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i;
while(n--)
{for(i=255;i>0;i--)
{}
}}
void chushihua()
{
P1=0x0f;
freq=50;
zkb=50;
TIMER0_L=0xe0;
TIMER0_H=0xb1;
TIMER1_L=0xf0;
TIMER1_H=0xd8;
TL0=0xe0;
TH0=0xb1;
TL1=0xf0;
TH1=0xd8;
TMOD=0x11;
EX0=1;
ET0=1;
ET1=1;
EA=1;
TR0=1;
TR1=1;
}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P0 = 0xff;
        RS = 0;
        RW = 1;
        do
        {
                EN = 1;
                busy = P0;
                EN = 0;
        }while(busy & 0x80);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Read_Busy();
        RS = 0;
        RW = 0;
        P0 = cmd;
        EN = 1;
        EN = 0;
}

void Write_Dat(uint dat)
{
        Read_Busy();
        RS = 1;
        RW = 0;
        P0 = dat;
        EN = 1;
        EN = 0;
}
void LCD_init()
{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c);
        Write_Cmd(0x01);

        Write_Cmd(0x06);
}
void main()

{
chushihua();
while(1)
{  }
}
void Timer0_freq() interrupt 1
{
TR1=1;
TH0=TIMER0_H;
OUTPUT=1;
}
void Timer1_zkb() interrupt 3
{
TR1=0;
TL1=TIMER1_L;
TH1=TIMER1_H;
OUTPUT=0;
}
void keyscan() interrupt 0 using 1
{float TF0,TZ1;
EX0=0;
delay(10);
if(P1!=0x0f)
{
if(KEY1==0) freq+=100;
if(KEY2==0) freq+=10;
if(freq>500) freq=50;
if(KEY3==0) zkb+=10;
if(KEY4==0) zkb++;
if(zkb>100) zkb=1;
TF0=(65536-fosc/(12.0*freq));
TZ1=(65536-(fosc*zkb)/(12.0*100*freq));
TIMER0_L=(uint)TF0%256;
TIMER1_H=(uint)TZ1/256;
TIMER1_L=(uint)TZ1%256;
}
P1=0x0f;
EX0=1;
TR0=1;
TR1=1;}

网友A:
把问题具体描述一下吧

网友B:
首先用单片机发出频率和方波这个叫PWM,一个很重要以后运用很广泛的东西,很实用。我看你的程序应该是使用中断程序调节PWM,改变占空比,这样实际上可以改变电压大小,PWM产生的方波,你调节的数字改变高电平的大小,然后12864现在你当前改变的的数值。那么你应该设定一个值,来充当你这个方波的周期,然后改变高电平就可以了,具体的细节需要你自己领悟,论坛里面应该有很多相关例程,你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用单片机发出频率和方波这个叫PWM,一个很重要以后运用很广泛的东西,很实用。我看你的程序应该是使用 ...

大佬可以看一下我的贴子吗 求助一下

网友C:
同学你是在做课程设计吗  占空比范围0.1-0.9 频率0.5-9.5  如果是的话 我们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学你是在做课程设计吗  占空比范围0.1-0.9 频率0.5-9.5  如果是的话 我们交流一下

是做课程设计,没有范围,可调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做课程设计,没有范围,可调就行

那我们交流一下吧 你的要求用六位led显示占空比和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用单片机发出频率和方波这个叫PWM,一个很重要以后运用很广泛的东西,很实用。我看你的程序应该是使用 ...

大哥,问你一下。基于stm32处理器的c程序用8051能否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们交流一下吧 你的要求用六位led显示占空比和频率吗

用1602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