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串口 使用VB运行时报错:mscomm串口通信的8020错误

楼主(2018-09-04):
情况是,做的系统需要使用VB编的程序作为上位机进行数据采集,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程序移植不了,在编写程序的电脑能正常运行,换到其它电脑上一运行就报错:8020。驱动是装的一样的,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大神有类似的情况 ?

网友A:
像USB转RS232这种转接头,出现类似你这样情况是很常见的,不信你百度一下。
很多是由于硬件不行导致的。也有驱动原因。你可以尝试换一个试一试。没有别动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