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从一个数组中取几个元素并保存在另一个数组中的问题

楼主(2018-09-04):
想求教一下有没有哪个C语言大神会 从一个数组中取几个元素的并保存在另一个数组中。例如:从 数组{a, b, c, d}中取3个元素输出应该是如果有顺序的话应该是24中取法{abc, abd, acd, bcd, acb, adb, adc, bac, ........} 如果没有顺序的话就是4种{abc, abd, acd, bcd}  函数名为 void Get_Str(const char *str, int len){};

其中   str    为输入字符串相当于                              {abcd}
         len    为要求在字符串中取出的字符数  相当于     3;

有没有大神能够实现 的    (任何一种都可以  有序  或  无序)

网友A:
从a数组某元素起连续取值比较简单,例如从a[20]中取连续3个元素:3、4、5。
for(i=0;i<3;i++)
        b[i]=a[i+3];
从a[20]中取不连续且间隔不等3个元素。
        b[0]=a[3];
        b[1]=a[8];
        b[2]=a[15];

网友B:
检索指定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a数组某元素起连续取值比较简单,例如从a[20]中取连续3个元素:3、4、5。
for(i=0;i

你这种是有规律的取  而且 每次 都是取一样的哦  我想实现的是  从一个数组中  不考虑顺序的  取  m个字符(相当于 组合)  考虑顺序  相当于 排列 。 不过 还是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