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Quartus做一个简单的CPU?VHDL语言实现

楼主(2018-09-04):
坛子里的各位大神帮帮忙哈,硬件课程设计的实验,quartus设计一个简单的cpu,要求用VHDL语言
因为之前没有学习过cpu相关知识,VHDL也刚开始接触,结果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指令构造&内部结构分别是什么鬼、干嘛的,等等如此不明觉厉。。然鹅后天就要验机,走投无路只得请高人相助了。。
哪位大神要是有闲情逸致,下海出山秀秀操作吧
实验具体要求放在附件里,好心人&有缘人帮帮忙咯~如果大神实在觉得做的麻烦,指点我一下也可以了
感激不尽!!!

网友A:
看到要求,只是要设计,不是真正的实作,这并不难。
难在是你时间不够,什麽都要重新学。
或许这本书可帮到你:[计算机系统要素:从零开始构建现代计算机].(尼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要求,只是要设计,不是真正的实作,这并不难。
难在是你时间不够,什麽都要重新学。
或许这本书可帮 ...

谢谢小哥哥~确实感觉时间很紧张了。。
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具体讲解一下思路呢?

网友B:
难了,做一个51吧,之前听说过,时间太紧了,做51需要下载IP核

网友C:
难度大,时间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小哥哥~确实感觉时间很紧张了。。
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具体讲解一下思路呢?

其实你附上的要求,就是思路。
你将每一点要求转化成"什麽"或者"怎样"的问题,然後顺序,一个一个回答就可。
大部份问题,百度一下就可以。

细看之下,原来还要实作,那不是短时间就能做出来的....
你可以叁考51的结构,实作几个简单的指令,如ADD,MOV ....

网友D: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use work.States.all;

entity cpu is
   port(
    reset :         in   STD_LOGIC;
    sw0 :         in   STD_LOGIC;
           start :         in   STD_LOGIC;
        clk :         in   STD_LOGIC;
        output1: 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output2: 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output3: 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output4: 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output5: 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output6: 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test0: out STd_logic;
        test1: out STd_logic;
        Z: out STd_logic
       );
end cpu;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cpu is

function convSEG (N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is
variable ans: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begin
Case N is
when "0000" => ans:="1000000";
when "0001" => ans:="1111001";
when "0010" => ans:="0100100";
when "0011" => ans:="0110000";
when "0100" => ans:="0011001";
when "0101" => ans:="0010010";
when "0110" => ans:="0000010";
when "0111" => ans:="1111000";
when "1000" => ans:="0000000";
when "1001" => ans:="0010000";
when "1010" => ans:="0001000";
when "1011" => ans:="0000011";
when "1100" => ans:="1000110";
when "1101" => ans:="0100001";
when "1110" => ans:="0000110";
when "1111" => ans:="0001110";
when others=> ans:="1111111";
end case;
return ans;
end function convSEG;

type MEMtype is array (0 to 2**16-1)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onstant ROM : MEMtype := (
"00001011",
"00000001",
"00000000",
"00100000",
"00000011",
"00000001",
"00000000",
"00100001",
"00001000",
"00000111",
"00000000",
"00010000",
"00001100",
"00000101",
"00000000",
"00010010",
"0000100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101",
"00001010",
others => "00000000" );

signal P_S : myState;
signal N_S : myState;
signal AR_REGISTER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AC_REGISTER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IR_REGISTER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PC_REGISTER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R_REGISTER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TR_REGISTER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Z_FLAG  :STd_logic;
signal DR_REGISTER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RAM  :MEMtype;
signal Delay_count : integer := 0;
signal en : STd_logic := '0';
signal temp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Mem_count : integer := 0;

begin
        --FSM structure process
        process(clk , reset)
        begin
                if (reset = '0') then
                        P_S <= RESET1;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P_S <= N_S;
                end if;
        end process;

        --FSM transport process
        process(P_S , IR_REGISTER, Z_FLAG, start, en, Mem_count)
        begin
                N_S <= P_S;
                case P_S is
                        when RESET1 =>
                                N_S <= MEM_INIT;
                                temp  <= "00";
                        when MEM_INIT =>
                                if (Mem_count = 2**16-1) then
                                        N_S <= FINISH;
                                 end if;
                                temp  <= "01";
                        when FINISH =>
                                if (start = '0')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temp  <= "10";
                        when FETCH1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2;
                                end if;
                                temp  <= "11";
                        when FETCH2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3;
                                end if;
                                temp  <= "00";
                        when FETCH3 =>
                                if( en = '1' )then
                                if (IR_REGISTER="00000000") then
                                        N_S <= NOP1;
                                elsif (IR_REGISTER="00000001") then
                                        N_S <= LDAC1;
                                elsif (IR_REGISTER="00000010") then
                                        N_S <= STAC1;
                                elsif (IR_REGISTER="00000011") then
                                        N_S <= MVAC1;
                                elsif (IR_REGISTER="00000100") then
                                        N_S <= MOVR1;
                                elsif (IR_REGISTER="00000101") then
                                        N_S <= JUMP1;
                                elsif (IR_REGISTER="00000110" AND Z_FLAG='1') then
                                        N_S <= JMPZY1;
                                elsif (IR_REGISTER="00000110" AND Z_FLAG='0') then
                                        N_S <= JMPZN1;
                                elsif (IR_REGISTER="00000111" AND Z_FLAG='0') then
                                        N_S <= JPNZY1;
                                elsif (IR_REGISTER="00000111" AND Z_FLAG='1') then
                                        N_S <= JPNZN1;
                                elsif (IR_REGISTER="00001000") then
                                        N_S <= ADD1;
                                elsif (IR_REGISTER="00001001") then
                                        N_S <= SUB1;
                                elsif (IR_REGISTER="00001010") then
                                        N_S <= INAC1;
                                elsif (IR_REGISTER="00001011") then
                                        N_S <= CLAC1;
                                elsif (IR_REGISTER="00001100") then
                                        N_S <= AND1;
                                elsif (IR_REGISTER="00001101") then
                                        N_S <= OR1;
                                elsif (IR_REGISTER="00001110") then
                                        N_S <= XOR1;
                                elsif (IR_REGISTER="00001111") then
                                        N_S <= NOT1;
                                end if;
                                end if;

                        when NOP1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LDAC1  =>
                                if( en = '1' )then
                                N_S <= LDAC2;
                                end if;
                        when LDAC2  =>
                                if( en = '1' )then
                                N_S <= LDAC3;
                                end if;
                        when LDAC3  =>
                                if( en = '1' )then
                                N_S <= LDAC4;
                                end if;
                        when LDAC4  =>
                                if( en = '1' )then
                                N_S <= LDAC5;
                                end if;
                        when LDAC5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STAC1  =>
                                if( en = '1' )then
                                N_S <= STAC2;
                                end if;
                        when STAC2  =>
                                if( en = '1' )then
                                N_S <= STAC3;
                                end if;
                        when STAC3  =>
                                if( en = '1' )then
                                N_S <= STAC4;
                                end if;
                        when STAC4  =>
                                if( en = '1' )then
                                N_S <= STAC5;
                                end if;
                        when STAC5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MVAC1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MOVR1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JUMP1  =>
                                if( en = '1' )then
                                N_S <= JUMP2;
                                end if;
                        when JUMP2  =>
                                if( en = '1' )then
                                N_S <= JUMP3;
                                end if;
                        when JUMP3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JMPZY1  =>
                                if( en = '1' )then
                                N_S <= JMPZY2;
                                end if;
                        when JMPZY2  =>
                                if( en = '1' )then
                                N_S <= JMPZY3;
                                end if;
                        when JMPZY3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JMPZN1  =>
                                if( en = '1' )then
                                N_S <= JMPZN2;
                                end if;
                        when JMPZN2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JPNZY1  =>
                                if( en = '1' )then
                                N_S <= JPNZY2;
                                end if;
                        when JPNZY2  =>
                                if( en = '1' )then
                                N_S <= JPNZY3;
                                end if;
                        when JPNZY3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JPNZN1  =>
                                if( en = '1' )then
                                N_S <= JPNZN2;
                                end if;
                        when JPNZN2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ADD1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SUB1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INAC1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CLAC1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AND1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OR1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XOR1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when NOT1  =>
                                if( en = '1' )then
                                N_S <= FETCH1;
                                end if;
                end case;
        end process;

        --manage AC_REGISTER
        process(clk, reset)
        begin
                if(reset = '0')then
                        AC_REGISTER  <= (others => '0');
                elsif (falling_edge(clk) and en = '1')then
                        AC_REGISTER  <= AC_REGISTER ;
                        case P_S is
                        when MEM_INIT =>
                                AC_REGISTER(7 downto 4) <= "0011";
                                AC_REGISTER(3 downto 0) <= "0011";
                        when LDAC5  =>
                                AC_REGISTER  <= DR_REGISTER ;
                        when MOVR1  =>
                                AC_REGISTER  <= R_REGISTER ;
                        when ADD1  =>
                                AC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AC_REGISTER) + unsigned(R_REGISTER));
                        when SUB1  =>
                                AC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AC_REGISTER) - unsigned(R_REGISTER));
                        when INAC1  =>
                                AC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AC_REGISTER) + 1);
                        when CLAC1  =>
                                AC_REGISTER  <= (others => '0');
                        when AND1  =>
                                AC_REGISTER  <= AC_REGISTER  AND R_REGISTER ;
                        when OR1  =>
                                AC_REGISTER  <= AC_REGISTER  OR R_REGISTER ;
                        when XOR1  =>
                                AC_REGISTER  <= AC_REGISTER  XOR R_REGISTER ;
                        when NOT1  =>
                                AC_REGISTER  <= NOT AC_REGISTER ;
                        when others =>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manage PC_REGISTER
        process(clk, reset)
        begin
                if(reset = '0')then
                        PC_REGISTER  <= (others => '0');
                elsif (falling_edge(clk) and en = '1')then
                        PC_REGISTER  <= PC_REGISTER ;

                        case P_S is
                        when FETCH2 =>
                                PC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PC_REGISTER) +1);
                        when LDAC1  =>
                                PC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PC_REGISTER) +1);
                        when LDAC2  =>
                                PC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PC_REGISTER) +1);
                        when STAC1  =>
                                PC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PC_REGISTER) +1);
                        when STAC2  =>
                                PC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PC_REGISTER) +1);
                        when JUMP3  =>
                                PC_REGISTER(15 downto 8) <= TR_REGISTER;
                                PC_REGISTER(7 downto 0) <= DR_REGISTER;
                        when JMPZY3  =>
                                PC_REGISTER(15 downto 8) <= TR_REGISTER;
                                PC_REGISTER(7 downto 0) <= DR_REGISTER;
                        when JMPZN1  =>
                                PC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PC_REGISTER) +1);
                        when JMPZN2  =>
                                PC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PC_REGISTER) +1);
                        when JPNZY3  =>
                                PC_REGISTER(15 downto 8) <= TR_REGISTER;
                                PC_REGISTER(7 downto 0) <= DR_REGISTER;
                        when JPNZN1  =>
                                PC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PC_REGISTER) +1);
                        when JPNZN2  =>
                                PC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PC_REGISTER) +1);
                        when others =>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manage AR_REGISTER
        process(clk, reset)
        begin
                if(reset = '0')then
                        AR_REGISTER  <= (others => '0');
                elsif (falling_edge(clk) and en = '1')then
                        AR_REGISTER  <= AR_REGISTER ;

                        case P_S is
                        when FETCH1 =>
                                AR_REGISTER  <= PC_REGISTER ;
                        when FETCH3 =>
                                AR_REGISTER  <= PC_REGISTER ;
                        when LDAC1  =>
                                AR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AR_REGISTER) +1);
                        when LDAC3  =>
                                AR_REGISTER(15 downto 8) <= TR_REGISTER;
                                AR_REGISTER(7 downto 0) <= DR_REGISTER;
                        when STAC1  =>
                                AR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AR_REGISTER) +1);
                        when STAC3  =>
                                AR_REGISTER(15 downto 8) <= TR_REGISTER;
                                AR_REGISTER(7 downto 0) <= DR_REGISTER;
                        when JUMP1  =>
                                AR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AR_REGISTER) +1);
                        when JMPZY1  =>
                                AR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AR_REGISTER) +1);
                        when JPNZY1  =>
                                AR_REGISTER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AR_REGISTER) +1);
                        when others =>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manage DR_REGISTER

        process(clk, reset)
        begin
                if(reset = '0')then
                        DR_REGISTER  <= (others => '0');
                elsif (falling_edge(clk))then
                        DR_REGISTER  <= DR_REGISTER ;

                        case P_S is
                        when FETCH2 =>
                                DR_REGISTER  <= RAM(to_integer(unsigned(AR_REGISTER)));
                        when LDAC1  =>
                                DR_REGISTER  <= RAM(to_integer(unsigned(AR_REGISTER)));
                        when LDAC2  =>
                                DR_REGISTER  <= RAM(to_integer(unsigned(AR_REGISTER)));
                        when LDAC4  =>
                                DR_REGISTER  <= RAM(to_integer(unsigned(AR_REGISTER)));
                        when STAC1  =>
                                DR_REGISTER  <= RAM(to_integer(unsigned(AR_REGISTER)));
                        when STAC2  =>
                                DR_REGISTER  <= RAM(to_integer(unsigned(AR_REGISTER)));
                        when STAC4  =>
                                DR_REGISTER  <= AC_REGISTER ;
                        when JUMP1  =>
                                DR_REGISTER  <= RAM(to_integer(unsigned(AR_REGISTER)));
                        when JUMP2  =>
                                DR_REGISTER  <= RAM(to_integer(unsigned(AR_REGISTER)));
                        when JMPZY1  =>
                                DR_REGISTER  <= RAM(to_integer(unsigned(AR_REGISTER)));
                        when JMPZY2  =>
                                DR_REGISTER  <= RAM(to_integer(unsigned(AR_REGISTER)));
                        when JPNZY1  =>
                                DR_REGISTER  <= RAM(to_integer(unsigned(AR_REGISTER)));
                        when JPNZY2  =>
                                DR_REGISTER  <= RAM(to_integer(unsigned(AR_REGISTER)));
                        when others =>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manage TR_REGISTER
        process(clk, reset)
        begin
                if(reset = '0')then
                        TR_REGISTER  <= (others => '0');
                elsif (falling_edge(clk))then
                        TR_REGISTER  <= TR_REGISTER ;

                        case P_S is
                        when LDAC2  =>
                                TR_REGISTER  <= DR_REGISTER ;
                        when STAC2  =>
                                TR_REGISTER  <= DR_REGISTER ;
                        when JUMP2  =>
                                TR_REGISTER  <= DR_REGISTER ;
                        when JMPZY2  =>
                                TR_REGISTER  <= DR_REGISTER ;
                        when JPNZY2  =>
                                TR_REGISTER  <= DR_REGISTER ;
                        when others =>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manage IR_REGISTER
        process(clk, reset)
        begin
                if(reset = '0')then
                        IR_REGISTER  <= (others => '0');
                elsif (falling_edge(clk))then
                        IR_REGISTER  <= IR_REGISTER ;

                        case P_S is
                        when FETCH3 =>
                                IR_REGISTER  <= DR_REGISTER ;
                        when others =>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manage R_REGISTER
        process(clk, reset)
        begin
                if(reset = '0')then
                        R_REGISTER  <= (others => '0');
                elsif (falling_edge(clk))then
                        R_REGISTER  <= R_REGISTER ;

                        case P_S is
                        when MEM_INIT =>
                                R_REGISTER(7 downto 4) <= "0000";
                                R_REGISTER(3 downto 0) <= "0010";
                        when MVAC1  =>
                                R_REGISTER  <= AC_REGISTER ;
                        when others =>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manage Z_FLAG
        process(clk, reset)
        begin
                if(reset = '0')then
                        Z_FLAG  <= '0';
                elsif (rising_edge(clk))then
                        if (AC_REGISTER  = "00000000" ) then
                                        Z_FLAG <= '1';
                                else
                                        Z_FLAG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manage memory
        process(clk)
        begin
                if (falling_edge(clk))then
                        case P_S is
                        when MEM_INIT =>
                                RAM(Mem_count) <= ROM(Mem_count);
                                Mem_count <= Mem_count + 1;

                        when STAC5  =>
                                RAM(to_integer(unsigned(AR_REGISTER))) <= DR_REGISTER ;
                        when others =>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Send value of register to output
        process(clk)
        variable tmp: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tmp := RAM(to_integer(unsigned(AR_REGISTER)));
                if(sw0 = '0')then
                        output1 <= convSEG(AC_REGISTER(3 downto 0));
                        output2 <= convSEG(AC_REGISTER(7 downto 4));
                        output3 <= convSEG(R_REGISTER(3 downto 0));
                        output4 <= convSEG(R_REGISTER(7 downto 4));
                        output5 <= convSEG(tmp(3 downto 0));
                        output6 <= convSEG(tmp(7 downto 4));
                else
                        output1 <= convSEG(DR_REGISTER(3 downto 0));
                        output2 <= convSEG(DR_REGISTER(7 downto 4));
                        output3 <= convSEG(AR_REGISTER(3 downto 0));
                        output4 <= convSEG(AR_REGISTER(7 downto 4));
                        output5 <= convSEG(PC_REGISTER(3 downto 0));
                        output6 <= convSEG(PC_REGISTER(7 downto 4));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
        begin

        if (falling_edge(clk))then
        if(Delay_count = 100000000)then
                en <= '1';
                Delay_count <= 0;
        else
                en <= '0';
                Delay_count <= Delay_count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test0 <= temp(0);
        test1 <= temp(1);
        Z <= Z_FLAG;

end behavioral;

网友D:
https://github.com/Kaaveh/Basic-Computer

package States is
        type myState is (RESET1, MEM_INIT, FINISH, FETCH1 , FETCH2, FETCH3, NOP1 , LDAC1 , LDAC2 , LDAC3, LDAC4 , LDAC5,
        STAC1, STAC2, STAC3, STAC4, STAC5, MVAC1, MOVR1, JUMP1, JUMP2, JUMP3, JMPZY1, JMPZY2, JMPZY3,
        JMPZN1, JMPZN2, JPNZY1, JPNZY2, JPNZY3, JPNZN1, JPNZN2, ADD1, SUB1, INAC1, CLAC1, AND1, OR1, XOR1, NOT1);
end Stat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了,做一个51吧,之前听说过,时间太紧了,做51需要下载IP核

然鹅只能用这个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附上的要求,就是思路。
你将每一点要求转化成"什麽"或者"怎样"的问题,然後顺序,一个一个回答就 ...

我能不能说没做过5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github.com/Kaaveh/Basic-Computer

果然江湖里大佬是真的存在啊。。
请教一下总工程师,内部结构在代码里我找到了,指令设计也是在代码里吗?具体的名称、格式、编码、描述、功能能否明示一下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这个cpu是干嘛功能的呢,请原谅初学者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