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8B20温度计源码(华氏和摄氏度的转换功能)

楼主(2018-09-04):
利用51单片机DS18B20和1602做的温度计,可以实现温度上限报警,进行华氏和摄氏度的转换,利用三个按键实现这些功能。

/*作者:王先生
51单片机:清华电子的板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DS = P2^2;//DS18B20接口
sbit BP = P2^3;//蜂鸣器
sbit DU = P2^6;//数码管段选码
sbit WE = P2^7;//数码管位选码
sbit key_s1 = P3^0;
sbit key_s2 = P3^1;
sbit key_s3 = P3^2;
sbit EN = P3^4;//LCD使能端
sbit RS = P3^5;//LCD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 = P3^6;//LCD读写选择端

uint FF;
uint DD,LL;
uint K=0;
uint M=0;
uint s=0;

void delayus(uchar us)
{
    while(us--);//us--要6.5us,进入一次函数11.95us;
} //微秒延时
void LCD_READ_BUSY() //忙不忙
{
    uchar busy;
    P0 = 0XFF;
    RS = 0;
    RW = 1;
    do
    {
        EN = 1;
        busy = P0;
        EN = 0;
    }while(busy&0X80);
    EN = 1;
}
void LCD_WRITE_CMD(uchar cmd)//写一个字节命令流程
{
    LCD_READ_BUSY();//判断忙不忙
    RS = 0;
    RW = 0;
    P0 = cmd;
    EN = 1;
    EN = 0;
}
void LCD_WRITE_DA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数据
{
    LCD_READ_BUSY();
    RS = 1;
    RW = 0;
    P0 = dat;
    EN = 1;
    EN = 0;
}
void LCD_OneChar(uchar x, uchar y,uchar dat)//指定位置显示字符
{
    if(y)
    x |= 0x40;//位选或
    x |= 0x80;
    LCD_WRITE_CMD(x);
    LCD_WRITE_DATE(dat);
}
void LCD_Str(uchar x, uchar y, uchar *str)//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
    if(y)
    x |= 0x40;
    x |= 0x80;
    LCD_WRITE_CMD(x);
    while(*str != '\0')
    {
        LCD_WRITE_DATE(*str++);
    }
}
void LCD_Init()     //    初始化
{
    LCD_WRITE_CMD(0x38); //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_WRITE_CMD(0x0c); //开显示
    LCD_WRITE_CMD(0x06); //读写一字节后地址指针加1
    LCD_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

bit ds_init()//单总线初始化程序
{
    bit  i;
    DS = 1;
    _nop_();
    DS = 0;
    delayus(75);//拉低总线;保持480us以上,75*6.5+11.95=499.45ms
    DS = 1;//释放总线
    delayus(1);//1*6.5+11.95=18.45us等待发回信号(15-60us)
    i = DS;
    delayus(20);//读取存在信号的时间20*6.5+11.95=141.95us
    DS = 1;    //释放总线
    _nop_();
    return(i);//i=0代表DS18B20已经准备好了
}
void displayN(int c)//温度正常显示
{
    uint i;
    uchar M1,M2,M3,M4;
    uchar TestStr[] = {"Tem:"};
    uchar TestStr1[] = {"DB:WYX"};
    /*if(c<0)
    {m = 2;}
    else if(c>=0)
    {m = 0;}*/
    i = abs(c);
    M1 = i/1000;//千位
    M2 = i%1000/100;//百位
    M3 = i%1000%100/10;//十位
    M4 = i%10;    //个位

    DU = 0;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LCD_Init();//1602初始化
    LCD_Str(0, 0, &TestStr[0]);    //显示字符串
    LCD_Str(0, 1, &TestStr1[0]);    //显示字符串
    LCD_OneChar(6 , 0, 43+s);//正负号
    LCD_OneChar(7, 0, M1+48); //显示温度
    LCD_OneChar(8, 0, M2+48);
    LCD_OneChar(9 , 0, M3+48);//正负号
    LCD_OneChar(10, 0, 46);
    LCD_OneChar(11, 0, M4+48);
    LCD_OneChar(12, 0, 39);
    LCD_OneChar(13, 0, 67);
    LCD_OneChar(15, 0, 78+DD*10);  //显示蜂鸣器开关
    LCD_OneChar(15, 1, 78+LL*10);  //显示指示灯开关
}
void displayM(int c)
{
    uchar M1,M2,M3,M4;
    int i,m;
    uchar TestStr[] = {"Tem:"};
    uchar TestStr1[] = {"High"};
    if(c<0)
    {m = 2;}
    else if(c>=0)
    {m = 0;}
    i = abs(c);

    M1 = i/1000;//千位
    M2 = i%1000/100;//百位
    M3 = i%1000%100/10;//十位
    M4 = i%10;    //个位

    DU = 0;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LCD_Init();//1602初始化
    LCD_Str(0, 0, &TestStr[0]);    //显示字符串
    LCD_Str(7, 1, &TestStr1[0]);    //显示字符串
    LCD_OneChar(6 , 0, 43+m);//正负号
    LCD_OneChar(7, 0, M1+48); //显示温度
    LCD_OneChar(8, 0, M2+48);
    LCD_OneChar(9 , 0, M3+48);//正负号
    LCD_OneChar(10, 0, 46);
    LCD_OneChar(11, 0, M4+48);
    LCD_OneChar(12, 0, 39);
    LCD_OneChar(13, 0, 67);
    LCD_OneChar(15, 0, 78+DD*10); //显示蜂鸣器开关
    LCD_OneChar(15, 1, 78+LL*10);  //显示指示灯开关
}
void displayL(int c)
{
    uchar M1,M2,M3,M4;
    int i,m;
    uchar TestStr[] = {"Tem:"};
    uchar TestStr1[] = {"Low"};
    if(c<0)
    {m = 2;}
    else if(c>=0)
    {m = 0;}
    i = abs(c);
    M1 = i/1000;//千位
    M2 = i%1000/100;//百位
    M3 = i%1000%100/10;//十位
    M4 = i%10;    //个位

    DU = 0;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LCD_Init();//1602初始化
    LCD_Str(0, 0, &TestStr[0]);    //显示字符串
    LCD_Str(7, 1, &TestStr1[0]);    //显示字符串
    LCD_OneChar(6 , 0, 43+m);//正负号
    LCD_OneChar(7, 0, M1+48); //显示温度
    LCD_OneChar(8, 0, M2+48);
    LCD_OneChar(9 , 0, M3+48);//正负号
    LCD_OneChar(10, 0, 46);
    LCD_OneChar(11, 0, M4+48);
    LCD_OneChar(12, 0, 39);
    LCD_OneChar(13, 0, 67);
    LCD_OneChar(15, 0, 78+DD*10); //显示蜂鸣器开关
    LCD_OneChar(15, 1, 78+LL*10);  //显示指示灯开关
}
void displayNF(int c)
{
    uchar M1,M2,M3,M4;
    uchar TestStr[] = {"Tem:"};
    uchar TestStr1[] = {"DB:WYX"};
    uint p,i;
    /*if(c<0)
    {m = 2;}
    else
    {m = 0;}*/
    i = abs(c);
    p = i*9/5+320;
    M1 = p/1000;
    M2 = p%1000/100;//百位
    M3 = p%1000%100/10;//十位
    M4 = p%10;    //个位

    DU = 0;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LCD_Init();//1602初始化
    LCD_Str(0, 0, &TestStr[0]);    //显示字符串
    LCD_Str(0, 1, &TestStr1[0]);    //显示字符串
    LCD_OneChar(6 , 0, 43+s);//显示正负
    LCD_OneChar(7, 0, M1+48); //显示温度
    LCD_OneChar(8, 0, M2+48);
    LCD_OneChar(9, 0, M3+48);
    LCD_OneChar(10, 0, 46);
    LCD_OneChar(11, 0, M4+48);
    LCD_OneChar(12, 0, 39);
    LCD_OneChar(13, 0, 67+FF);
    LCD_OneChar(15, 0, 78+DD*10);  //显示蜂鸣器开关
    LCD_OneChar(15, 1, 78+LL*10);  //显示指示灯开关
}
void displayMF(int c)
{
    uchar M1,M2,M3,M4;
    uchar TestStr[] = {"Tem:"};
    uchar TestStr1[] = {"High"};
    uint p,m,i;
    if(c<0)
    {m = 2;}
    else
    {m = 0;}
    i = abs(c);
    p = i*9/5+320;
    M1 = p/1000;
    M2 = p%1000/100;//百位
    M3 = p%1000%100/10;//十位
    M4 = p%10;    //个位

    DU = 0;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LCD_Init();//1602初始化
    LCD_Str(0, 0, &TestStr[0]);    //显示字符串
    LCD_Str(7, 1, &TestStr1[0]);    //显示字符串
    LCD_OneChar(6 , 0, 43+m);//显示正负
    LCD_OneChar(7, 0, M1+48); //显示温度
    LCD_OneChar(8, 0, M2+48);
    LCD_OneChar(9, 0, M3+48);
    LCD_OneChar(10, 0, 46);
    LCD_OneChar(11, 0, M4+48);
    LCD_OneChar(12, 0, 39);
    LCD_OneChar(13, 0, 67+FF);
    LCD_OneChar(15, 0, 78+DD*10); //显示蜂鸣器开关
    LCD_OneChar(15, 1, 78+LL*10);  //显示指示灯开关
}
void displayLF(int c)
{
    uchar M1,M2,M3,M4;
    uchar TestStr[] = {"Tem:"};
    uchar TestStr1[] = {"Low"};
    uint p,m,i;
    if(c<0)
    {m = 2;}
    else
    {m = 0;}
    i = abs(c);
    p = i*9/5+320;
    M1 = p/1000;
    M2 = p%1000/100;//百位
    M3 = p%1000%100/10;//十位
    M4 = p%10;    //个位

    DU = 0;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LCD_Init();//1602初始化
    LCD_Str(0, 0, &TestStr[0]);    //显示字符串
    LCD_Str(7, 1, &TestStr1[0]);    //显示字符串
    LCD_OneChar(6 , 0, 43+m);//显示正负
    LCD_OneChar(7, 0, M1+48); //显示温度
    LCD_OneChar(8, 0, M2+48);
    LCD_OneChar(9, 0, M3+48);
    LCD_OneChar(10, 0, 46);      //.
    LCD_OneChar(11, 0, M4+48);
    LCD_OneChar(12, 0, 39);      //'
    LCD_OneChar(13, 0, 67+FF);//C或F
    LCD_OneChar(15, 0, 78+DD*10);//X或者N
    LCD_OneChar(15, 1, 78+LL*10);  //显示指示灯开关
}
void displayLE()
{
     uchar TestSt1[] = {"Error"};
     uchar TestSt2[] = {"Low#High"};
     LCD_Init();
     LCD_Str(5, 0, &TestSt1[0]);
     LCD_Str(4, 1, &TestSt2[0]);
     LCD_OneChar(15, 0, 78+DD*10); //显示蜂鸣器开关
     LCD_OneChar(15, 1, 78+LL*10);  //显示指示灯开关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0;i<8;i++)//一次写一位,一个字节循环8次
    {
        DS = 0;
        _nop_();//产生写时序(15US内满足要求)
        DS = dat&0X01; //与
        delayus(9);//延时大于60US 9*6.5+11.95=70.45us 同时满足写0写1
        DS = 1;//释放总线
        _nop_();
        dat>>=1;//右移一位
    }
}

u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uchar i,j,dat;
    for(i=0;i<8;i++)
    {
        DS = 0;
        _nop_();//产生读时序
        DS = 1;
        _nop_();//释放总线
        j = DS;
        delayus(9);//读取数据大于60US 9*6.5+11.95=70.45us
        DS = 1;
        _nop_();
        dat = (j<<7)|(dat>>1);
    }
    return(dat);
}
void beep(int m,gao,di)//按键与警报程序
{
    if(m>=gao)
    {
        if(di<=gao)      //判断最低报警温度是否低于最高报警温度
        {
            BP = DD;
            P1 = 0XEE+LL*0X11;
        }
        else if(di>gao)
        {
            BP = 1;
            P1 = 0X7E+LL*0X81;
        }
    }
    else if(m<=di)
    {
        if(di<=gao)      //判断最低报警温度是否低于最高报警温度
        {
            BP = DD;
            P1=0X77+LL*0X88;
        }
        else if(di>gao)
        {
            BP = 1;
            P1 = 0X7E+LL*0X81;
        }

    }
    else
    {
        if(di<=gao)     //判断最低报警温度是否低于最高报警温度
        {
            BP = 1;
            P1=0XBB+LL*0X44;
        }
        else if(di>gao)
        {
            BP = 1;
            P1 = 0X7E+LL*0X81;
        }
    }
}

void main()
{
    int i,h;
    uint j=0;
    float t;
    int gao=330,di=270;
    uchar L,H;
    while(1)
    {
        ds_init();//初始化函数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0xcc)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0X44)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0xcc)
        write_byte(0XBE);//读取DS18B20暂存器的值(0Xbe)
        L = read_byte(); //温度低字节
        H = read_byte();//温度高字节
        i = H;
        i <<=8;
        i|=L;//与,把L写到低字节里
        if(H >= 0x08)    //判断是否为负数
        {
            i = ~i + 1;//负数是以补码的形式存放的需要我们需要取反加1
            s = 2;  //显示负数符号
        }
        else s = 0;
        t=i*0.0625;
        i = t*10;//10.125--101.25--101.75--10.2(四舍五入)

        if(key_s1 == 0)    //第一位选程序
        {
            delayus(10);//防抖
            if(key_s1 == 0)
            {
                j=j+1 ;
                if(j>=3)
                j=0;
            }
            while(!key_s1);
        }
        if(j==1) //调最高温度
        {
            h = gao;
            if(key_s2 == 0)//按键2增加温度
            {
                delayus(20);//防抖
                if(key_s2 == 0)
                {
                    h=h+1 ;
                }
                while(!key_s2);
            }
            else if(key_s3 == 0)//按键3减小温度
            {
                delayus(20);
                if(key_s3 == 0)
                {
                    h=h-1;
                }
                while(!key_s3);
            }
            if(K==0)
            {
                displayM(h);
            }
            else if(K==1)
            {
            //    p = h*(5/9)+320;
                displayMF(h);
            }
            gao = h;
        }
        else if(j==2)//调最低温度
        {
            h = di;
            if(key_s2 == 0)//按键2增加温度
            {
                delayus(20);//防抖
                if(key_s2 == 0)
                {
                    h=h+1 ;
                }
                while(!key_s2);
            }
            else if(key_s3 == 0)//按键3减小温度
            {
                delayus(20);
                if(key_s3 == 0)
                {
                    h=h-1;
                }
                while(!key_s3);
            }
            if(K==0)
            {
                displayL(h);
            }
            else if(K==1)
            {
            //    p = h*(5/9)+320;
                displayLF(h);
            }
            di = h;
         }
        else if(j==0) //显示温度
        {
            if(key_s2 == 0)//温度转化
            {
                delayus(20);//防抖
                if(key_s2 == 0)
                {
                    K=K+1 ;
                    if(K>1)
                    K=0;
                }
                while(!key_s2);
            }
            if(key_s3 == 0)//蜂鸣器与指示灯开关
            {
                delayus(20);//防抖
                if(key_s3 == 0)
                {
                    M=M+1 ;
                    if(M>3)
                    M=0;
                }
                while(!key_s3);
            }
            if(K==0)
            {
                 FF=0;       //摄氏度
            }
            else if(K==1)
            {
                FF=3;       //华氏
            }
/****************判断蜂鸣器与指示灯开关程序*******************/
            if(M==0)       //蜂鸣器关指示灯开
            {
                 DD=1;
                LL=0;       //蜂鸣器关
            }
            else if(M==1)  //蜂鸣器开指示灯开
            {
                DD=0;
                LL=0;
            }
            else if(M==2)  //蜂鸣器开指示灯关
            {
                DD=0;
                LL=1;
            }
            else if(M==3)  //蜂鸣器关指示灯关
            {
                DD=1;
                LL=1;
            }
/*****************温度显示及判断程序执行*****************/
            if(K==0)       //选择显示摄氏度
            {
                if(di>gao)
                displayLE();
                else if(di<=gao)
                displayN(i);
            }
            else if(K==1)  //选择显示华氏
            {
                if(di>gao)
                displayLE();
                else if(di<=gao)
                displayNF(i);
            }
            beep(i,gao,di);//报警判断
        }
    }
}
//打开是85.0,因为初始值是85.

网友A(2018-11-03):
lz你的板子是哪一个?

楼主:
这个板子就是TB上的清翔电子的51板子

网友B(2019-12-29):
真好的程序

网友C(2021-06-23):
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D(2022-06-14):
请问有没有原理图呀~

网友E(2023-06-02):
有没有仿真图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仿真图呀

你好,仿真图找到了吗?分享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