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5编程错误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显示打不开某头文件

楼主:
1.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elay.h'
1.c(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LCD_init.h'
1.c(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jzanjian.h'
1.c(5):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E24c02.h'
网上下载的代码,运行就有这些问题,这些头文件没有?
怎么解决?各位大佬

网友A(2018-09-04):
你是用什麽IDE编译?
相信是你用的IDE上没设定好 library include pat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麽IDE编译?
相信是你用的IDE上没设定好 library include path。

用的是keil uVision5

网友C:
需要把这些文件写出来包含在工程项目中,如果是keil5软件的话,还要在项目option中选择头文件的具体位值

网友D:
你需要 把你的  头文件 添加 到 你的项目中去  再 把你的  头文件路径添加到 你的编译器 寻找 路径中
在设置中

网友E(2019-08-08):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 把你的  头文件 添加 到 你的项目中去  再 把你的  头文件路径添加到 你的编译器 寻找 路径中
在设 ...

可以具体点吗?不会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具体点吗?不会改

Project-Option for target-C/C++-Include Paths-添加你头文件所在的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G(2020-02-05):
引用 网友F:
Project-Option for target-C/C++-Include Paths-添加你头文件所在的路径就可以了

是在Include Paths上面写上函数名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在Include Paths上面写上函数名吗?

加上提示警告提到的头文件所在路径

网友I:
添加头文件路径

网友J(2020-05-22):
你改好了吗 我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K:
头文件位置在什么地方?

网友L(2021-07-16):
引用 网友K:
头文件位置在什么地方?

不用搞那么复杂,把所有.c全部移除,然后重新添加到你的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M(2021-09-13):
论坛果真适合我,已经在论坛解决了好几个问题了。感谢论坛,感谢坛友。

网友N:
现添加头文件,然后再main里面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