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个字符串中相同的字符(不区分大小写)并排序缓存打印

楼主:
求两个字符串中相同的字符(不区分大小写)并缓存打印char *Get_str(const char *instr1, const char *instr2)  //返回值为椎区内存   instr1  为  输入第一个字符串   instr2  为输入第二个字符串
{
   if(instr1 == NULL || instr2 == NULL)
  {
    printf("input err.\n");
    return NULL;
  }
  int i = 0, j = 0;
  while(instr1[i])  //把字符串  instr1  字符全部转换为  小写
  {
     if(instr1[i] >= 'A' && instr1[i] <= 'Z')
       instr1[i]   += 32;
     i++;
  }
  while(instr2[j])  //把字符串  instr2  字符全部转换为  小写
  {
     if(instr2[j] >= 'A' && instr2[j] <= 'Z')
       instr2[j]   += 32;
     i++;
  }

   int flag = 1;   //设置一个标志  如果 判断  输出的字符串是否有相同的如果有  变为0
   char   *str = (char *)malloc(sizeof(char)*26); //设置一个输出字符串
   int k = 0, sum = 0;
  for(i = 0; i < strlen(instr1); i++)
  {
     for(j = 0; j < strlen(instr2); j++)
     {
        if(instr1[i] == instr2[j])
        {
           flag = 1;
          for(k = 0; k < m; k++)  // 循环  判断  是否 与str内的字符相同 若不同添加  相同  不添加
          {
            if(instr1[i] == str[m])
            {  flag = 0; }
          }
          if(flag)
            {  str[m] = instr1[i];  m++; }
        }
     }
  }

    char tmp;
   for(i = 0; i < m - 1; i++)   //快速排序
   {
       for(j = i + 1; j < m; j++)
       {
           if(str > str [j])  升序
            { tmp = str;   str  =  str[j]; str[j] = tmp;}
       }
   }

    printf(“%s\n", str);
   return str;
}

欢迎  参与讨论 批评

网友A(2018-09-06):
楼主 你的代码会出现一个bug吧  比如 str1 aaaaa 和 str2 ab  会打印出 aaaaa ,  如果是 str1 ab和 str2 aaaaa  会打印出 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的代码会出现一个bug吧  比如 str1 aaaaa 和 str2 ab  会打印出 aaaaa ,  如果是 str1 ab和 str2 aa ...

这一部分 是 对 字符串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