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电阻电容三极管做简单的触发延时电路?

楼主(2018-09-04):
除了用NE555以外,能否用简单的电阻、电容和三极管来做一个触发延时电路,具体要求如下:

1、当一直触发时,一直有输出,当停止触发时,延时5秒再停止输出。
2、控制电压用220V阻容降压。
3、输出端接可控硅,控制220V小电机工作。
4、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A:
想电路简单也可以找个闹钟改装当延时电路用,优点是延时较精确,缺点是最大延时范围也就 12小时

网友B:
可以,看三极管单稳态电路。

网友B:
网上参考三极管单稳态电路

网友C:
触发延时电路很简单,你要是用来驱动可控硅就不是越简单约好了

网友D:
你买一个楼道灯触摸开关,改变里面的电解电容大小就可以改变延时时间。

网友E:
可以的这个电路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