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duino UNO板控制LED灯带颜色等问题,需要用什么样的LED

楼主:
Arduino UNO板怎样才能控制灯带?目的是要控制灯带的颜色以及只让某几个灯亮,新人在论坛上看到的一个魔幻音乐盒想做一下,但是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LED,百度了一下是要LED三线的,但还是不懂,希望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A(2018-09-06):
首先要了解一下LED色彩。

通过调整红色,绿色,蓝色LED的亮度,就可以得到不同的颜色。

有一种IC是专门驱动三色LED的,可以级联,通过接收亮度数据发出你想要的颜色。

网友B:
WS2812灯带
WS2812内置IC灯条; 说白了就是将驱动IC的主要部分集成到了平常使用的5050RGB贴片灯珠里面。他的好处在于将电路都集成到了灯珠里面,外部的电路都可以省略掉,这样就减少了线路设计,减少了外部元器件,减少了体积,减少了故障率,减少了生产成本

网友B:
// NeoPixel Ring simple sketch (c) 2013 Shae Erisson
// released under the GPLv3 license to match the rest of the AdaFruit NeoPixel library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ifdef __AVR__
  #include <avr/power.h>
#endif

// Which pin on the Arduino is connected to the NeoPixels?
// On a Trinket or Gemma we suggest changing this to 1
#define PIN            6

// How many NeoPixels are attached to the Arduino?
#define NUMPIXELS      16

// When we setup the NeoPixel library, we tell it how many pixels, and which pin to use to send signals.
// Note that for older NeoPixel strips you might need to change the third parameter--see the strandtest
// exampl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possible values.
Adafruit_NeoPixel pixels = Adafruit_NeoPixel(NUMPIXELS,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int delayval = 500; // delay for half a second

void setup() {
  // This is for Trinket 5V 16MHz, you can remove these three lines if you are not using a Trinket
#if defined (__AVR_ATtiny85__)
  if (F_CPU == 16000000) clock_prescale_set(clock_div_1);
#endif
  // End of trinket special code

  pixels.begin(); // This initializes the NeoPixel library.
}

void loop() {

  // For a set of NeoPixels the first NeoPixel is 0, second is 1, all the way up to the count of pixels minus one.

  for(int i=0;i<NUMPIXELS;i++){

    // pixels.Color takes RGB values, from 0,0,0 up to 255,255,255
    pixels.setPixelColor(i, pixels.Color(0,150,0)); // Moderately bright green color.

    pixels.show(); // This sends the updated pixel color to the hardware.

    delay(delayval); // Delay for a period of time (in millisecond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