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代码怎么移植到stm32上?

楼主(2018-09-04):
如题,

网友A:
要修改相关寄存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修改相关寄存器哦

这种改法可以吗?注释掉的是原代码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改法可以吗?注释掉的是原代码

这压图。。。就是用GPIO_SetBits(GPIOB,Pin_1)代替PB_ODR|=BIT1,可以吗

网友B:
碰巧两个款都用过,可以答一答。
但是答之前还是忍不住吐槽一下,都有电脑了还要用手机拍照,请善用截图,而且论坛发贴可以粘代码段的,最好不要贴代码的图片,这样大家看都方便。
看起来你的STM8程序也是用库函数实现的,那移植到STM32上就不要用寄存器,最好也用库函数,很容易找到对应的库函数(官方叫标准外设库)。
但要注意STM8分几种型号,用的库函数都不一样
比如同样是GPIO置位的操作
在STM8L10X系列的库函数中是下面的形式:
GPIO_SetBits( GPIOA, GPIO_Pin_2 );

在STM8S系列的库函数中则是下面的形式:
GPIO_WriteHigh(GPIOA, GPIO_PIN_2);

所以首先你需要明确STM8的型号,知道用的是哪个库
接下来就是找对应的STM32的库,也要找对应你用的型号的库函数
比如还是上面的操作,STM32F10x的库函数里也是:
GPIO_SetBits( GPIOA, GPIO_Pin_2 );

但是STM32F10x在GPIO初始化时还需要配置时钟等等,跟STM8又有许多区别,仅仅对应修改是不够的

这些库函数在st官网都可以下载,里面都有说明文档。
当然,在文档里你会发现STM32比STM8多了很多东西,这时候对应的去查某个外设的用法例子就可以明白了,或者再到论坛上来问。

网友B:
刚刚好像看错了,stm8上用的是寄存器方式…… 当我没说
不过如果明白那个程序在做什么的话,是可以用STM32的库函数去实现的,比如GPIO的操作像你那样改是可以,但要注意我之前说的,STM32多了很多东西,比如GPIO的初始化要配置时钟之类的,要注意添加上,否则不能工作,最好多了解一下STM32。

网友C:
很简单啊。你这个都不会,改成stm32的工程

网友D:
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E:
STM8程序也是用库函数实现的,那移植到STM32上就不要用寄存器,最好也用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