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02的ADC采集,卡死在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2, ADC_FLAG_EOC)

楼主(2018-09-04):
就是配置这个自动注入这里,没有用DMA,又要自己切换通道,一定要记得配置为使能,虽然配置失能也可以运行n次,但是总会卡死,找半天找不出来,我先后屏蔽过其他定时器,感觉又能多运行几次,但是有时候也会卡死,所以我感觉是配置的问题,把这里使能就好了。
stm32f302RBT6

原因是配置的问题:
具体如下:
void ADC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ADC12PLLCLK_Div2);

  /* Enable ADC12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ADC12, ENABLE);

  /* ADC Channel configuration */
  /*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ADC Channel5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Calibration procedure */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2, ENABLE);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2,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RESET );
  calibration_value = ADC_GetCalibrationValue(ADC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Clock = ADC_Clock_AsynClkMod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OneSho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0;
  ADC_CommonInit(ADC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ADC_ContinuousConvMode_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 = 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_0;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 = 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OverrunMode = ADC_Overrun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AutoInjMode = ADC_AutoInjec_Enable;  //自动注入使能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RegChannel = 1;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 Enable ADC2 */
  ADC_Cmd(ADC2, ENABLE);

}

u16 Get_Adc2(u8 ch)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ch, 1, ADC_SampleTime_181Cycles5);
/* wait for ADRDY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2, ADC_FLAG_RDY));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tartConversion(ADC2);
/* Test EOC flag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2, ADC_FLAG_EOC) == RESET);
/* Get ADC1 converted data */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2);
}

楼主:
在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2, ADC_FLAG_EOC) == RESET)后面把这句加上,
ADC_ClearFlag(ADC2, ADC_FLAG_EOC);清除标志位

楼主:
现在ADC1和ADC2都配置好了,把程序附上:
#include "adc.h"
/*************************************************
PA1(ADC1_IN2)     PA5(ADC2_IN2)     PC2(ADC1_IN8)
PA2(ADC1_IN3)     PA6(ADC2_IN3)     PC3(ADC1_IN9)
PA3(ADC1_IN4)     PA7(ADC2_IN4)     PC4(ADC2_IN5)
**************************************************/
__IO uint16_t  ADC1ConvertedValue = 0, ADC1ConvertedVoltage = 0, calibration_value = 0;
void ADC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ADC12PLLCLK_Div6);

  /* Enable ADC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ADC12, ENABLE);

  /* ADC Channel configuration */
  /*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ADC Channel5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Calibration procedure */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2, ENABLE);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2,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RESET );
  calibration_value = ADC_GetCalibrationValue(ADC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Clock = ADC_Clock_AsynClkMod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OneSho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0;
  ADC_CommonInit(ADC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ADC_ContinuousConvMode_Disable;//ADC 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 = 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_0;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 = 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OverrunMode = ADC_Overrun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AutoInjMode = ADC_AutoInjec_Enable;  //×Ô¶ˉ×¢èëÄ£ê½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RegChannel =1;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 Enable ADC2 */
  ADC_Cmd(ADC2, ENABLE);
}

u16 Get_Adc2(u8 ch)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ch, 1, ADC_SampleTime_601Cycles5);
                /* wait for ADRDY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2, ADC_FLAG_RDY));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tartConversion(ADC2);
    /* Test EOC flag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2,ADC_FLAG_EOC) == RESET); //|| ADC_GetCommonFlagStatus(ADC2, ADC_FLAG_EOC) == RESET);
    /*Clear ADC_FLAG_EOC*/
                ADC_ClearFlag(ADC2,ADC_FLAG_EOC);
                //ADC_ClearCommonFlag(ADC2, ADC_FLAG_EOC);
    /* Get ADC1 converted data */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2);
}

void ADC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ADC12PLLCLK_Div6);

  /* Enable ADC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ADC12, ENABLE);

  /* ADC Channel configuration */
  /*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ADC1 Channel8,9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ADC1 Channel2,3,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Reset ADC init structure parameters values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Calibration procedure */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1, ENABLE);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1,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RESET );
  calibration_value = ADC_GetCalibrationValue(ADC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Clock = ADC_Clock_AsynClkMod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OneSho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0;
  ADC_CommonInit(ADC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ADC_ContinuousConvMode_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 = 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_0;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 = 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OverrunMode = ADC_Overrun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AutoInjMode = ADC_AutoInjec_Enable;  //×Ô¶ˉ×¢èëÄ£ê½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RegChannel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u16 Get_Adc1(u8 ch)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601Cycles5);
                /* wait for ADRDY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RDY));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tartConversion(ADC1);
    /* Test EOC flag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 || ADC_GetCommon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
    /*Clear ADC_FLAG_EOC*/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C);
                //ADC_ClearCommonFlag(ADC1, ADC_FLAG_EOC);
    /* Get ADC1 converted data */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网友A(2019-06-25):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在F103的板子上做ADC的数据采集时没有问题,等我移植了RTOS系统后,就在标志位这里陷入了死循环,我加了清除标志位,但是清除标志位这里又陷入了死循环。。。。
代码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PA4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次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RESET ); //等待校准结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获得ADC值
//ch:通道值 0~3
u16 Get_Adc(u8 ch)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 || ADC_GetCommon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C);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网友B(2023-04-03):
引用 楼主:
在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2, ADC_FLAG_EOC) == RESET)后面把这句加上,
ADC_ClearFlag(ADC2, ADC_F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