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F4094两片级联,控制16个继电器,单片机发送数据时,最后一位数据丢失!

楼主(2018-09-04):
原理图如下:
ST_VAVDIN_VAVCLK_VAVOE_VAV接单片机,ST_1DIN_1CLK_1OE_1反逻辑输出。

问题:分两次发送8位数据,最后发送的那一位数据丢失。
例如:(1)发送高80xFF,低80时,HEF4094输出0x007F
(2)发送高80,低80xFF时,HEF4094输出0x7F00

单片机代码如下:
#define ST_4094_1 PCout(12)  //PC12
#define OE_4094_1 PDout(2)  //PD2
#define DIN_4094_1 PCout(11)  //PC11
#define CLK_4094_1 PCout(10)  //PC10

void vavle_init(void)  //初始化
{
          //初始化IO
          RCC->APB2ENR|=1<<4;     //使能PORTC时钟         控制端口PC10-12
          RCC->APB2ENR|=1<<5;     //使能PORTD时钟         控制端口PD2

          GPIOD->CRL&=0XFFFFF0FF;//
          GPIOD->CRL|=0X00000300;//PD2 推挽输出
   GPIOD->ODR|=1<<2;      //PD2 输出高

          GPIOC->CRH&=0XFFF000FF;//
          GPIOC->CRH|=0X00033300;//PC10-12 推挽输出
   GPIOC->ODR|=7<<2;      //PC10-12 输出高

   OE_4094_1=0;          //反逻辑
}

void TransByteTo4094_ElecExpValve1(u8 dat16_09,u8 dat08_01) //2HEF4094锁存16位数据   并行输出,dat16_098位, dat08_018位。
{
  u8 j;
  u8 i,tt;
  CLK_4094_1=1;
  ST_4094_1 =1;
  tt=dat16_09;          //先送高8
  for(i=0;i<8;i++)
  {
    j= tt &(0x01);
         if(j==1)
          { DIN_4094_1=0;}
         else
          { DIN_4094_1=1;}

  CLK_4094_1=1;                        //CLK引脚的上升沿把数据送入寄存器
  delay_us(10);
  CLK_4094_1=0;
  delay_us(10);

   tt=tt>>1;
  }

  tt= dat08_01;          //再送低8
  for(i=0;i<8;i++)
  {
    j= tt &(0x01);
         if(j==1)
          { DIN_4094_1=0;}
         else
          { DIN_4094_1=1;}

  CLK_4094_1=1;                        //CLK引脚的上升沿把数据送入寄存器
  delay_us(10);
  CLK_4094_1=0;
  delay_us(10);

  tt=tt>>1;
  }

  ST_4094_1 =1;         //ST引脚把两个寄存器的数据更新输出到HEF4094的输出引脚上并且锁存起来
  delay_us(10);
  ST_4094_1 =0;
  delay_us(10);

  CLK_4094_1=1;   //CLK拉低,抗干扰就增强
  ST_4094_1 =1;
  DIN_4094_1=1;
}

网友A(2018-12-14):
CLK_4094_1=0;                        //CLK引脚的上升沿把数据送入寄存器,先低后高才能形成上升沿
  delay_us(10);
  CLK_4094_1=1;
  delay_us(10);

网友A:
CLK_4094_1=0;                        //CLK引脚的上升沿(先低后高)把数据送入寄存器
  delay_us(10);
  CLK_4094_1=1;
  delay_us(10);

网友B:
实例43  CC409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