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15单片机程序驱动不了无刷电机?

楼主(2018-09-04):
这个是输出PWM控制有刷空心杯电机的程序,我把它用来换成无刷电机的就不行了,我用串口改变PWM的值后我用示波器发现是方波了,为什么无刷电机就不转呢
如果要修改的话怎么改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22118400L
#define BaudRate 115200

sbit Motor1 = P3^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_nop_();
}
unsigned char PWM=1;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串口1
SCON=0x50;
PCON&=0x3f;
AUXR|=0x15; //0001 0101  置位对应位
AUXR&=0xf7; //1111 0111  清零对应位
T2L = (0xffff - (FOSC/4/BaudRate));
T2H = (0xffff - (FOSC/4/BaudRate))>>8;
CLK_DIV&=0xef; //xxx0 xxxx    不开广播模式
EA=1;
ES=1;
PS=0;

while(1)
{
  Motor1=1;
  Delay(PWM);
  Motor1=0;
  Delay(50-PWM);
}
}
void Uart1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PWM=SBUF;
}
}

网友A:
配件改变了还用原来的程序或电路可能不妥,要改还是得有根据才行是不?

网友B:
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的驱动原理不一样,要大改,看看四轴飞行器方面的资料吧,体积大一点的都是用无刷电机

网友C(2018-12-05):
无刷电机程序是要按需要换相才能运转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