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字库的LCD12864显示屏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
p0-p7连接d0-d7,RS连接p1.0,RW连接p1.1,EN连接p1.2,CS1连接P1.3,CS2连接p1.4
如果显示不出来或者乱码,可能是cs1和cs2连反了,可能是p0-p7连反了,或者按下复位键试试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DATA_PORT P0
sbit LCD12864_EN   = P1^2;
sbit LCD12864_RSET = P1^3;
sbit LCD12864_RS   = P1^0;
sbit LCD12864_RW   = P1^1;
sbit LCD12864_PSB  = P1^4;
void delay(int ms)                //延时ms
{
        while(ms--)
        {
                int i;
                for(i=25;i>0;i-- );
        }
}
bit LcdBusyCheck(){
          bit result;
          LCD12864_RS = 0;
          LCD12864_RW = 1;
          LCD12864_EN = 1;
          result = (bit)(DATA_PORT&0x80);
          LCD12864_EN = 0;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CmdToLCD(unsigned char cmd)
{
                //        while(LcdBusyCheck());
        delay(10);
          LCD12864_RS = 0;
          LCD12864_RW = 0;
          LCD12864_EN = 1;
          DATA_PORT = cmd;
          delay(5);
        LCD12864_EN = 0;
        delay(5);
        LCD12864_EN = 1;

}

void WriteDatToLcd(unsigned char dat)
{
                //while(LcdBusyCheck());
                delay(10);
                LCD12864_RS = 1;
          LCD12864_RW = 0;
          LCD12864_EN = 1;
          DATA_PORT = dat;
          delay(5);
        LCD12864_EN = 0;
        delay(5);
        LCD12864_EN = 1;

}

void WriteStrToLcd(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0')
        {
                WriteDatToLcd(*str++);
                delay(5);
        }
}

void LcdPo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pos;
        if(x == 1)
        {
                x = 0x80;
        }else if(x == 2)
        {
                x = 0x90;
        }else if(x == 3)
        {
                x = 0x88;
        }else if(x == 4)
        {
                x = 0x98;
        }
        pos = x + y - 1;
        WriteCmdToLCD(pos);
}

void LcdInit()
{
        LCD12864_PSB = 1;
         LCD12864_RSET = 0;
         delay(10);
        LCD12864_RSET = 1;

        WriteCmdToLCD(0x30);
        delay(5);
        WriteCmdToLCD(0x30);
        delay(5);
        WriteCmdToLCD(0x18);
        delay(5);
        WriteCmdToLCD(0x10);
        delay(5);
        WriteCmdToLCD(0x01);

        delay(5);
        WriteCmdToLCD(0x06);
        delay(5);
         WriteCmdToLCD(0x0c);
        delay(5);

}
void Clr()
{

                                P0 = 0xff;
                                LcdInit();
}
int main()
{
                P0 = 0xff;
                P1 = 0xff;
                   LcdInit();
        LcdPos(1,1);
                WriteStrToLcd("智能小车");
                delay(5);

                LcdPos(2,1);
                WriteStrToLcd("张成祥");
                delay(5);
                LcdPos(3,1);
                WriteStrToLcd("1604012020");
                delay(5);
                LcdPos(4,1);
                WriteStrToLcd("16计科2");
                                delay(10000);
                                delay(10000);
                                delay(10000);
                                delay(10000);
                                delay(10000);
                                delay(10000);
                                delay(10000);
                                delay(10000);
                                Clr();
                                LcdPos(1,1);
                WriteStrToLcd("准备就绪");
                delay(5);
           while(1)
           {

           }
}

LCD源码

网友A(2019-04-22):
简单  一目了然

网友B(2021-04-21):
请问附件里有仿真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