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7原理图的Net Label中的字体怎么没有Times New Roman

楼主:
之前是在Symbol和Verdana之间是有Times New Roman,但是后来在一次画原理图添加标题之后就没有了Times New Roman这个字体的选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17的最后一个版本

网友A(2018-09-04):
现在使用的是先前已设置好的。这个可根据需要随意改动的,与版本没关系只是在操作习惯上可能会略有些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使用的是先前已设置好的。这个可根据需要随意改动的,与版本没关系只是在操作习惯上可能会略有些不同

不用那种字体就是用着有点不习惯,之前原理图一直是用Times New Roman这种默认的字体,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了那种字体的选项

网友C:
试试在控制面板里字体安装Times New Roman。

网友D:
可任意改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试试在控制面板里字体安装Times New Roman。

可以说一下具体怎么操作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一下具体怎么操作不

到浏览器下载一个TTF(True Type Font) 双击即可

网友E(2019-03-24):
1.Find Similar Objects(注意 √上Select Matching和Run Inspector项 )
2.在Font这一行直接“打字输入Times New Roman”更改字体(不要点击后进入选字体)
3.Shift+C退出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