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化IGBT专用驱动器EXB841电路图与原理详细介绍

楼主(2018-09-04):
集成化IGBT 专用驱动器EXB841

    EXB 系列驱动器的各引脚功能如下:
     脚 1 :连接用于反向偏置电源的滤波电容器;
     脚     2 :电源(    +   20V );
     脚 3 :驱动输出;
     脚 4 :用于连接外部电容器,以防止过流保护电路误动作(大多数场合不需要该电容器);
     脚 5 :过流保护输出;
     脚 6 :集电极电压监视;
     脚 7 、 8 :不接;
     脚 9 :     电源;
     脚   10 、    11 :不接;
     脚   14 、    15 :驱动信号输入(一,+);
     由于本系列驱动器采用具有高隔离电压的光耦合器作为信号隔离,因此能用于交流   3 80V 的动力设备上。
    IGBT 通常只能承受 10us 的短路电流,所以必须有快速保护电路。 EXB 系列驱动器内设有电流保护电路,根据驱动信号与集电极之间的关系检测过电流,其检测电路如图 2 - 66 。所示。当集电极电压高时,虽然加入信号也认为存在过电流,但是如果发生过电流,驱动器的低速切断电路就慢速关断   IGBT ( < loUs 的过流不响应),从而保证 1GBT 不被损坏。如果以正常速度切断过电流,集电极产生的电压尖脉冲足以破坏    IGBT ,关断时的集电极波形如图     2 -  6 6b所示.
    IGBT 在开关过程中需要一个十  15V 电压以获得低开启电压,还需要一个一 5V 关栅电压以防止关断时的误动作。这两种电压    (+ 15V 和一 5V )均可由 20v 供电的驱动器内部电路产生,如图 2--6 6C 所示。
EXB841剖析
为了更好地应用   IGBT ,有关专家对 EXB841 作了解剖,经反复测试、整理,得到   EXB841 的原理图,如    图 2 - 67 所示。图中参数均为实际测得,引脚标号与实际封装完全相同。

   EXB841 由放大部分、过流保护部分和   5V 电压基准部分组成。     放大部分由光耦合器 IS01( TLP550 )、 V2 、 V4 、 V5 和 R1 、 C1 、 R2 、 R9 组成,其中 IS01 起隔离作用, V2 是中间级, V4 和 V5 组成推挽输出。
     过流保护部分由   V1 、    V3 、    VD6 、   VZI 和  C2 、    R3 、    R4 、   R5 、    R6 、
C3 、 R7 、 R8 、 C4 等组成。它们实现过流检测和延时保护功能。 EXB84l 的脚 6 通过快速二极管 VD7 接至 IGBT 的集电极,显然它是通过检测电压  Uce 的高低来判断是否发生短路。                      5V 电压基准部分由 r10,  VZ2 和  C5 组成,既为驱动  IGBT 提供一 5V 反偏压,同时也为输入光耦合器 IS01 提供副方电源。

IGBT对驱动电路的要求
    (1)触发脉冲要具有足够快的上升和下降速度,即脉冲前后沿要陡峭;
    (2)栅极串连电阻Rg要恰当。Rg过小,关断时间过短,关断时产生的集电极尖峰电压过高;Rg过大,器件的开关速度降低,开关损耗增大;
    (3)栅射电压要适当。增大栅射正偏压对减小开通损耗和导通损耗有利,但也会使管子承受短路电流的时间变短,续流二极管反向恢复过电压增大。因此,正偏压要适当,通常为+15V。为了保证在C-E间出现dv/dt噪声时可靠关断,关断时必须在栅极施加负偏压,以防止受到干扰时误开通和加快关断速度,减小关断损耗,幅值一般为-(5~10)V;
    (4)当IGBT处于负载短路或过流状态时,能在IGBT允许时间内通过逐渐降低栅压自动抑制故障电流,实现IGBT的软关断。驱动电路的软关断过程不应随输入信号的消失而受到影响。
    当然驱动电路还要注意像防止门极过压等其他一些问题。日本FUJI公司的EXB841芯片具有单电源、正负偏压、过流检测、保护、软关断等主要特性,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驱动电路。其功能比较完善,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2,3,4]。
    3 驱动芯片EXB841的控制原理
                            图 1 EXB841的工作原理
     图1为EXB841的驱动原理[4,5]。其主要有三个工作过程:正常开通过程、正常关断过程和过流保护动作过程。14和15两脚间外加PWM控制信号,当触发脉冲信号施加于14和15引脚时,在GE两端产生约16V的IGBT开通电压;当触发控制脉冲撤销时,在GE两端产生-5.1V的IGBT关断电压。过流保护动作过程是根据IGBT的CE极间电压Uce的大小判定是否过流而进行保护的,Uce由二极管Vd7检测。当IGBT开通时,若发生负载短路等发生大电流的故障,Uce会上升很多,使得Vd7截止,EXB841的6脚“悬空”,B点和C点电位开始由约6V上升,当上升至13V时,Vz1被击穿,V3导通,C4通过R7和V3放电,E点的电压逐渐下降,V6导通,从而使IGBT的GE间电压Uce下降,实现软关断,完成EXB841对IGBT的保护。射极电位为-5.1V,由EXB841内部的稳压二极管Vz2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