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TM32_V3.5版本固件库建立工程模板详解

楼主(2018-09-04):
推荐准备工作如下:
1:下载STM32_V3.5的固件库。
下载地址:http://www.st.com/internet/com/SOFTWARE_RESOURCES/SW_COMPONENT/FIRMWARE/stm32f10x_stdperiph_lib.zip

2:准备Keil uVision3.8( 我用的是此版本 ) 软件,并安装到电脑上。
下载地址:(见附件)

开始:
1:首先解压缩下载的固件库(保留一个备份)
   里面有,
   _htmresc :  ST的 logo完全无用,不用理会,
Libraries:  比较重要的文件 包含STM32的系统文件和大量头文件,也就是库文件了。
Project:   包含大量外设的例程,和各个软件版本的评估版工程模板。
      KEIL对应的就是 MDK-ARM 文件下的工程模板。你也可以利用这个工程模板来修改,得到你自己的工程模块,本文不用此法 。
Utilities: 就是评估版的相关文件:本文也不会用到,无视既可。
这四个文件,(先去掉文件的只读属性吧,相信你会的)

2:安照一般的方法,建立工程模板先建立一些文件夹,比如工程模板要建在D盘,下面的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GPIO(项目名字,自己随便定) 再该文件夹下面新建以下文件夹
   Libraries:直接复制上述的的Libraries文件夹,把其中的CMSIS剪切出来,放到GPIO目录下,直接成为另一个文件夹。另外把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下的inc和src文件夹剪切出来,放在Libraries目录下,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文件夹就可以删除了。会发现里面就只剩下头文件了。
   CMSIS:就是从上面粘贴来的。在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目录下直接将Startup文件剪切出来,放在Libraries目录下,其他的不需要动。里面存放的就是重要的系统文件,先不要理会是什么作用吧,慢慢就明白了。
   Startup 就是从上面粘贴来的。我们要用的比如是:STM32F103VC,只要把startup\arm目录下的startup_stm32f10x_hd.s文件剪切出来,放到Startup 下面就好。Startup只要这个文件,其它全删吧。这个就是启动文件,根据芯片存储容量来选择。
   USER:请在里面放个main.c的文件,里面就一个WHILE(1)循环就好,但请加上这个头文件:#i nclude "stm32f10x.h"。  另外从固件库的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Template目录下复制 stm32f10x_conf.h,stm32f10x_it.c,stm32f10x_it.h。这四个h文件是Libraries里面没有的,理论上要自己写好的,但是固件库里有就直接复制吧,呵呵。另外你还发现那个目录下有个system_stm32f10x.c文件,有人问,这个怎么不一起复制了,很简单,因为CMSIS这个文件夹里面已经有了,个人认为还是放在这里比较好,因为是系统文件。
   Project :这个文件夹用来存放项目文件。比如你等下要建立的工程名字MAIN.uvproj,就放在这里。
   文件夹分配到此结束,为什么要这么分配文件夹呢,其实是个人理解的问题,我这样的目的是为了比较清楚,也符合一般程序员的设置方法。等你了解了,随便安排文件下都可以。
下面开始建立工程模板。
3:打开KEIL 软件,建立新工程。
比如建MAIN.uvproj,保存在刚才的Project 文件夹下面。
选择你使用的STM32芯片,比如我用的是103RB的,就选择那个,确定后,会跳出来个窗口,问你是否复制启动代码,选择否,因为我们已经弄好了,前面的准备工作不是白做的。

然后右键TARGET 1,选择Manage Ccmponents,把文件给加进去吧。

加好文件后,出现如下的文件架构。

接下来要设置编译文件的路径,设置好后如下图:
点...

现在编译,还是有错误的。可以先编译下,
因为main.c中有#i nclude "stm32f10x.h"这句,在这个重要的头文件里,并没有定义好一些东西,分别在stm32f10x.h的0070行,取消对 #define STM32F10X_HD  的屏蔽,
0105行   取消对#define USE_STDPERIPH_DRIVER的屏蔽,这两个定义好,才能正常工作,第一个是选择存储容量的型号,每种芯片都不太一样,所以让你选择,第二个是使用标准库文件,因为我们是要用库的,所以必须选择,默认是不用库的,直接进行寄存器的操作。
像初学者是用库比较好,所以肯定选择的。
也可以直接如下图操作。
作用是一样的。
选择好后,直接编译,恭喜你,成功了。
4:最后要说明的就是:
图4

这个库文件,是必须选择misc.c 和stm32f10x_rcc.c的。
另外就是你选择用什么功能,就把什么功能的c文件加进去,我这里已经加了一个对IO口的应用的一个c文件。

5:一些重要文件的说明吧

core_cm3.c/core_cm3.h
该文件是内核访问层的源文件和头文件,查看其中的代码多半是使用汇编语言编写的。

stm32f10x.h
该文件是外设访问层的头文件,该文件是最重要的头文件之一。例如
向量等等。除了这些该头文件还定义了和外设寄存器相关的结构体,如: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RL;
  __IO uint32_t CRH;
  __IO uint32_t IDR;
  __IO uint32_t ODR;
  __IO uint32_t BSRR;
  __IO uint32_t BRR;
  __IO uint32_t LCKR;
} GPIO_TypeDef;
  包含了那么多寄存器的定义,那么在应用文件中(例如自己编写的 main 源文件)只需要包含
stm32f10x.h即可。
在stm32f10x.h  8296行
#ifdef USE_STDPERIPH_DRIVER
  #i nclude "stm32f10x_conf.h"
#endif
这里定义了 #i nclude "stm32f10x_conf.h"
system_stm32f10x.c/h
该头文件也可以称为外设访问层的头文件和源文件。在该文件中可以定义系统的时钟频率,定义低速时钟总线和高速时钟总线的频率,其中最关键的函数就是 SystemInit()了,这个后面会详细介绍。总之这两个文件是新固件库V3.5的重点,有了它粮也大大简化了使用 stm32的初始化工作。

stm32f10x_conf.h
这个文件和 V2 版本的库的内容是一样的,需要使用哪些外设就取消哪些外设的注释。

stm32f10x_it.c/h
  这两个文件包含了 stm32中断函数,在源文件和头文件中并没有把所有的中断入口函数都写出来,而只写了 ARM内核的几个异常中断,其他的中断函数需要用户自己编写。stm32f10x_it.c的最后给了这样一个模板。
/******************************************************************************/
/*                 STM32F10x Peripherals Interrupt Handlers          */
/*  Add here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used peripheral(s) (PPP), for the   */
/*  available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s name please refer to the startup    */
/*  file (startup_stm32f10x_xx.s).                                    */
/******************************************************************************/
/**
  * @brief  This  handles PPP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PPP_IRQHandler(void)
{
}*/
从注释中的英文提示可以看出,中断向量的名称可以从相应的启动代码中找出,例如可以
startup_stm32f10x_md.s 中找到 USART1 中断函数的名称——USART1_IRQHandler。其他的中断函
名可以以此类推,一一获得,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复述了。

Libraries文件夹
  该文件夹有包含两个文件夹,一个是 src文件夹,另一个是 inc文件夹,顾名思义,一个里面放的是元件一个里面放的是头文件。这两个文件夹包含了所有的 STM32 的外设驱动函数,其实和 V2 版本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简单来说,外设的驱动相当于 windows的驱动函数 API,这些驱动函数看到函数名基本就可以明白这个函数的作用,例如:GPIO_SetBits 可以置位某个 IO 口,相反 GPIO_ResetBits 则可以复位某个 IO 口。我个人认为熟练使用库可以大大提高编程的效率,同时规范使用库函数也可以提高程序的可读性,让团队中的其他程序员可以快速的明白代码的作用。

楼主:
修改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显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