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反馈接二极管是什么作用?这个运放构成什么电路?求教

楼主(2018-09-04):
运放反馈接二极管是什么作用?比较器吗?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输入的是一个变化的电压,当电压超过一个值时,关闭或者打开MOS。不知反馈这里的二极管有何用。最下边这个二极管接单片机的一个引脚。

网友A:
这是一个滞回比较电路。
a、单片机管脚输出0V(逻辑0)时,下面的4148截止,此4148连接的1K电阻对电路无影响。
1、设电压输入脚,也就是运放的负输入端输入电压为0V时:
此时参考比较点设置在   3V*(1K/(7.5K+1K))=0.35V,
运放输入V+>V-,运放输出正电压,也就是3V-输出压降(非轨至轨运放输出到电源轨的压降,这个取决于所选运放,TL082压降1.5V左右)=1.5V。
2、运放负输入端电压上升,当超过0.35V时,运放输出翻转,输出负电压,也就是-10V-输出压降= -8.5V(MOS应该是个PMOS)。输出端4148导通,-10V通过4148和20K电阻接到运放正输入,参与分压,计算略,结果V+变成0V。
3、输入电压低于0V时,电路再次翻转,状态返回到第一条状态。
所以 电压滞回窗口 0.35V,高于0.35翻转,低于0V翻转。输出1.5V到-8.5V,满足PMOS导通和可靠截止条件。
b、看你的电路,单片机应该是控制MOS截止的,前提是输入电压不能太高。举例:单片机如果输出3V(也可能是5V,条件没给),下面的4148会导通,3V-0.7=2.3V电压通过1K电阻加到运放V+,此时比较翻转电压上升到1.29V左右,如果V-输入电压高于它,电路还是会翻转。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会不会是起到保护作用,当电压大到一定值后被二极管钳位住,否则电压增大将损坏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起到保护作用,当电压大到一定值后被二极管钳位住,否则电压增大将损坏mos管。

看着像滞回比较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着像滞回比较器

防止过大电压的出现。若在线性区由于虚短二极管可以忽略。
1、运放输出接二极管一般都是钳位和保护,限制输出电压在某个范围内。
2、在电路中,由于两二极管的钳位电压与运放的输出电压一致,不存在输出钳位作用,但可以保护输出受到外部瞬间高压的危害,保证运放的安全。
3.如果输入信号电位上升,右侧那个二极管上高下低,将截止,进而无反馈。保护mos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滞回比较电路。
a、单片机管脚输出0V(逻辑0)时,下面的4148截止,此4148连接的1K电阻对电路无影 ...

-10V通过4148和20K电阻接到运放正输入,参与分压,计算略,结果V+变成0V。

当输出为负时,相当于运放有了正反馈回路。
1,然后是怎么得到V+为0?
2,为什么ov是电压滞回窗口?

望解答,谢谢